请教:如何确定变频器输出交流电抗器的技术参数?

楼主(2005-02-04):
请教:如何确定变频器输出交流电抗器的技术参数?

网友A:
你好 我专业生产电抗器 您需要提供变频器的电流和电压降或电感都可以 有事请咨询13105332670

网友B:
找一本《半导体变流技术》看看。

网友C(2008-06-12):
你好 : 电抗器、滤波器、制动电阻、制动单元、电阻箱、电阻柜 联系 人:田茂伟 手 机:15000456181 联系电话:021-51111727*605 传 真:021-51111883*608 有需要请联系,在保证质量的 前提下,以厂价最低价销售!

网友D:
一般变频器选型手册中都会有选型手册,里面应该由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