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变频求助

楼主(2002-12-10):
各位: 谁有松下:DV-707变频器的资料可否帮助小弟? YJY8018@163.com? 多谢!

网友A:
世界上很少有免费的晚餐,论坛上80%都有变频器的资料。

网友B:
只需接线图我可传真给你!请发信息给13503004128

网友C:
pbj 老兄 你说得对

网友B:
免费试吃还是有的!接线图传真是完全不收费的!

网友C:
通达你是放长线钓大鱼啊

网友B:
总比大小捞尽好吧!

网友B:
变频器说明书我们基本都有!大多数只有一本,如果要整本复印那收点成本费还是应该的!有的资料是用钱买不到的!

网友D:
通达说的对,小的方面大家是应该互相帮助一下,大的收点钱也是应该的

网友C:
楼上说得对 支持你们

网友E(2013-08-16):
各位师傅好!请教一下大家,松下变频器3.7KW/M2系列。两台都是驱动板故障,一台是报OH,另一台是报L,请教了很多个大维修变频器的师傅都说是CPU板坏,叫我买新变频器,没有维修的价值,但小弟在别的机台拆了块好的CPU板来试这两台变频器,两台还是报同样的故障OH与L,向各位工控网师傅请教下。在此多谢

网友F(2013-10-07):
1.显示OH的是散热风扇烧左,更换相同型号的风扇即可。

2.显示OH的是功率模块烧左,更换相同型号的功率模块即可。

网友G:
12楼的,看来常用松下变频器。赞一个!

网友H(2013-12-06):
收点钱也是应该的.。 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