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KW拖动190KW负载

楼主(2002-11-03):
有谁用过用160KW的变频用于190KW的起动和节能运行?

网友A:
明电舍VT230S-160HA使用变转矩最大可带200KW电机,200%起动转矩。

网友B:
如果负载性质是变转矩性质的可以使用. 但必须注意变频器安全与寿命,若你将变频器输出电流限制为160KW额定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C:
风光变频器的设计与同等型号其它品牌的容量都大一个等级,比如模块,整流桥,电容都大一等级,而且它采用的是单元并联的方式,更重要的是价格也比较便宜。

网友D(2012-04-19):
    本公司专业为客户提供电路板维修服务,透明收费,快捷服务,超长保修

联系电话021-62842272    QQ87404871

欢迎来电咨询

上海彩亚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

网友E:
这样肯定不行,容量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