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ENSMMECO变频电源异响?

楼主(2005-06-09):
西门子变频器加电开关电源有吱吱声,显示正常,运转无输出。其中电源板输出电压基本正常。不知何故请指教,谢谢!!!

网友A:
电容可能漏电!

网友B:
把开关电源和驱动的电容全换掉试试是什么结果(试的时候加保护)

网友C:
把电源块2844或3844的启动电容和反馈供电电容换了试一下。 应该是磁心发出的声音。容量降低,导致滤波不良,谐波过大造成地。还有就是磁心与变压器骨架松动也能发出吱吱声

网友D:
正常的,有好几款机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