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工高级技师考试题集

楼主(2008-01-05):
一、填空题(请将正确答案填在横线空白处)
1.COMPUTERIZED NUMERICAL CONTROL是一种( 计算机数控 )统简称CNC。
2.SINUMERJK820S系统是(步进电动机)控制系统,专为经济型数控机床设计的。
3.配电网络三相电压不平衡会使变频器的输入电压和电流波形发生( 畸变 )。
4.为了提高抗干扰能力,交流电源地线与( 信号地线  )不能共用。
5.电场屏蔽解决分布电容问题,( 屏蔽 )地线接大地。
6.电子测量装置的静电屏蔽罩必须与被屏蔽电路的零信号( 电位公共线 )相接。
7.控制系统大多数具备自动控制、( 自动诊断 )、自动信息处理、自动修正、自动检测等功能。
8.机电一体化产品控制系统大多数都具备自动控制、自动诊断、自动信息处理、自动修正、( 自动检测 )等功能。
9.机电一体化包含了机械技术、计算机与信息处理技术、系统技术、( 自动控制  )技术、传感与检测技术、伺服与传动技术。
10.电气控制原理图设计按主回路-控制回路-(联锁与保护)-总体检查的顺序进行。
11.经济型数控机床的改造主要用于中、小型( 车床 )和铣床的数控改造。
12.SIN840C可以实现( 3D )差补。
13.CBS(中央服务单元)是CENTER SERVICE BOARD的缩写。
14.SIN840C控制系统由数控单元主体、主轴和(伺服单元)。
15.机床操作面板上主要有4种加工操作方法,即JOG手动、TEACHIN示教、MDA(手动输入数据自动运行)和AUTOMATIC自动。
16.在自动控制系统中,( 输出量 )能够以一定准确度跟随输入量的变化而变化的系统称为伺服系统。
17.反相比例放大器有两个输入端,一个是( 反相输入 )端,表示输入与输出是反相的,另一个是同相端,表示输入信号与输出信号是同相的。
18.精益生产具有在生产过程中将上道工程推动下道工程生产的模式变为(下道工序要求上道工序生产模式)特点。
19.( 指导操作训练 )是培养提高学员独立操作技能极为重要的方式和手段。
20.为提高电气设备运行的可靠性,将( 变压器中性点 )与接地极紧密地连接起来叫工作接地。
B
1. CNC系统是靠( 软件 )来满足不同类型机床的各种要求的。
2. 典型工业控制系统是由( 一次设备 )和工业控制机部分组成。
3. 当配电系统的电感与补偿电容发生串联谐振时,呈现( 最小 )阻抗。
4. 浮地接法要求全机与地绝缘的电阻不能(小于)50MΩ。
5. 磁路屏蔽用( 导磁材料 )使磁场闭合,屏蔽接地线接大地很好。
6. 零信号基准电位的相接点必须保证( 干扰电流  )不流经信号线。
7. 开关量输入节点12个,开关量输出节点8个,实际所用I/O点数20个,选用中小型控制器(F—20MR)基本单元,就可以满足机床的控制要求。
8. 电气控制原理图设计按主电路―控制电路-( 联锁与保护 )-总体检查的顺序进行。
9. 数显改造机床在普通机床上安装数显( 位置 )检测装置。
10.SIN840C( 标准系统 )软件中含有车床、铣床两种类型的设置。
11.机床操作面板上主要有4种加工操作方法,即JOG手动、TEACHIN( 示教 )、MDA手动输入数据自动运行和AUTOMATIC自动。
12.IFT5无刷三相伺服电动机包括定子、转子,一个检测电动机转子位置及( 转速 )的无刷反馈系统。
13.差补原理是已知运动轨迹的起点坐标,终点坐标和( 曲线方程 )由数据系统实时地计算出各个中间点的坐标。
14.SIN840C控制系统由数控单元主体、主轴和(进给伺服单元)。
15.数控机床的伺服系统一般包括机械传动系统和( 驱动 )装置。
16.( ISO14 000 )系列标准是国标标准化组织发布的有关环境管理的系列标准。
17.直流驱动系统的优点是直流电动机具有良好的( 调速 )性能,易于调整。
18.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是( 降低成本 )积累资金,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19.在指导操作和独立操作训练法中要求注意让学员反复地进行( 独立实际 )操作训练。
20.( 保护接地 )使用于电源中性线不直接接地的电气设备。
C
1. CNC系统具有良好的( 柔性 )与灵活性,很好的通用性和可靠性。
2. 由被控对象变送器和执行机构组成典型工业控制机系统的( 一次设备 )部分。
3. 当配电系统的电感与补偿电容发生串联谐振时,其补偿电容器和配电系统呈( 最大 )电流。
4. 浮地接法容易产生( 静电 )干扰。
5. 当电源有一个不接地的信号源与一个接地放大器相连时,输入端的屏蔽应接至( 放大器  )的公共端。
6. 电子装置内部采用低噪音前置放大器各级放大器间防止耦合和(  自激振荡    )。
7. 机电一体化将电子设备的信息处理功能和控制功能融合到(机械装置)中使装置更具有系统性、完整性、科学性和先进性。
8. 机电一体化产品控制系统大多数都具备自动控制、自动整断、自动信息处理、(自动修正)、自动检测等功能。
9. 机电一体化包含了机械技术、计算机与信息处理技术、系统技术、自动控制技术、传感与(检测)技术、伺服传动技术。
10. 电气控制原理图设计按主电路——控制电路——(联锁与保护)——总体检查的顺序进行。
11. PCL改造设备控制是指采用PCL可编程序控制器替换原设备控制中庞大而复杂的(继电器)控制装置。
12. SIN840C系统模块具有种类(少),结构清晰,便于维修的特点。
13. 机床操作面板上主要有4种加工操作方式,即JOG手动、TEACHIN示教、MDA手动输入数据自动运行和AUTOMATTC组(自动)。
14. 差补原理是已知运动轨迹的起点坐标,终点坐标和曲线方程,由数据系统实时地计算出(各个中间点)的坐标。
15. 数控机床的伺服系统的机械传动系统一般由伺服驱动系统、机械传动部件、(驱动元件)组成。
16. 伺服系统是一种反馈控制系统,它由指令脉冲作为输入给定值,与输出被控量进行比较,利用比较后产生的(偏差值)对系统进行自动调节。
17. CIMS是(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  )英文的缩写。
18. 生产工人在生产班内完成生产任务所需的直接和间接的全部工时为工时定额中的(  定额时间    )。
19. 指导操作是具有示范操作和(   现场技术  )指导训练。
20. (二相触电)是最危险的触电形式。
D
1.为便于系统的维修与使用CNC统称都有( 故障自我诊断   )系统。
2.工业控制系统的硬件由计算机基本系统和(   过程I/O系统  )组成。
3.为避免( 谐振 )现象应在补偿电容前串联电抗器。
4.A/D转换器在获取0—50mv的微弱信号时(  模似接地法   )极为重要。
5.当接地的信号源与不接地的放大器连接时,放大器的输入端屏蔽应接到(  信号源   )的公共端。
6.随着装置内部各种线圈要屏蔽或距离要远些。注意漏磁方向,减小(  互感耦合 )。
7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可以使机械技术和电子技术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实现系统整体( 最佳化 )。
8.机电一体化产品控制大多数都具备(自动控制 )、自动诊断、自动信息处理、自动修正、自动检测等功能。
9.变频器改造设备调速系统采用交流变频器调速替代原设备中(直流调速)或其他电动机调速的方案。
10.机床数据,PCL程序及加工工序可在(MMC)的硬盘上备份。
11.机床操作面板上主要有4种加工操作方式,既JOG(手动)、TEACHIN(示教)、MAD(手动输入数据自动运行  )和AUTOMATTC(自动)。
12.SIN840C可以实现(3D)插补。
13.数控机床的伺服系统中的机械传动系统一般由(  伺服驱动   )系统、机械传动部件、驱动元件组成。
14.伺服系统是一种反馈控制系统,它由(指令脉冲)作为输入给定值,与输出被控量进行比较,利用比较后产生的偏差值对系统进行自动调节。
15.反相比例放大器有两个输入端,一个反相输入端,表示输入与输出是反相的,另一个是( 同相 )端,表示输入信号与输出信号是同相的。
16.在自动控制系统中,( 输出量 )能够以一定准确度跟随输入量的变化而变化的系统称为伺服系统。
17.CIMS主要包括经营管理功能,工程设计自动化,生产制造自动化和( 质量保证 )
18.提高劳动生产力的目的是( 降低生产成本 )积累资金,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19.在指导学员操作中,必须经常对学员加强( 安全 )教育。
20.( 二相触电 )是最严重的触电事故。
E
1. 在FANUS系统,F15系列中主CPU为( 32 )位的CNC装置,因此是人工智能CNC装置。
2. LJ—20系列的内装式PCL通过计算机编程形成目标文件和( 梯形图  )文件。
3. 在变频器的输入侧接有电动机时不应接入( 电容器   )而提高功率因素。
4. 采用三线采样双屏蔽浮地技术是将地线和( 信号线   )采样。
5. 浮地接法要求全机与的绝缘电阻不能(    小于    )50MΩ。
6. 用于小容量变频器时可将每相导线按相同方向在( 零序电抗器  )上绕4圈以上,实际变频器的输出侧抗干扰。
7. 机电一体化包含了机械技术、计算机与( 信息处理 )技术、系统技术、自动控制技术、传感与检测技术、伺服传动技术。
8. 电气控制原理图设计按主电路——控制电路——( 联锁与保护 )——总体检查的顺序进行。
9. 变频器改造设备调速系统提高了调速的性能,(  降低了  )电能消耗。
10. 在计算机数控系统( CNC )中,插补工作一般由软件完成。
11. SIN840C数控单元包括显示部分、(主机框架)、输入/输出设备及驱动装置。
12. 机床数据,PLC程序及加工工序可在( MMC )的硬盘上备份。
13. CSB( 中央服务单元 )是CENTER SERVICE BOARD的缩写。
14. 伺服驱动系统一般由( 驱动控制 )和驱动元件组成。
15. 数控机床的伺服系统中的检测装置一般由检测元件组成。
16. 数控机床的伺服系统一般包括机械传动系统和( 检测  )装置。
17. 生产工人在生产班内完成生产任务所需的直接和间接的全部工时为工时定额中的(  定额时间  )。
18. 精益生产具有在生产过程中将上道工程推动下道工程的模式变为( 下道工程要求拉动上道工程生产的模式 )的特点。
19. 通过指导操作使学员的( 动手操作 )能力不断增强和提高,熟练掌握操作技能。
20. 实践证明,低频电流对人体的伤害比高频电流( 大 )
二、选择题
A
1. 电容器替代时,电容器的(  B   )首先要满足要求。
A.电容量        B.耐压     C.电流       D.功率
2.测试仪可提供三中输入格式:PROTEL文件格式、( C )和索引表格式,可根据使用的需要进行选择。
A. BMP格式     B.文本格式      C.连接表格式     D . JGP格式
3.常用的工业控制系统通常分为分散型控制系统、可编程序控制器、STD总线工业控制机、(  B  )模块化控制系统、智能调节控制仪表等。
A 16位单板机       B工业PC         C 主CPU          D32位单机片
4.当配电变压器三相输入电压不平衡率大于( D )时会对系统产生不良影响。
A ±5%                  B±3%               C5%                D3%
5.变频器改造设备调速系统提高了( A )的性能,降低了电能消耗。
A 调速              B准确         C抗扰动      D稳定
6.PLC改造设备控制是采用PLC可编程序控制器替换原设备控制中庞大而复杂的(   B   )控制装置。
A 模拟     B 继电器        C时实          D时序逻辑电路
7.变频器改造设备调速系统采用交流变频器调速替代原设备中( C )或其他电动机调速的方案。
A 变极调速   B 变压调速   C 直流调速     D 闭环负反馈
8.晶体管图示议测量三极管时( C  )可以改变特性曲线族之间的距离。
A  阶梯选择  B 功耗电阻C  集电极—基极电流/电位                D 峰性范围
9.重复接地的作用是降低漏电设备外客对地电压,减轻(  A   )断线时的危险。
A  零线     B保护接地线      C 相线       D相线和中线
10.漏电保护装置在人体触及带电体时,能在( D )内切断电源。
A. 10s   B.5s    C.1s        D.0.1s
B
1.50uF/400V与100Uf/400V进行并联后相当于一个(   A    )。
A.150uF/400V    B.75uF/400V     C.150uF/800V    D.25uF/400V
2.逻辑分析仪是按(  C  )思路发展而成的。
A .存储示波器 B .双踪示波器  C 、多线示波器    D。 逻辑电路
3单CPU工业控制机系统可以分时控制( D )回路。
A 多个开环控制B两个闭环控制C三个闭环控制 D 多个闭环控制
4.当配电系统的电感与补偿电容器发生串联谐振时,呈现( B )阻抗。
A 零        B 最小      C最大      D短路
5.变频器改造设备调速系统提高了( A )的性能,降低了电能消耗。
A 调速       B准确度      C抗扰动          D稳定
6.PLC改造设备控制是指采用PLC可编程序控制器替换原设备控制中庞大而复杂的( B )控制装置。
A.模拟 B。继电器 C。时实 D。时序逻辑电路
7.变频器改造设备调速系统采用交流变频器调速代替原设备中( C )或其他电动机调速的方案。
A:变极调速 B:变压调速  C:直流调速 D:闭环负反馈
8.主频信号发生器使用时频率调整旋钮改变主振荷图的( A  )
A.可变电路 B:电压较低 C:电流大小 D:可变电阻阻值
9.触电者既( B ),应采用人工呼吸和胸外挤压法同时进行救护。
A.有心跳无呼B:无心跳又无呼吸C:无心跳有呼吸 D:呼吸困难
10.高性能的高压变频器调速装置的主电路开关器件采用( B )。
A.快速恢复二极管 B:绝缘栅双极晶体管 C:电力晶体管 D:功率场效应晶体管
C
1.PLC模块的安装尺寸、( D )等一般都已经标准化了。
A.电流等级 B:功率等级 C:绝缘等级 D:电压等级
2.准确度是说明测量结果与真值的偏离程度。( C )的大小是准确度的标志。
A.附加误差 B:基本误差 C:系统误差 D:绝对误差
3.典型工业控制机系统的一次设备通常由( C )变送器和执行器机构组成。
A.传感器 B:探头 C:被控对象 D:一次线缆
4.变频器输出侧抗干扰措施中,为了减少( B ),可在输出侧安装输出电抗器。
A.电源  B:电磁噪声 C:高次谐波 D:信号
5.变频器改造设备调速系统提高了( A )的性能,降低了能源消耗。
A.调速 B:准确度 C:抗扰动 D:稳定
6.PLC改造设备控制是指采用PLC可编程序控制器替换原设备控制中庞大而复杂的( B )控制装置。
A.模似 B:继电器  C:时实  D:时序逻辑电路
7.进行理论教学培训时,除依据教材外,应结合本职业介绍一些( A )方面的内容。
A.“四新”应用 B:案例 C:学员感兴趣 D:科技动态
8.变频器改造设备调速系统采用交流变频器调速替代原设备中( C )或其他电动机调速的方案
A.变极调速 B:变压调速 C:直流调速 D:闭环负反馈
9.数显改造机床在普通机床上安装数显( B )检测装置。
A.主轴旋转速度 B:位置 C:过载 D:进给速度
10.示波器上观察波形移动由( B )完成。
A.灯丝电压 B:偏转系统 C:加速极电压 D:聚焦极电压

1.调制信号是以( A )形式表现的。
A.离散  B:收剑  C:环绕  D:振荡
2.50uF/400V与100Uf/400V进行并联后相当于一个(   A    )。
A.150uF/400V      B.75uF/400V     C.150uF/800V    D.25uF/400V
3.触电者( A )时,应进行人工呼吸。
A.有心跳无呼吸B:有呼吸无心跳C:既无心跳又无呼吸D:既有心跳又有呼吸。
4.浮地接法要求全机与地的绝缘电阻不能(   C     )
A.小于4ΩB:大于500MΩ C:小于500MΩ   D:大于50MΩ
5.PLC改造设备控制是指采用PLC可编程序控制器替换原设备控制中庞大而复杂的(    B   )控制装置。
A.模拟      B:继电器     C:时实       D:时序逻辑电路
6.变频器改造设备调速系统采用交流变频器替代原设备中( C )或其他电动机调速的方案。
A. 变极调速    B:变压调速    C:直流调速     D:闭环负反馈
7.数显改造机床在普通机床上按装数显(   B   )检测装置。
A.主轴旋转速度    B:位置      C:过载         D:进给速度
8.经济型数控机床的改造主要采用于中、小型(   A   )和铣床的数控改造。
A.车床 B:磨床 C:钻床 D:镗床
9.有主生产计划(MP3),物料需求计划(MRP)生产进度计划(DS)能力需求计划(CRP)构成( B  )。
A.精益生产计划 B:制造资源计划MRPⅡ C.看板管理计划    D:全面生产计划
10.触电者(   A  )时,应进行人工呼吸。
A.有心跳无呼吸 B:无心跳又无呼吸C.无心跳有呼吸D:呼吸困难
三、判断题(正确的请在括号里打“√”错误的大“×”)
1.SIN840C主菜单的PROGEAMMING在MMC的硬盘上编辑,按ASCⅡ码编辑。( √   )
2.DIAGNOSIS诊断区域主要用于机床的调整及维护。(  √     )
3.A/D转换器是交直流转换器。(   ×   )
4.有主生产计划(MP3),物料需求计划(MRP)生产进度计划(DS)能力需求计划(CRP)构成制造资源计划MRPⅡ。(   √     )
5.ISO9000族标准中ISO9000-4是指导性标准。(  ×    )
6.维修电工班主要是为生产服务的。(  √    )
7.理论培训的一般办法是课堂讲授。(  √    )
8.指导操作是培养和提高学员独立技能的极为重要的方法和手段。(  ×    )
9.实践证明,低频电流对人体的伤害比高频电流小。( × )
10.触电者有心跳无呼吸时,应进行人工呼吸。(  √   )
1. SIN840C可以实现3D插补。(  √ )
2. SIN840C主菜单的PROGEAMMING在MMC的硬盘上编辑,按ASCⅡ码编辑。( √  )
3. 示波器中扫描发生产生的是方波。( × )
4. 生产同步化是一种生产物流控制系统。(× )
5. ISO9000族标准中ISO9004-1是基础标准。( √ )
6. ISO9000系列标准是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的有关环境管理的系列标准。( × )
7. 理论培训教学中应有条理性和系统性,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员解决实际工作的能力。( √ )
8. 维修电工在操作中,特别要注意首先断电( × )
9. 两相有是最严重的触电事故。( √ )
10. 触电者有呼吸无心跳时,应采用胸外挤压法进行救护。( √ )
1. CSB中央服务板是CENTER SERVICE BOARD的缩写。( √ )
2. DIAGNOSIS诊断区域主要用于机床的调整及维护( √ )
3. 在维修直流电极时,对各绕组之间作耐压试验,其试验电压用直流电。( × )
4. 准时化生产方式企业的经营目标是质量。( × )
5. ISO9000族标准与TQC的差别在于:ISO9000族标准是从采购者立场上所规定的质量保证。( √  )
6. 我国发布的GB/1900—ISO9000《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双编号国家标准中质量体系、质量管理和质量体系的第一部分,指南。( ×  )
7. 进行理论培训时应结合本企业、本职业在生产技术、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的办法。( √ )
8. 通过示范操作技能使学员的动手能力不断增强和提高,熟练掌握操作技能。(   )
9. 保护接地使用于电源中性线直接接地的电气设备。(  ×  )
10. 导体在磁场中切割磁力线产生感应电动势,其方向用右手安培定则来判别。( √  )
1. CSB中央服务板是CENTER SERVICE BOARD的缩写。( √ )
2. SIN840C主菜单的PROGEAMMING在MMC的硬盘上编辑,按汇编语言编辑。(  × )
3. 操作晶体图示仪时,特别注意功耗电压,阶梯选择及峰位范围选择开关位置,他们是导致损坏的主要原因。( √  )
4. 精益生产的要求做法是福特生产方式。(  ×  )
5. ISO-14000系列标准是有关环境管理的系列标准。 ( √ )
6. ISO是国际电工组织的缩写。( × )
7. ISO9004-1是质量管理和质量体系要素指南。(√ )
8. 理论培训时结合本职业向学员介绍一些新技术、新知识、新材料、新设备应用方面的内容也是十分重要的。( × )
9. 理论培训一般采用启发试教学方法进行的。(×  )
10. 重复接地的作用是降低漏电设备外客的对地电压,减轻零线断线时的危险。( √   )
1. SIN840C可以实现位置插补。( ×  )
2. DJAGNOSIS诊断区域主要用于机床的调整及维修。(×   )
3. 国产集成电路系列和品种的型号由五部分组成,( √ )
4. 修理工作中,要按设备原始数据和精度要求进行修复,严格把握修理的质量关,不得降低设备原有的性能。(√)
5. 精益生产适用于现代制造企业的组织管理方法。( √ )
6. 制定ISO14000系列标准的直接原因是产品的性能下降( × )
7. ISO9000族标准包括质量术语标准(ISO8402)( × )
8. 指导操作训练的目的是通过课堂教学方式,使学员掌握维修电工本等级技术理论知识。(  √ )
9. 进行理论教学培训时,除依据教材外应结合本职业介绍一些“四新”应用的方面的内容。( √ )
10. 为了提高电气设备运行的可靠性,将变压器副边中性点与接地极紧密地连接起来叫工作接地。( √ )

网友A:
这是高级技师的题目,很有借鉴意义

网友B:
这是哪个地区的试题?

网友C(2008-09-11):
这些题目值得再学一下。

网友D:
有没有更详细的,给我发一份,谢谢!

邮箱:binxiao3721@yahoo.com.cn

网友E:
有南京技师学院出的考试题

网友F:
恩 不错   谢谢了.这些题目值得再学一下。

网友G(2009-05-30):
非常好,是我要学习的,就是重复的题多点

楼主(2008-01-05):
一、填空题(请将正确答案填在横线空白处)
1.COMPUTERIZED NUMERICAL CONTROL是一种( 计算机数控 )统简称CNC。
2.SINUMERJK820S系统是(步进电动机)控制系统,专为经济型数控机床设计的。
3.配电网络三相电压不平衡会使变频器的输入电压和电流波形发生( 畸变 )。
4.为了提高抗干扰能力,交流电源地线与( 信号地线 )不能共用。
5.电场屏蔽解决分布电容问题,( 屏蔽 )地线接大地。
6.电子测量装置的静电屏蔽罩必须与被屏蔽电路的零信号( 电位公共线 )相接。
7.控制系统大多数具备自动控制、( 自动诊断 )、自动信息处理、自动修正、自动检测等功能。
8.机电一体化产品控制系统大多数都具备自动控制、自动诊断、自动信息处理、自动修正、( 自动检测 )等功能。
9.机电一体化包含了机械技术、计算机与信息处理技术、系统技术、( 自动控制 )技术、传感与检测技术、伺服与传动技术。
10.电气控制原理图设计按主回路-控制回路-(联锁与保护)-总体检查的顺序进行。
11.经济型数控机床的改造主要用于中、小型( 车床 )和铣床的数控改造。
12.SIN840C可以实现( 3D )差补。
13.CBS(中央服务单元)是CENTER SERVICE BOARD的缩写。
14.SIN840C控制系统由数控单元主体、主轴和(伺服单元)。
15.机床操作面板上主要有4种加工操作方法,即JOG手动、TEACHIN示教、MDA(手动输入数据自动运行)和AUTOMATIC自动。
16.在自动控制系统中,( 输出量 )能够以一定准确度跟随输入量的变化而变化的系统称为伺服系统。
17.反相比例放大器有两个输入端,一个是( 反相输入 )端,表示输入与输出是反相的,另一个是同相端,表示输入信号与输出信号是同相的。
18.精益生产具有在生产过程中将上道工程推动下道工程生产的模式变为(下道工序要求上道工序生产模式)特点。
19.( 指导操作训练 )是培养提高学员独立操作技能极为重要的方式和手段。
20.为提高电气设备运行的可靠性,将( 变压器中性点 )与接地极紧密地连接起来叫工作接地。
B
1. CNC系统是靠( 软件 )来满足不同类型机床的各种要求的。
2. 典型工业控制系统是由( 一次设备 )和工业控制机部分组成。
3. 当配电系统的电感与补偿电容发生串联谐振时,呈现( 最小 )阻抗。
4. 浮地接法要求全机与地绝缘的电阻不能(小于)50MΩ。
5. 磁路屏蔽用( 导磁材料 )使磁场闭合,屏蔽接地线接大地很好。
6. 零信号基准电位的相接点必须保证( 干扰电流 )不流经信号线。
7. 开关量输入节点12个,开关量输出节点8个,实际所用I/O点数20个,选用中小型控制器(F—20MR)基本单元,就可以满足机床的控制要求。
8. 电气控制原理图设计按主电路―控制电路-( 联锁与保护 )-总体检查的顺序进行。
9. 数显改造机床在普通机床上安装数显( 位置 )检测装置。
10.SIN840C( 标准系统 )软件中含有车床、铣床两种类型的设置。
11.机床操作面板上主要有4种加工操作方法,即JOG手动、TEACHIN( 示教 )、MDA手动输入数据自动运行和AUTOMATIC自动。
12.IFT5无刷三相伺服电动机包括定子、转子,一个检测电动机转子位置及( 转速 )的无刷反馈系统。
13.差补原理是已知运动轨迹的起点坐标,终点坐标和( 曲线方程 )由数据系统实时地计算出各个中间点的坐标。
14.SIN840C控制系统由数控单元主体、主轴和(进给伺服单元)。
15.数控机床的伺服系统一般包括机械传动系统和( 驱动 )装置。
16.( ISO14 000 )系列标准是国标标准化组织发布的有关环境管理的系列标准。
17.直流驱动系统的优点是直流电动机具有良好的( 调速 )性能,易于调整。
18.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是( 降低成本 )积累资金,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19.在指导操作和独立操作训练法中要求注意让学员反复地进行( 独立实际 )操作训练。
20.( 保护接地 )使用于电源中性线不直接接地的电气设备。
C
1. CNC系统具有良好的( 柔性 )与灵活性,很好的通用性和可靠性。
2. 由被控对象变送器和执行机构组成典型工业控制机系统的( 一次设备 )部分。
3. 当配电系统的电感与补偿电容发生串联谐振时,其补偿电容器和配电系统呈( 最大 )电流。
4. 浮地接法容易产生( 静电 )干扰。
5. 当电源有一个不接地的信号源与一个接地放大器相连时,输入端的屏蔽应接至( 放大器 )的公共端。
6. 电子装置内部采用低噪音前置放大器各级放大器间防止耦合和( 自激振荡 )。
7. 机电一体化将电子设备的信息处理功能和控制功能融合到(机械装置)中使装置更具有系统性、完整性、科学性和先进性。
8. 机电一体化产品控制系统大多数都具备自动控制、自动整断、自动信息处理、(自动修正)、自动检测等功能。
9. 机电一体化包含了机械技术、计算机与信息处理技术、系统技术、自动控制技术、传感与(检测)技术、伺服传动技术。
10. 电气控制原理图设计按主电路——控制电路——(联锁与保护)——总体检查的顺序进行。
11. PCL改造设备控制是指采用PCL可编程序控制器替换原设备控制中庞大而复杂的(继电器)控制装置。
12. SIN840C系统模块具有种类(少),结构清晰,便于维修的特点。
13. 机床操作面板上主要有4种加工操作方式,即JOG手动、TEACHIN示教、MDA手动输入数据自动运行和AUTOMATTC组(自动)。
14. 差补原理是已知运动轨迹的起点坐标,终点坐标和曲线方程,由数据系统实时地计算出(各个中间点)的坐标。
15. 数控机床的伺服系统的机械传动系统一般由伺服驱动系统、机械传动部件、(驱动元件)组成。
16. 伺服系统是一种反馈控制系统,它由指令脉冲作为输入给定值,与输出被控量进行比较,利用比较后产生的(偏差值)对系统进行自动调节。
17. CIMS是(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 )英文的缩写。
18. 生产工人在生产班内完成生产任务所需的直接和间接的全部工时为工时定额中的( 定额时间 )。
19. 指导操作是具有示范操作和( 现场技术 )指导训练。
20. (二相触电)是最危险的触电形式。
D
1.为便于系统的维修与使用CNC统称都有( 故障自我诊断 )系统。
2.工业控制系统的硬件由计算机基本系统和( 过程I/O系统 )组成。
3.为避免( 谐振 )现象应在补偿电容前串联电抗器。
4.A/D转换器在获取0—50mv的微弱信号时( 模似接地法 )极为重要。
5.当接地的信号源与不接地的放大器连接时,放大器的输入端屏蔽应接到( 信号源 )的公共端。
6.随着装置内部各种线圈要屏蔽或距离要远些。注意漏磁方向,减小( 互感耦合 )。
7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可以使机械技术和电子技术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实现系统整体( 最佳化 )。
8.机电一体化产品控制大多数都具备(自动控制 )、自动诊断、自动信息处理、自动修正、自动检测等功能。
9.变频器改造设备调速系统采用交流变频器调速替代原设备中(直流调速)或其他电动机调速的方案。
10.机床数据,PCL程序及加工工序可在(MMC)的硬盘上备份。
11.机床操作面板上主要有4种加工操作方式,既JOG(手动)、TEACHIN(示教)、MAD(手动输入数据自动运行 )和AUTOMATTC(自动)。
12.SIN840C可以实现(3D)插补。
13.数控机床的伺服系统中的机械传动系统一般由( 伺服驱动 )系统、机械传动部件、驱动元件组成。
14.伺服系统是一种反馈控制系统,它由(指令脉冲)作为输入给定值,与输出被控量进行比较,利用比较后产生的偏差值对系统进行自动调节。
15.反相比例放大器有两个输入端,一个反相输入端,表示输入与输出是反相的,另一个是( 同相 )端,表示输入信号与输出信号是同相的。
16.在自动控制系统中,( 输出量 )能够以一定准确度跟随输入量的变化而变化的系统称为伺服系统。
17.CIMS主要包括经营管理功能,工程设计自动化,生产制造自动化和( 质量保证 )
18.提高劳动生产力的目的是( 降低生产成本 )积累资金,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19.在指导学员操作中,必须经常对学员加强( 安全 )教育。
20.( 二相触电 )是最严重的触电事故。
E
1. 在FANUS系统,F15系列中主CPU为( 32 )位的CNC装置,因此是人工智能CNC装置。
2. LJ—20系列的内装式PCL通过计算机编程形成目标文件和( 梯形图 )文件。
3. 在变频器的输入侧接有电动机时不应接入( 电容器 )而提高功率因素。
4. 采用三线采样双屏蔽浮地技术是将地线和( 信号线 )采样。
5. 浮地接法要求全机与的绝缘电阻不能( 小于 )50MΩ。
6. 用于小容量变频器时可将每相导线按相同方向在( 零序电抗器 )上绕4圈以上,实际变频器的输出侧抗干扰。
7. 机电一体化包含了机械技术、计算机与( 信息处理 )技术、系统技术、自动控制技术、传感与检测技术、伺服传动技术。
8. 电气控制原理图设计按主电路——控制电路——( 联锁与保护 )——总体检查的顺序进行。
9. 变频器改造设备调速系统提高了调速的性能,( 降低了 )电能消耗。
10. 在计算机数控系统( CNC )中,插补工作一般由软件完成。
11. SIN840C数控单元包括显示部分、(主机框架)、输入/输出设备及驱动装置。
12. 机床数据,PLC程序及加工工序可在( MMC )的硬盘上备份。
13. CSB( 中央服务单元 )是CENTER SERVICE BOARD的缩写。
14. 伺服驱动系统一般由( 驱动控制 )和驱动元件组成。
15. 数控机床的伺服系统中的检测装置一般由检测元件组成。
16. 数控机床的伺服系统一般包括机械传动系统和( 检测 )装置。
17. 生产工人在生产班内完成生产任务所需的直接和间接的全部工时为工时定额中的( 定额时间 )。
18. 精益生产具有在生产过程中将上道工程推动下道工程的模式变为( 下道工程要求拉动上道工程生产的模式 )的特点。
19. 通过指导操作使学员的( 动手操作 )能力不断增强和提高,熟练掌握操作技能。
20. 实践证明,低频电流对人体的伤害比高频电流( 大 )
二、选择题
A
1. 电容器替代时,电容器的( B )首先要满足要求。
A.电容量 B.耐压 C.电流 D.功率
2.测试仪可提供三中输入格式:PROTEL文件格式、( C )和索引表格式,可根据使用的需要进行选择。
A. BMP格式 B.文本格式 C.连接表格式 D . JGP格式
3.常用的工业控制系统通常分为分散型控制系统、可编程序控制器、STD总线工业控制机、( B )模块化控制系统、智能调节控制仪表等。
A 16位单板机 B工业PC C 主CPU D32位单机片
4.当配电变压器三相输入电压不平衡率大于( D )时会对系统产生不良影响。
A ±5% B±3% C5% D3%
5.变频器改造设备调速系统提高了( A )的性能,降低了电能消耗。
A 调速 B准确 C抗扰动 D稳定
6.PLC改造设备控制是采用PLC可编程序控制器替换原设备控制中庞大而复杂的( B )控制装置。
A 模拟 B 继电器 C时实 D时序逻辑电路
7.变频器改造设备调速系统采用交流变频器调速替代原设备中( C )或其他电动机调速的方案。
A 变极调速 B 变压调速 C 直流调速 D 闭环负反馈
8.晶体管图示议测量三极管时( C )可以改变特性曲线族之间的距离。
A 阶梯选择 B 功耗电阻C 集电极—基极电流/电位 D 峰性范围
9.重复接地的作用是降低漏电设备外客对地电压,减轻( A )断线时的危险。
A 零线 B保护接地线 C 相线 D相线和中线
10.漏电保护装置在人体触及带电体时,能在( D )内切断电源。
A. 10s B.5s C.1s D.0.1s
B
1.50uF/400V与100Uf/400V进行并联后相当于一个( A )。
A.150uF/400V B.75uF/400V C.150uF/800V D.25uF/400V
2.逻辑分析仪是按( C )思路发展而成的。
A .存储示波器 B .双踪示波器 C 、多线示波器 D。 逻辑电路
3单CPU工业控制机系统可以分时控制( D )回路。
A 多个开环控制B两个闭环控制C三个闭环控制 D 多个闭环控制
4.当配电系统的电感与补偿电容器发生串联谐振时,呈现( B )阻抗。
A 零 B 最小 C最大 D短路
5.变频器改造设备调速系统提高了( A )的性能,降低了电能消耗。
A 调速 B准确度 C抗扰动 D稳定
6.PLC改造设备控制是指采用PLC可编程序控制器替换原设备控制中庞大而复杂的( B )控制装置。
A.模拟 B。继电器 C。时实 D。时序逻辑电路
7.变频器改造设备调速系统采用交流变频器调速代替原设备中( C )或其他电动机调速的方案。
A:变极调速 B:变压调速 C:直流调速 D:闭环负反馈
8.主频信号发生器使用时频率调整旋钮改变主振荷图的( A )
A.可变电路 B:电压较低 C:电流大小 D:可变电阻阻值
9.触电者既( B ),应采用人工呼吸和胸外挤压法同时进行救护。
A.有心跳无呼B:无心跳又无呼吸C:无心跳有呼吸 D:呼吸困难
10.高性能的高压变频器调速装置的主电路开关器件采用( B )。
A.快速恢复二极管 B:绝缘栅双极晶体管 C:电力晶体管 D:功率场效应晶体管
C
1.PLC模块的安装尺寸、( D )等一般都已经标准化了。
A.电流等级 B:功率等级 C:绝缘等级 D:电压等级
2.准确度是说明测量结果与真值的偏离程度。( C )的大小是准确度的标志。
A.附加误差 B:基本误差 C:系统误差 D:绝对误差
3.典型工业控制机系统的一次设备通常由( C )变送器和执行器机构组成。
A.传感器 B:探头 C:被控对象 D:一次线缆
4.变频器输出侧抗干扰措施中,为了减少( B ),可在输出侧安装输出电抗器。
A.电源 B:电磁噪声 C:高次谐波 D:信号
5.变频器改造设备调速系统提高了( A )的性能,降低了能源消耗。
A.调速 B:准确度 C:抗扰动 D:稳定
6.PLC改造设备控制是指采用PLC可编程序控制器替换原设备控制中庞大而复杂的( B )控制装置。
A.模似 B:继电器 C:时实 D:时序逻辑电路
7.进行理论教学培训时,除依据教材外,应结合本职业介绍一些( A )方面的内容。
A.“四新”应用 B:案例 C:学员感兴趣 D:科技动态
8.变频器改造设备调速系统采用交流变频器调速替代原设备中( C )或其他电动机调速的方案
A.变极调速 B:变压调速 C:直流调速 D:闭环负反馈
9.数显改造机床在普通机床上安装数显( B )检测装置。
A.主轴旋转速度 B:位置 C:过载 D:进给速度
10.示波器上观察波形移动由( B )完成。
A.灯丝电压 B:偏转系统 C:加速极电压 D:聚焦极电压
D
1.调制信号是以( A )形式表现的。
A.离散 B:收剑 C:环绕 D:振荡
2.50uF/400V与100Uf/400V进行并联后相当于一个( A )。
A.150uF/400V B.75uF/400V C.150uF/800V D.25uF/400V
3.触电者( A )时,应进行人工呼吸。
A.有心跳无呼吸B:有呼吸无心跳C:既无心跳又无呼吸D:既有心跳又有呼吸。
4.浮地接法要求全机与地的绝缘电阻不能( C )
A.小于4ΩB:大于500MΩ C:小于500MΩ D:大于50MΩ
5.PLC改造设备控制是指采用PLC可编程序控制器替换原设备控制中庞大而复杂的( B )控制装置。
A.模拟 B:继电器 C:时实 D:时序逻辑电路
6.变频器改造设备调速系统采用交流变频器替代原设备中( C )或其他电动机调速的方案。
A. 变极调速 B:变压调速 C:直流调速 D:闭环负反馈
7.数显改造机床在普通机床上按装数显( B )检测装置。
A.主轴旋转速度 B:位置 C:过载 D:进给速度
8.经济型数控机床的改造主要采用于中、小型( A )和铣床的数控改造。
A.车床 B:磨床 C:钻床 D:镗床
9.有主生产计划(MP3),物料需求计划(MRP)生产进度计划(DS)能力需求计划(CRP)构成( B )。
A.精益生产计划 B:制造资源计划MRPⅡ C.看板管理计划 D:全面生产计划
10.触电者( A )时,应进行人工呼吸。
A.有心跳无呼吸 B:无心跳又无呼吸C.无心跳有呼吸D:呼吸困难
三、判断题(正确的请在括号里打“√”错误的大“×”)
1.SIN840C主菜单的PROGEAMMING在MMC的硬盘上编辑,按ASCⅡ码编辑。( √ )
2.DIAGNOSIS诊断区域主要用于机床的调整及维护。( √ )
3.A/D转换器是交直流转换器。( × )
4.有主生产计划(MP3),物料需求计划(MRP)生产进度计划(DS)能力需求计划(CRP)构成制造资源计划MRPⅡ。( √ )
5.ISO9000族标准中ISO9000-4是指导性标准。( × )
6.维修电工班主要是为生产服务的。( √ )
7.理论培训的一般办法是课堂讲授。( √ )
8.指导操作是培养和提高学员独立技能的极为重要的方法和手段。( × )
9.实践证明,低频电流对人体的伤害比高频电流小。( × )
10.触电者有心跳无呼吸时,应进行人工呼吸。( √ )
1. SIN840C可以实现3D插补。( √ )
2. SIN840C主菜单的PROGEAMMING在MMC的硬盘上编辑,按ASCⅡ码编辑。( √ )
3. 示波器中扫描发生产生的是方波。( × )
4. 生产同步化是一种生产物流控制系统。(× )
5. ISO9000族标准中ISO9004-1是基础标准。( √ )
6. ISO9000系列标准是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的有关环境管理的系列标准。( × )
7. 理论培训教学中应有条理性和系统性,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员解决实际工作的能力。( √ )
8. 维修电工在操作中,特别要注意首先断电( × )
9. 两相有是最严重的触电事故。( √ )
10. 触电者有呼吸无心跳时,应采用胸外挤压法进行救护。( √ )
1. CSB中央服务板是CENTER SERVICE BOARD的缩写。( √ )
2. DIAGNOSIS诊断区域主要用于机床的调整及维护( √ )
3. 在维修直流电极时,对各绕组之间作耐压试验,其试验电压用直流电。( × )
4. 准时化生产方式企业的经营目标是质量。( × )
5. ISO9000族标准与TQC的差别在于:ISO9000族标准是从采购者立场上所规定的质量保证。( √ )
6. 我国发布的GB/1900—ISO9000《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双编号国家标准中质量体系、质量管理和质量体系的第一部分,指南。( × )
7. 进行理论培训时应结合本企业、本职业在生产技术、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的办法。( √ )
8. 通过示范操作技能使学员的动手能力不断增强和提高,熟练掌握操作技能。( )
9. 保护接地使用于电源中性线直接接地的电气设备。( × )
10. 导体在磁场中切割磁力线产生感应电动势,其方向用右手安培定则来判别。( √ )
1. CSB中央服务板是CENTER SERVICE BOARD的缩写。( √ )
2. SIN840C主菜单的PROGEAMMING在MMC的硬盘上编辑,按汇编语言编辑。( × )
3. 操作晶体图示仪时,特别注意功耗电压,阶梯选择及峰位范围选择开关位置,他们是导致损坏的主要原因。( √ )
4. 精益生产的要求做法是福特生产方式。( × )
5. ISO-14000系列标准是有关环境管理的系列标准。 ( √ )
6. ISO是国际电工组织的缩写。( × )
7. ISO9004-1是质量管理和质量体系要素指南。(√ )
8. 理论培训时结合本职业向学员介绍一些新技术、新知识、新材料、新设备应用方面的内容也是十分重要的。( × )
9. 理论培训一般采用启发试教学方法进行的。(× )
10. 重复接地的作用是降低漏电设备外客的对地电压,减轻零线断线时的危险。( √ )
1. SIN840C可以实现位置插补。( × )
2. DJAGNOSIS诊断区域主要用于机床的调整及维修。(× )
3. 国产集成电路系列和品种的型号由五部分组成,( √ )
4. 修理工作中,要按设备原始数据和精度要求进行修复,严格把握修理的质量关,不得降低设备原有的性能。(√)
5. 精益生产适用于现代制造企业的组织管理方法。( √ )
6. 制定ISO14000系列标准的直接原因是产品的性能下降( × )
7. ISO9000族标准包括质量术语标准(ISO8402)( × )
8. 指导操作训练的目的是通过课堂教学方式,使学员掌握维修电工本等级技术理论知识。( √ )
9. 进行理论教学培训时,除依据教材外应结合本职业介绍一些“四新”应用的方面的内容。( √ )
10. 为了提高电气设备运行的可靠性,将变压器副边中性点与接地极紧密地连接起来叫工作接地。( √ )

网友H(2010-07-11):
不是说有21页吗,目前只有一页,还有20页上哪里去了。

网友I:
这是高级技师的试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