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执行机构检修规程

楼主(2007-12-10):
文章摘自:上仪营销中心http://www.mc-saic.com
责任编辑:上仪新闻中心技术部
一  Fisher气动执行机构
Fisher气动调门上其配备的DVC6000系列数字式阀门控制器是可以通讯的、基于微处理器的电-气转换仪表,除了把电流信号转换成气动输出压力这一标准功能外,还可以通过275型HART通讯器很容易地访问对于过程操作至关重要地信息。
一、  技术参数:
 输入信号:4~20mA直流,标准
 输出信号:为执行机构要求的气动信号,最大可达到气源压力的95%。
                         最少范围:0.4bar(6  psig)
                         最大范围:9.5bar  (140  psig)
 气源压力:推荐值:比执行机构要求的最大值高0..3bar(5  psig)
                     最大值:10.3bar(150  psig)或执行机构最大压力额定值,取两者中较低者
二、  275型HART通讯器
       由于Fisher气动执行机构的控制器是用275型的HART通讯器来校验的,所以应该了解和掌握HART通讯器的使用。
       275型HART通讯器主要由数字键盘,LCD显示器,操作键和功能键等部分组成,显示器可以显示8行x21字符,当与仪表连接时可以把仪表的信息传达出来。数字键盘有两个功能:快速选择菜单选项和输入数据。操作键主要是开关键、方向键、和热键。
       HART通讯器通常在两种环境里使用:离线(不跟仪表连接时)和在线(跟仪表连接时)。当打开HART通讯器时,它首先进行自检,然后自动搜索HART兼容设备,如果没有找到设备,它就显示信息“No  Device  Found”(没有找到设备)。然后显示主菜单。屏幕上有四个选择:Offline(离线),Online(在线),Frequency  Device(频率设备)以及Utility(属性)。如果找到一个HART兼容设备,HART通讯器会显示Online(在线)菜单。
         使用位于LCD下的标有F1至F4的四个功能键,可选择由动态字符说明的软件功能。在任意给定的菜单里,出现在功能键上的字符说明该键在当前菜单里的功能。可选功能包括:
?  HELP(帮助)-提供给你关于显示选项的信息。
?  SEND(发送)-把你已经输入的信息发给仪表。
?  BACK(返回)-返回上次显示的菜单。
?  HOME(主菜单)-返回Online(在线)菜单。
?  EXIT(退出)-返回你已经请求过一个只读参数值的菜单。
?  ABORT(放弃)-取消你的输入并返回到你已经选择的当前变量或例行程序的菜单。变量值不会改变。
?  OK(完成)-去下一个菜单或指令屏幕。
?  ENTER(进入)-发送你已经选择的信息给仪表或给将要发送的数字加上标记。如果数值已加上标记将被发送,SEND动态字符会作为一个功能键选项而出现。
?  DEL(删除)-当输入一个变量时,删除当前光标位置处的字母。
?  ESC(撤消)-取消你的输入并返回你已经选择了当前变量的菜单。变量数值不会改变。
?  SAVE(保存)-把信息存入记忆模块或数据堆栈。
三、仪表的设置和校验
     (一)  校验前的准备:
为了设置和校验仪表,保护必须为None(无)并且Instrument  Mode(仪表模式)必须处在(非投用状态)。
要取消保护:
1.  把4-20mA信号源连接到仪表上。
2.  把HART通讯器连接到仪表上并将它开启。
3.  按HART通讯器上的热键,并选择Protection(保护)。
4.  从Protection菜单里选择None(无)。当HART通讯器有提示时,临时把跳线跨接到仪表接线盒内的辅助端子AUX+和AUX-上。
为了查看仪表模式,可按热键,然后选择Instrument  Mode。如果Instrument  Mode不是Out  Of  Service,则从Instrument  Mode菜单里选择Out  Of  Service,并按ENTER(F4)。
对仪表有两种基本的设置方法,可依次从Onlin(在线)菜单里选择Setup  &  Diag(设置和诊断),Basic  Setup(基本设置)中出现以下的可选的设置方法:
?  Auto  Setup(自动设置)――(推荐方法)此过程根据指定的执行机构类型和尺寸自动地选择适当的组态参数。
?  Manual  Setup(手动设置)――此过程允许对下列参数组态输入数值:
1.  Instrument  Mode(仪表模式)
2.  Control  Mode(控制模式)
3.  Pressure  &  Actuator(压力与执行机构)
4.  Tuning  &  Calib(整定与校验)
要输入压力和执行机构参数,可选择Pressure  &  Actuator(压力与执行机构)然后给下面的参数输入数值:
?  Pressure  Unit(压力单位)
?  Max  Supply  Pressure(最大气源压力)
?  Actuator  Type(执行机构类型)
?  Feedback  Connection(反馈连接)
?  Tvl  Sensor  Motion(行程传感器旋转方向)
?  Valve  Style(阀门类型)
?  Zero  Control  Signal(零控制信号)
为了调整整定、行程切割低点和放大器、或自动校验行程,可选择Tuning  &  Calib(整定与校验),然后选择需要进行的步骤:
?  Tuning  Set(整定参数)
?  Tvl  Cutoff  Low(行程切割低点)
?  Relay  Adjust(放大器调整)
?  Auto  Calib  Travel(自动校验行程)
(二)校验:
当进行阀门检修后,需要对执行机构进行的行程重新进行校验。在进行行程校验前,检查气动放大器的调整(1-1-1-3或1-4-8)。选择Relay  Adjust,然后依照HART通讯器显示的提示来检查气动放大器的调整,完成后盖上数字式阀门控制器的盖子。行程校验有两种校验方式(手动、自动)。在校验过程中建议采用自动校验,因手动校验较为复杂和困难。
从Online菜单中选择,然后选择Basic  Setup、Auto  Setup和Auto  Calib  Travel(在HART通讯器上可依次按1-1-1-4),或在菜单Setup  &  Diag下选择Calibrate和Auto  Calib  Travel(1-4-2),然后按照HART通讯器上的提示自动地校验行程。
当Feedback  Connection(反馈连接)是Sstem-Standard(直通式-标准)时,在自动校验时需要与用户进行交流,用户交流可提供更加精确的交叉点(参考点)的调整。其他方式的反馈连接不需要用户互动,可从第5步开始。
1、  选择交叉点调整方法:Manual(手动),Last  Value(前次值),或Default(缺省值)。推荐选择Manual(手动)调整。如果选择了手动,HART显示器会提示在第3步中调整交叉点。
如果选择Lash  Value(上次值),则采用当前储存于仪表的交叉点设定值并无需与自动校验程序作进一步的用户互动(去步骤4)。在不能选择Manual时可以使用此选项。如果选择Defualt(缺省值),一个近似的交叉点会被发送到仪表,也无需与自动校验程序作进一步的用户互动(去步骤5),只能把它作为最后的选择。
2、  如果选择Manual(手动),则要求选择一个信号调整源:Analog(模拟)或Digital(数字)。如果用电流源去调整交叉点,选择Analog,去第3步。如果用数字化调节电流源,选择Digital,去第4步。
3、  如果选择Analog作为交叉点调整源,HART通讯器将会提示调整电流源直至反馈臂与执行机构推杆成直角。在完成调整之后,按OK,去第5步。
4、  如果选择Digital(数字)作为交叉点的调整源,HART通讯器会显示一个界面提示去完成交叉点的调整。选择需要改变反馈臂角度的方向和大小,使其与执行机构成直角。如果需要再次调整,重复该步骤,否则选择Done(完成),去第5步。
5、  自动校验的其余部分时自动进行的。当Calibrate(校验)菜单出现时,校验就完成了。
6、  把仪表恢复到In  Service(投用状态),并检验行程是否正确地跟随电流源的变化。

网友A:
哥们,有没有DVC2000调试说明书,给我发一份,谢谢!
jin_82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