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何两天烧两台11KW440变频器查电源负载正常

楼主(2008-01-12):
为何两天烧两台西门子11KW440变频器查电源(400V)负载(电流显示)正常,两台变频器运行中只听到一声响后,无任何现示。重新拉电源,更换电机,电机线,上第三台变频器。因没查出原因,心里没底,请高师指点。

网友A:
请问变频器哪部分坏?

网友B:
不管什么原因,这对电工压力很大的

网友C:
建议把空开换了。

网友D:
是不是整流变和动力变搞混了

网友E:
接地有没有问题

网友F:
我想一定是炸了,接线问题着重查!

网友G:
电源电压是否符合要求?讲的不太具体啊!究竟是运没运行就坏了

网友H:
看一下制动电阻吧或者检查一下制动电阻的线路有没有对地的地方,我曾经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I(2008-04-10):
建议用西门变频器专用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