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组态时遇到的问题,请高手帮忙

楼主(2007-01-02):
在进入DOS后,不是直接进入C:\>而是先出一段提示信息:
BUSNO DEVICENO comparing......
Network line speed is 100 xps/Full_Duplex Mode
Fast Ethernet Adapter driver (v3.23)[07/28/99] is installed
c:\>pause
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后来进入组态程序,但是不能添加修改等,系统提示:
Netbios not present...program ending
又返回DOS
我检查网线连接的还好,网卡应该也没问题,因为还有数据传输
我们使用的是北京国电的DCS]
不知道怎么回事,请高手们指教,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系统。
但从“Netbios not present”提示看,是没有安装NETBIOS协议。在网络一项中添加这个协议

楼主:
用的是北京国电的EDPF-NT系统啊

网友B:
我也用此系统,但未出现过楼主遇到的问题。反正我到dos下,先进eng目录,然后根据需要分别进loop、ladder、text里边,貌似从来没有出过类似问题,基本同意二楼意见,可能是NETBIOS木有添加。兄弟解决了以后发上来共享一下。

楼主:
没有添加安装NETBIOS协议的话那还能通讯?问题我们别的还都正常,测点都能显示,对操作来讲没有问题,没有协议的话还能联网操作?
如果是在windows下进入DOS的话提示communication failure,不知道是不是通讯的问题,

网友B:
这是通讯失败的意思,看样子你的系统在dos下的通讯有问题。而且不能直接从windows下进dos,应当重新启动机子,选择dos进入,进入时会提示网卡加载成功的信息,然后会出现c:/>的dos提示符,这时候进入eng子目录就可以启动LOOP、LADDER或TEXT作组态了。如果你的步骤都对,那么建议还是应当从网络的各项驱动及需要加载的设备入手检查。
兄弟解决了发上来共享,:)

网友C(2007-02-07):
通讯不是有故障,而是有错误,检查一下吧!

网友D:
是不是有受权的问题 ,运行正常,组态不行有这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