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二——变频器维修基础知识

楼主(2007-08-28):
       要想做好变频器维修,当然了解一些电子基础知识是相当重要的,也是迫不及待的。下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变频器维修基础知识。大家看完后,如果有不妥当的地方,望您指正,如果觉得还行支持我一下,给我一些鼓动!

一、先来了解模电和数电的区别

模电和数电的区别
很多刚进入电子行业,自动化行业的人士对模似电子电路和数字电子电路存在一些疑惑,由其是刚进这行的人更是不明了,当然在接触变频器维修与维护时肯定要熟悉。
所谓模似电子电路实际是相对数字电子电路而言。
模电:一般指频率在百兆HZ以下,电压在数十伏以内的模似信号以及对此信号的分析/处理及相关器件的运用。百兆HZ以上的信号属于高频电子电路范畴。百伏以上的信号属于强电或高压电范畴。
数电:一般指通过数字逻辑和计算去分析、处理信号,数字逻辑电路的构成以及运用。

数电的输入和输出端一般由模电组成,构成数电的基本逻辑元素就是模电中三级管饱和特性和截止特性。
由于数电可大规模集成,可进行复杂的数学运算,对温度、干扰、老化等参数不敏感,因此是今后的发展方向。但现实世界中信息都是模似信息(光线、无线电、热、冷等),模电是不可能淘汰的,但就一个系统而言模电部分可能会减少。理想构成为:模似输入——AD采样(数字化)——数字处理——DA转换——模似输出。

二、运放与比较器区别

运算放大器与专用比较器在变频器主控板的控电路中比较常见,它的作用也不用我去形容了,做这行的都比我清楚。
1、    运放可以连接成为比较输出,比较器就是比较。那么市面上为何单独出售两种产品,他们有相同和不同之处是什么呢?
2、    比较器输出一般是OC便于电平转换;比较器没有频补,SLEW RATE比同级运放大,但接成放大器易自激。
比较器的开环增益比一般放大器高很多,因此比较器正负端小的差异就引起输出端变化。
3、    频响是一方面,另处运放当比较器时输出不稳定,不一定能满足后级逻辑电路的要求。
4、    比较器为集电极开路输出,容易输出TTL电平,而运放有饱和压降,使用不便。
关于运算放大器与专用比较器的区别可分为以下几点:
1、    比较器的翻转速度快,大约在NS数量级,而运放翻转速度一般为US数量级(特殊高速运放除外)
2、    运放可以输入负反馈电路,而比较器不能使用负反馈,虽然比较器也有同相和反相两个输入端,便因为其内部没有相位补偿电路,如果输入负反馈,电路不能稳定工作,内部无相位补偿电路,这也是比较器比运放速度快的原因。
3、    运放输入初级一般采用推挽电路,双极性输出,而多数比较器输出极为集电级开路结构,所以需要上拉电阻,单极性输出,容易和数字电路连接。

三、肖特基二极管和快恢复二极管又什么区别

 快恢复二极管是指反向恢复时间很短的二极管(5us以下),工艺上多采用掺金措施,结构上有采用PN结型结构,有的采用改进的PIN结构。其正向压降高于普通二极管(1-2V),反向耐压多在1200V以下。从性能上可分为快恢复和超快恢复两个等级。前者反向恢复时间为数百纳秒或更长,后者则在100纳秒以下。
肖特基二极管是以金属和半导体接触形成的势垒为基础的二极管,简称肖特基二极管(Schottky Barrier Diode),具有正向压降低(0.4--0.5V)、反向恢复时间很短(10-40纳秒),而且反向漏电流较大,耐压低,一般低于150V,多用于低电压场合。
这两种管子通常用于开关电源。
肖特基二极管和快恢复二极管区别:前者的恢复时间比后者小一百倍左右,前者的反向恢复时间大约为几纳秒~!
前者的优点还有低功耗,大电流,超高速~!电气特性当然都是二极管阿~!
快恢复二极管在制造工艺上采用掺金,单纯的扩散等工艺,可获得较高的开关速度,同时也能得到较高的耐压.目前快恢复二极管主要应用在逆变电源中做整流元件.

肖特基二极管: 反向耐压值较低40V-50V,通态压降0.3-0.6V,小于10nS的反向恢复时间。它是具有肖特基特性的“金属半导体结”的二极管。其正向起始电压较低。其金属层除材料外,还可以采用金、钼、镍、钛等材料。其半导体材料采用硅或砷化镓,多为N型半导体。这种器件是由多数载流子导电的,所以,其反向饱和电流较以少数载流子导电的PN结大得多。由于肖特基二极管中少数载流子的存贮效应甚微,所以其频率响仅为RC时间常数限制,因而,它是高频和快速开关的理想器件。其工作频率可达100GHz。并且,MIS(金属-绝缘体-半导体)肖特基二极管可以用来制作太阳能电池或发光二极管。
快恢复二极管:有0.8-1.1V的正向导通压降,35-85nS的反向恢复时间,在导通和截止之间迅速转换,提高了器件的使用频率并改善了波形。快恢复二极管在制造工艺上采用掺金,单纯的扩散等工艺,可获得较高的开关速度,同时也能得到较高的耐压.目前快恢复二极管主要应用在逆变电源中做整流元件.

四、变频器用——电解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

1,滤波作用,在电源电路中,整流电路将交流变成脉动的直流,而在整流电路之后接入一个较大容量的电解电容,利用其充放电特性,使整流后的脉动直流电压变成相对比较稳定的直流电压。在实际中,为了防止电路各部分供电电压因负载变化而产生变化,所以在电源的输出端及负载的电源输入端一般接有数十至数百微法的电解电容.由于大容量的电解电容一般具有一定的电感,对高频及脉冲干扰信号不能有效地滤除,故在其两端并联了一只容量为0.001--0.lpF的电容,以滤除高频及脉冲干扰.
2,耦合作用:在低频信号的传递与放大过程中,为防止前后两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相互影响,常采用电容藕合.为了防止信号中韵低频分量损失过大,一般总采用容量较大的电解电容。
二、电解电容的判断方法
电解电容常见的故障有,容量减少,容量消失、击穿短路及漏电,其中容量变化是因电解电容在使用或放置过程中其内部的电解液逐渐干涸引起,而击穿与漏电一般为所加的电压过高或本身质量不佳引起。判断电源电容的好坏一般采用万用表的电阻档进行测量.具体方法为:将电容两管脚短路进行放电,用万用表的黑表笔接电解电容的正极。红表笔接负极(对指针式万用表,用数字式万用表测量时表笔互调),正常时表
针应先向电阻小的方向摆动,然后逐渐返回直至无穷大处。表针的摆动幅度越大或返回的速度越慢,说明电容的容量越大,反之则说明电容的容量越小.如表针指在中间某处不再变化,说明此电容漏电,如电阻指示值很小或为零,则表明此电容已击穿短路.因万用表使用的电池电压一般很低,所以在测量低耐压的电容时比较准确,而当电容的耐压较高时,打时尽管测量正常,但加上高压时则有可能发生漏电或击穿现象.
三、电解电容的使用注意事项
1、电解电容由于有正负极性,因此在电路中使用时不能颠倒联接。在电源电路中,输出正电压时电解电容的正极接电源输出端,负极接地,输出负电压时则负极接输出端,正极接地.当电源电路中的滤波电容极性接反时,因电容的滤波作用大大降低,一方面引起电源输出电压波动,另一方面又因反向通电使此时相当于一个电阻的电解电容发热.当反向电压超过某值时,电容的反向漏电电阻将变得很小,这样通电工作不久,即可使电容因过热而炸裂损坏.
2.加在电解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超过其允许工作电压,在设计实际电路时应根据具体情况留有一定的余量,在设计稳压电源的滤波电容时,如果交流电源电压为220~时变压器次级的整流电压可达22V,此时选择耐压为25V的电解电容一般可以满足要求.但是,假如交流电源电压波动很大且有可能上升到250V以上时,最好选择耐压30V以上的电解电容。
3,电解电容在电路中不应靠近大功率发热元件,以防因受热而使电解液加速干涸.
4、对于有正负极性的信号的滤波,可采取两个电解电容同极性串联的方法,当作一个无极性的电容。

五、色环电阻估算

为了使广大的初学者能够迅速地算出色环电阻的阻值,笔者根据实践经验总结出速算色环电阻的“顺口溜”献给广大的初学者。
    现在常用的色环电阻多为四环电阻,也有少数是五环电阻,而且五环电阻属于精密电阻,误差很小。两种 色环电阻的表示方法见图1,举例说明见图2,其包环含义见附表。
    以下是以四环电阻为例的速算“顺口溜”,但也同样适用于五环电阻值的计算。
色环电阻是四环,橙为十千黄百千,
一环二环数相连,绿色环为兆欧级,
棕1红2橙是3,蓝紫灰白依次排。
黄4绿5蓝为6,阻值误差百分算,
紫7灰8白是9,差多差少看四环。
黑是O来不用算,紫点1来蓝点2,
阻值范围三环定,绿点5来记心间。
几点几欧金银环,棕l红2金是5,
黑十棕百红为千,无色20银减半。
    “顺口溜”中“一环二环数相连”表示两个数为连写,如一环为棕色,二环为红色,即写为12。“黑是O来不用算”表示数值色环如果
为黑环可直接写成O,如绿、黑环直接写为50。“阻值范围三环定,几点几欧金银环”指的是该电阻的阻值大小由三环决定,并且第三环是金、银环的,说明该电阻的阻值范围在几点几欧内,如绿、棕、金环为5.1Q,而绿、棕、银则为O.51Ω。“黑十棕百红为千”是指电阻第三环为黑环时,该电阻的阻值在几十欧以内,棕色环时其阻值在几百欧以内,红色环时阻值在几千欧以内。如橙、橙、黑为33Ω;橙、橙、棕为330Ω,;而橙、橙、红则为3300Ω,以此类推。“阻值误差百分算,差多差少看四环”是指色环电阻的误差是用百分数来计算的,其误差多少要看第四环的颜色来确定。如颜色为金色,则该电阻的误差是±5%,无色环为±20%,银色环的则为±10%。上述三种误差适用于四环电阻,而五环电阻的误差是看第五道环,其中紫环的误差为±o.1%,蓝环误差为±0.2%。绿环误差为±O.5%,棕环误差为±1%,红环误差为±2%。

六、变频器用——压敏电阻基础知识

1、什么是“压敏电阻”
  “压敏电阻是中国大陆的名词,意思是"在一定电流电压范围内电阻值随电压而变",或者是说"电阻值对电压敏感"的阻器。相应的英文名称叫“Voltage Dependent Resistor”简写为“VDR”。
  压敏电阻器的电阻体材料是半导体,所以它是半导体电阻器的一个品种。现在大量使用的"氧化锌"(ZnO)压敏电阻器,它的主体材料有二价元素(Zn)和六价元素氧(O)所构成。所以从材料的角度来看,氧化锌压敏电阻器是一种“Ⅱ-Ⅵ族氧化物半导体”。
  在中国台湾,压敏电阻器是按其用途来命名的,称为"突波吸收器"。压敏电阻器按其用途有时也称为“电冲击(浪涌)抑制器(吸收器)”。
2、压敏电阻电路的“安全阀”作用
  压敏电阻有什么用?压敏电阻的最大特点是当加在它上面的电压低于它的阀值"UN"时,流过它的电流极小,相当于一只关死的阀门,当电压超过UN时,流过它的电流激增,相当于阀门打开。利用这一功能,可以抑制电路中经常出现的异常过电压,保护电路免受过电压的损害。
3、应用类型
  不同的使用场合,应用压敏电阻的目的,作用在压敏电阻上的电压/电流应力并不相同,
因而对压敏电阻的要求也不相同,注意区分这种差异,对于正确使用是十分重要的。
4、电路功能用压敏电阻
压敏电阻主要应用于瞬态过电压保护,但是它的类似于半导体稳压管的伏安特性,还使它具有多种电路元件功能,例如可用作:
(1)直流高压小电流稳压元件,其稳定电压可高达数千伏以上,这是硅稳压管无法达到的。
(2)电压波动检测元件。
(3)直流电瓶移位元件。
(4)均压元件。
(5)荧光启动元件

5、保护用压敏电阻的基本性能
(1)保护特性,当冲击源的冲击强(或冲击电流Isp=Usp/Zs)不超过规定值时,压敏电阻的限制电压不允许超过被保护对象所能承受的冲击耐电压(Urp)。
(2)耐冲击特性,即压敏电阻本身应能承受规定的冲击电流,冲击能量,以及多次冲击相继出现时的平均功率。
(3)寿命特性有两项,一是连续工作电压寿命,即压敏电阻在规定环境温度和系统电压条件应能可靠地工作规定的时间(小时数)。二是冲击寿命,即能可靠地承受规定的冲击的次数。
(4)压敏电阻介入系统后,除了起到"安全阀"的保护作用外,还会带入一些附加影响,这就是所谓"二次效应",它不应降低系统的正常工作性能。这时要考虑的因素主要有三项,一是压敏电阻本身的电容量(几十到几万PF),二是在系统电压下的漏电流,三是压敏电阻的非线性电流通过源阻抗的耦合对其他电路的影响。

七、发光二极管的好坏测试

 测试发光二极管的好坏,可以按照测试普通硅二极管正反向电阻的方法测试。指钟式万用表拨在R*100或R*1K档,用黑表笔接发光二极管正极,红表笔接负极,测得正向电阻应在20=40K;用黑表笔接发光二极管负极,红表笔接正极,测得反向电阻应大于500K以上。用数字式万用表拨在二极管档,黑表笔接发光二极管正极,红表笔接负极,阻值为无穷大。黑表笔接发光二极管负极,红表笔接正极,发光二极管会有微亮,表示正常。测式方法如图

待续!

以下是本人发表的一些关于变频器应用与维修方面的贴子,朋友有空就去逛逛了.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4-BAB7-AE099CC85B42

新手入门一 --变频器电路原理分析(分享)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C-853A-65669E415713&page=2#replyea

新手入门二---变频器维修基础知识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C-BBE4-1A63C4F75E18

新手入门四——电力电源常见使用问题--(37\原创)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0-9D48-2BA69BB30EDC

原创--变频器现场调试与故障处理-经验谈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6-9F95-9393FFFC00FE

原创--浅析开关电源原理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D-B8BA-ED27AFE6D831

(原创)变频器维修案例--经验谈 (18)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82823054600001

各变频器厂家故障查询与处理——(大本营)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E-93D7-D948FA442827

原创-变频器使用不当引起的后果(27)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9D92-413D2F9CD3CE

新手入门三——变频器的常见使用问题集 (共50问)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A-9322-0BCECCA3F3B8

新手入门五——电力电源基础知识总结--采用问答形式

网友A:
很好,继续。

网友B:
七、发光二极管的好坏测试 测试发光二极管的好坏,可以按照测试普通硅二极管正反向电阻的方法测试。 指钟式万用表拨在R*100或R*1K档, 用黑表笔接发光二极管正极,红表笔接负极,测得正向电阻应在20=40K; 用黑表笔接发光二极管负极,红表笔接正极,测得反向电阻应大于500K以上。 用数字式万用表拨在二极管档,黑表笔接发光二极管正极,红表笔接负极,阻值为无穷大。 黑表笔接发光二极管负极,红表笔接正极,发光二极管会有微亮,表示正常。 测式方法如图

网友B:
只听到大家过奖的话,如果有心,给我一点意见吗!!

网友B:
大家还想了解一些什么,不烦一起来分享。

网友C:
 谢谢楼主,FF真行。不错的贴子。

网友D:
新手入门二?之一在哪儿?

网友B: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408420

新手入门一在这个网址里,如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网友E(2007-11-01):
顶一下,别沉了

网友F(2007-12-21):
新手入门--变频器电路原理分析(分享

网友B: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438431

如果是维修新手可以进这个贴子里看看,文章讲述了电子元器件的识别与测试。

网友G:
呵呵 搂住真是好人啊

网友B(2008-02-19):
http://gx.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406613
PLC控制系统应用的抗干扰问题

网友H:
很好地学习资料

网友I:
好!!
为什么不收藏呢?!!!

网友J:
楼主,你的文章对我太有用了,请问你是从事电梯行业的吗?在这方面还请多多指教,这是我的QQ:413130752 MSN:teamna_88@hotmail.com,谢谢!

网友K:
 很好地学习资料谢谢楼主,辛苦了

网友L:
     大师傅,能不能把你的文章直接发给我,我的邮箱:loxi4610040@sina.com,我先在这里谢谢你![/b]

网友M(2008-06-02):
很好
!

学习中!

真的不错!

网友N:
很好,很好!能讲解一下如何测试驱动就好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P:
好!!
为什么不收藏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N:

很好,很好!能讲解一下如何测试驱动就好了.

楼主想了解变频器驱动电路的测试是吧! 一台变频器的好坏,驱动电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今天就来谈谈驱动电路常见的问题以及解决的办法。

驱动电路只是一个统称,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驱动电路本身也经历了从插脚式元的驱动电路到光耦驱动电路,再到厚膜驱动电路,以及比较新的集成驱动电路,现在前面提到的后三种驱动电路在维修中还是经常能遇到的,今天我们就着结合实例讲下这几种驱动电路的维修方法:

造成驱动损坏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一般来说出现的问题也无非是U,V,W三相无输出,或者输出不平衡,再或者输出平衡但是在低频的时候抖动,还有启动报警等等。当一台变频器大电容后的快熔开路,或者是IGBT逆变模块损坏的情况下,驱动基本都不可能完好无损,切不可换上好的快熔或者IGBT逆变模块,这样很容易造成刚换上的好的器件再次损坏。这个时候应该着重检查下驱动电路上是否有打火的印记,这里可以先将IGBT逆变模块的驱动脚连线拔掉,使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下六路驱动是否阻值都相同(但是及个别的变频器驱动电路不是六路阻值都相同的:比如三菱\富士的),如果六路阻值都基本相同还不能完全证明驱动电路是完好的,接着需要使用电子视波器测量六路驱动上电压是否相同,当给定一个启动信号时六路的波形是否一致;如果手里没有电子视波器的话,也可以尝试使用数值型电子万用表,来测量驱动电路六路的直流电压,一般来说没启动时的每路驱动电路上的直流电压越为10伏左右,启动后的直流电压越为2-3伏,如果测量下来一切正常的话基本可以判断此变频器的驱动电路是好的。接着就将IGBT逆变模块连到驱动电路上,但是记住在没有100%把握的情况最稳妥的方法还是将IGBT逆变模块的P从直流母线上断开,中间接一组串联的灯泡或者一个功率大一点的电阻,这样能在电路出现大电流的情况下,保护IGBT逆变模块不被大电容里的电压打坏.

QQ:67704208

网友:
武汉昌硕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Wuhan Chang Shuo Automation Equipment Co., Ltd

公司简介
武汉昌硕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科研开发和工程技术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营业务:生产过程自动化、电气自动化、企业管理信息化方面的系统集成、软件开发、工程设计、技术服务等;专业代理全球知名品牌产品,我们真诚的希望能在产品销售、工程项目承接和改造、系统设计和开发方面能与贵司开展多方合作,为贵公司提高工艺,节省成本。以下是我公司经销产品的部分明细,如您有任何需求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尽全力为您服务。
我们公司主要代理经销产品有:
1. 施耐德:TE按钮、指示灯、接触器、热继电器、软起动器、光电、
限位、行程、接近开关。梅兰日兰 断路器、空气开关等全系列产品。

2.OMRON: 可编程控制器:CPM1A、CPM2A、CPM2AH、C200、CJ1主机以及PLC各系列功能模块等配件
传感器:接近开关、光电开关、限位开关、温度控制仪器
继电器、触摸屏、变频器

3. 三菱:可编程控制器:FX1N. FX2N. FX1S. A. Q系列主机以及PLC各系列功
能模块等系列
变频调速器: E540、S540、S520、A520、A740、F740 。
触摸屏:GT1000和A/F930、940、970系列以及伺服系统.

5. LS(原LG):LS变频器(iG5 iS5 iH5 iP5系列)和PLC。

6. A-B 可编程控制器,1746,1747 1756 176 以及低压等全系列产品。

7. 富士, GE,SMC,…………………
本公司提供完善的售前售后服务,已和很多知名企业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产品齐,价格优!所有进口产品,欢迎大家来电咨询!
联系人:周清钦  QQ:67704208       电话:13697349033
E-mail : whchangshuo@126.com 传真:027-59212536
地址:汉口永清街汉飞青年城1002 http://www.changshuo.net

网友Q:
不错的帖子,受教育了!

网友R:
很好啊.楼主辛苦了.顶顶顶

网友S(2008-07-25):
很好LZ,我现在有一块驱动器过电流,如何检修?qq970844750

网友S:
F帆工,我是新手,我现在有一块驱动器过电流.请教如何检修?qq970844750

网友T:
写的不错,我就是做变频器维修的!

网友U:
之二、之三、之四一起上吧,很不错的资料。

网友V:
帅哥,很好谢谢,很棒

网友W(2008-09-03):
很不错的 资料

网友X:
楼主在哪里啊?

网友Y:
0.001 ~ 0.1pF 是什么数量级的了,是分布电容啊?

网友Z:
很好很基础,谢谢楼主

网友B:
以下是本人发表的一些关于变频器应用与维修方面的贴子,朋友有空就去逛逛了.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4-BAB7-AE099CC85B42

新手入门--变频器电路原理分析(分享)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C-853A-65669E415713&page=2#replyea

新手入门二---变频器维修基础知识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C-BBE4-1A63C4F75E18

电力电源常见使用问题--(34\原创)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0-9D48-2BA69BB30EDC

原创--变频器现场调试与故障处理-经验谈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6-9F95-9393FFFC00FE

原创--浅析开关电源原理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D-B8BA-ED27AFE6D831

(原创)变频器维修案例--经验谈 (18)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82823054600001

各变频器厂家故障查询与处理——(大本营)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E-93D7-D948FA442827

原创-变频器使用不当引起的后果(27)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9D92-413D2F9CD3CE

变频器与传动常见使用问题集 (共50问)

网友AA(2008-10-28):
太好了。。正是我所需要的。太谢谢LZ。。辛苦了

网友AB:
很不错的资料。谢谢楼主,学习中,不错

顶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S:
F帆工,我是新手,我现在有一块驱动器过电流.请教如何检修?qq970844750

过流故障和处理:

1、检查一下控制板过电流电路

2、查一查驱动电路的电压是否正常

3、检查一下参数设置。

网友AC:
此文章仅仅供初中毕业们在维修中参考,不原多说!!!!!!!!!!!!!!

网友AD(2009-02-04):
引用 网友AE:

网友AF:
hao  很不错的资料。谢谢楼主,学习中,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S:
F帆工,我是新手,我现在有一块驱动器过电流.请教如何检修?qq970844750

过电流有软件过流和硬件过流,不知道楼主是那种过流。

网友AG(2009-03-29):
求助 :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我厂有多台用于节电的变频器,因为时间久了不知什么品牌,线路板上有下面文字,SHENZHEN  CONVO  ELECTRIC  CO  LTD ,     希望知道其品牌 或生产厂。谢谢

网友AH:
驱动部分讲的很好,再详细些就更完美了

网友AI:
不错,是好东西,很值得收藏起来,谢谢楼主~

网友AI:
对:川萍 关于

求助 :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我厂有多台用于节电的变频器,因为时间久了不知什么品牌,线路板上有下面文字,SHENZHEN  CONVO  ELECTRIC  CO  LTD ,     希望知道其品牌 或生产厂。谢谢

内容的回复:

深圳康沃

网友AJ(2009-04-28):
学习了,平时只是光调试了,很少去关心这些问题,真有问题可以找厂家,学习了

网友AK:
谢谢,很好地学习资料!

网友AL:
很不错,也很详细,是维修的基础知识

网友AM:
建议你出一本书,内容很实在,而且通俗易懂,销路会很好的

网友AN:
很好的帖子,学习了,谢谢

网友AO(2009-08-03):
不错的东西,真的很有用,佩服!

网友AP:
很不错的资料很好谢谢,很棒

QQ:67704208

网友:
丹佛斯海利普变频器是由最早发明与生产变频器的丹佛斯集团下面的全资子公司,是由丹佛斯集团投资5亿人民币在亚洲建立全球第三的变频器生产基地.公司针对中国市场,实行双品牌制,其中HLP是为满足中国大陆市场而开发的产品。产品从采购、研发、生产、品检等都与丹佛斯相整合,并有6位丹佛斯委派的欧洲本土科学家,而且在中国建有研发部。欧洲品牌国内主装,由于全球规模采购,规模同步生产,品质不低于日本安川、三菱等变频器,世界品质、国产价格。
武汉昌硕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027-59212537 13697349033 QQ:67704208
专业代理销售丹佛斯海利普变频器,浙江海利普变频器,海利普变频器维修,海利普变频器修理,海利普变频器安装,海利普变频器调试,海利普变频器服务,海利普变频器应用,海利普变频器培训,海利普变频器维护,海利普变频器保养,海利普变频器说明书,海利普变频器资料,海利普变频器操作手册,海利普变频器厂家,海利普变频器配件,海利普变频器面板,海利普变频器延长线,海利普变频器代理商,海利普变频器经销商,杭州海利普变频器,海利普变频器公司,武汉海利普变频器,湖北海利普变频器,河北海利普变频器,石家庄海利普变频器,北京海利普变频器,上海海利普变频器,天津海利普变频器,重庆海利普变频器,太原海利普变频器,呼和浩特海利普变频器,沈阳海利普变频器,长春海利普变频器,哈尔滨海利普变频器,济南海利普变频器,山东海利普变频器,江苏海利普变频器,南京海利普变频器,安徽海利普变频器,合肥海利普变频器,浙江海利普变频器,杭州海利普变频器,福建海利普变频器,福州海利普变频器,厦门海利普变频器,江西海利普变频器,南昌海利普变频器,河南海利普变频器,郑州海利普变频器,湖南海利普变频器,长沙海利普变频器,广东海利普变频器,广州海利普变频器,广西海利普变频器,南宁海利普变频器,海口海利普变频器,四川海利普变频器,成都海利普变频器,贵州海利普变频器,贵阳海利普变频器,云南海利普变频器,昆明海利普变频器,陕西海利普变频器,西安海利普变频器,甘肃海利普变频器,兰州海利普变频器,宁夏海利普变频器,银川海利普变频器,青海海利普变频器,西宁海利普变频器,新疆海利普变频器,乌鲁木齐海利普变频器,西藏海利普变频器,海利普变频器价格,海利普变频器报价,海利普变频器HLP-A,海利普变频器安装调试维修维护现场培训应用服务中心.
专业代理销三菱变频器,三菱变频器,三菱变频器维修,三菱变频器修理,三菱变频器安装,三菱变频器调试,三菱变频器服务,三菱变频器应用,三菱变频器培训,三菱变频器维护,三菱变频器保养,三菱变频器说明书,三菱变频器资料,三菱变频器操作手册,三菱变频器厂家,三菱变频器配件,三菱变频器面板,三菱变频器延长线,三菱变频器代理商,三菱变频器经销商,三菱变频器公司,武汉三菱变频器,湖北三菱变频器,河北三菱变频器,石家庄三菱变频器,北京三菱变频器,上海三菱变频器,天津三菱变频器,重庆三菱变频器,太原三菱变频器,呼和浩特三菱变频器,沈阳三菱变频器,长春三菱变频器,哈尔滨三菱变频器,济南三菱变频器,山东三菱变频器,江苏三菱变频器,南京三菱变频器,安徽三菱变频器,合肥三菱变频器,浙江三菱变频器,杭州三菱变频器,福建三菱变频器,福州三菱变频器,厦门三菱变频器,江西三菱变频器,南昌三菱变频器,河南三菱变频器,郑州三菱变频器,湖南三菱变频器,长沙三菱变频器,广东三菱变频器,广州三菱变频器,广西三菱变频器,南宁三菱变频器,海口三菱变频器,四川三菱变频器,成都三菱变频器,贵州三菱变频器,贵阳三菱变频器,云南三菱变频器,昆明三菱变频器,陕西三菱变频器,西安三菱变频器,甘肃三菱变频器,兰州三菱变频器,宁夏三菱变频器,银川三菱变频器,青海三菱变频器,西宁三菱变频器,新疆海三菱变频器,乌鲁木齐三菱变频器,西藏三菱变频器,三菱变频器价格,三菱变频器报价,三菱变频器,三菱变频器安装调试维修维护现场培训应用服务中心.
专业代理销三菱PLC,三菱PLC,三菱PLC维修,三菱PLC修理,三菱PLC安装,三菱PLC调试,三菱PLC服务,三菱PLC应用,三菱PLC培训,三菱PLC维护,三菱PLC保养,三菱PLC说明书,三菱PLC资料,三菱PLC操作手册,三菱PLC厂家,三菱PLC配件,三菱PLC面板,三菱PLC编程线,三菱PLC编程电缆,三菱PLC编程,三菱PLC程序编写,三菱PLC程序设计,三菱编程手册,三菱PLC仿真软件,三菱PLC售后服务,三菱PLC报价,三菱PLC选型,三菱PLC程序丢失,三菱PLC编程手册,三菱PLC代理商,三菱PLC经销商,三菱PLC公司,武汉三菱PLC,湖北三菱PLC,河北三菱PLC,石家庄三菱PLC,北京三菱PLC,上海三菱PLC,天津三菱PLC,重庆三菱PLC,太原三菱PLC,呼和浩特三菱PLC,沈阳三菱PLC,长春三菱PLC,哈尔滨三菱PLC,济南三菱PLC,山东三菱PLC,江苏三菱PLC,南京三菱PLC,安徽三菱PLC,合肥三菱PLC,浙江三菱PLC,杭州三菱PLC,福建三菱PLC,福州三菱PLC,厦门三菱PLC,江西三菱PLC,南昌三菱PLC,河南三菱PLC,郑州三菱PLC,湖南三菱PLC,长沙三菱PLC,广东三菱PLC,广州三菱PLC,广西三菱PLC,南宁三菱PLC,海口三菱PLC,四川三菱PLC,成都三菱PLC,贵州三菱PLC,贵阳三菱PLC,云南三菱PLC,昆明三菱PLC,陕西三菱PLC,西安三菱PLC,甘肃三菱PLC,兰州三菱PLC,宁夏三菱PLC,银川三菱PLC,青海三菱PLC,西宁三菱PLC,新疆海三菱PLC,乌鲁木齐三菱PLC器,西藏三菱PLC,三菱PLC价格,三菱PLC报价,三菱PLC,三菱PLC安装调试维修维护现场培训应用服务中心.

网友AQ(2009-09-12):
一般  能深一点吗?比如在运算方面

网友AR:
mni   klskj wqoi eJ3r fe

网友AR:
你好啊暗暗啊啊啊

网友AS:
谢谢版主,向你学习,以后向你请教!

网友AT:
一般搞维修的除了万用表还需要哪些仪表工具?

网友AU(2018-08-01):
太好了,学到知识了

网友AV(2019-01-06):
谢谢大师傅的专业讲解,我又学到不少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