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变频器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08-08-31):
蓝海华腾变频器--常见问题解答

本贴主要收集了蓝海华腾变频器在应用中遇到一些常见问题,我相信所有变频器的故障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只是代码不同。所以处理的方法肯定是一样的,希望能帮到同行朋友们。

一、有编码器速度闭环矢量控制或转矩控制时,为什么变频器运行电流太大或报E.oL1等故障?

:软件设置检查:

:(1)请检查电机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2)请检查编码器每转脉冲数Pd.21设置是否正确;

:(3)请检查电机与编码器的减速比Pd.24设置是否正确;

:(4)若前三点均正确,请更改Pd.22的值,是0则改为1,是1则改为0

硬件连线检查:

:(1)请检查PG卡是否和编码器相匹配;

:(2)请仔细检查PG卡和编码器的连接线是否正确,是否有虚接或断接;

:(3)请检查PG卡和变频器控制板的插头是否松动或错位;

:(4V6−H−4T18.5G/22L及以上功率等级电流传感器控制线是否松动或错位。

二、开环矢量控制时,为什么变频器运行不正常?

:(1)请确认电机和变频器的功率等级是否相差太大;

:(2)请检查是否进行过矢量控制下的参数自整定过程,详见附录B中的参数自整定的设置流程;

:(3V6−H−4T18.5G/22L及以上功率等级电流传感器控制线是否松动或错位。

三、开环转矩或闭环转矩控制时,为什么变频器运行不正常?

:(1)请确认电机和变频器的功率等级是否相差太大;

:(2)请检查是否进行过矢量控制下的参数自整定过程,详见附录B中的参数自整定的设置流程;

:(3)请检查转矩给定通道和速度限定通道是否正确,详见附录B中的转矩控制的设置流程;

:(4V6−H−4T18.5G/22L及以上功率等级电流传感器控制线是否松动或错位。

四、V/F控制时,为什么变频器运行不正常?

:(1)请检查是否进行过V/F控制下的参数自整定过程,详见附录B中的参数自整定的设置流程;

:(2V6−H−4T18.5G/22L及以上功率等级电流传感器控制线是否松动或错位。

五、为什么变频器反转时运行频率一直为0Hz

:(1)请检查设定频率是否为0

:(2)请检查变频器功能码参数P3.09是否为0,若不是则请改为0

六、变频器接了能耗制动的制动电阻,为什么还是无制动效果?

:(1)请检查制动电阻接线是否在主回路端子B1B2之间;

:(2)请检查变频器功能码参数PA.09是否为1,若不是则请改为1

七、为什么模拟量输入与设定频率的对应关系偏差很大?

:(1)请检查模拟量的输入类型和控制板的跳线是否正确,模拟量电压输入请把相应通道跳至跳线的V端,

模拟量电流输入请把相应通道跳至跳线的I端;

:(2)请参照功能码P6.00P6.20对模拟量输入曲线进行校正,参见第六章参数详解中的P6组说明。

八、为什么模拟量输出与相关功能输出的对应关系偏差很大?

:(1)请检查模拟量的输出类型和控制板的跳线是否正确,模拟量电压输出请把相应通道跳至跳线的V端,模拟量电流输出请把相应通道跳至跳线的I端;

:(2)请参照功能码P7.05P7.09对模拟量输出曲线进行校正,参见第六章参数详解中的P7组说明。

九、变频器为什么会报E.AIF模拟量输入异常故障?

:(1)请检查模拟量的输入类型和控制板的跳线是否正确,模拟量电压输入请把相应通道跳至跳线的V端,模拟量电流输入请把相应通道跳至跳线的I端;

:(2)请检查模拟量输入是否超过11V

:(3)使用变频器控制板上的+10V电源时,请检查变频器控制板+10V是否低于9V或高于11V,若是则等变频器完全掉电后检查+10VGND之间连接的电阻值是否小于1KΩ。

十、变频器为什么会报E.P10异常故障?

:请检查变频器控制板+10V是否低于9V或高于11V,若是则等变频器完全掉电后检查+10VGND之间连接的电阻值是否小于1KΩ。

十一、为什么PLC与变频器485通讯不正常?

:(1)请检查变频器与PLC的数据格式、地址和波特率是否一致;

:(2)请确认PLC的地址是否需要加1操作;

:(3)请确认PLC是否为Modbus中的RTU格式;

:(4)请确认PLC的寄存器地址是否转化为16进制;(5)请确认485的连接线是否正确。

十二、为什么参数拷贝会出现不正常?

:(1V5V6系列变频器彼此参数不可以拷贝;

:(2)上传和下传的两个变频器功能码d1.09(操作面板拷贝标识码)应一致才能进行拷贝;

:(3)参数拷贝下传结束后需要变频器完全掉电后再重新上电才可以完成拷贝功能。

十三、为什么键盘有时会出现“8.8.8.8”或无显示?

:(1)操作面板直接和变频器控制板连接时,相互插头是否插好;

:(2)自制键盘延长线连接操作面板和变频器控制板时,请确认连接线信号是否一一对应;

:(3)用标准网线连接操作面板和变频器控制板时,请确认操作面板及变频器控制板的网线插头是否插好。

十四、操作面板为什么无法显示或者修改功能码?

:(1)无法更改时请确认P0.01是否为1,若不是请更改为0

:(2)无法更改时请确认该功能码是否为禁止更改类型的功能码;

:(3)运行时无法更改时请确认该功能码是否为运行禁止更改类型的功能码;

:(4)无法显示时请确认变频器功能码是否加密;

:(5)无法显示时请确认变频器操作面板是否锁定。

十五、怎样让电机在静止的状态下保持锁定力?

:(1)闭环矢量运行时0速运行;

:(2)变频器的零伺服功能。

十六、怎样更改变频器驱动电机旋转的方向?

:(1)操作面板控制时,方向由P0.07决定,但操作面板的FWD/REV键也可以实时改变方向;

:(2)操作面板控制时,方向由P0.07决定,但操作面板的Up/Dn键(飞梭操作面板正反旋钮调节)也可以实时改变方向;

:(3)操作面板控制时,复合控制的最终频率运算后的频率正负值也会实时改变方向;

:(4)端子控制时,请确认正反端子是否与PLC等控制设备一一对应。

十七、为什么有的功率等级变频器风扇上电转,有的不转?

15kW及以下功率等级变频器风扇不受控,上电就运行;18.5KW及以上功率等级变频器风扇运行受散热器温度控制,当温度较低时变频器上电时风扇不会运行。

十八、控制板CN1排线松动或损坏会出现什么现象?

:控制板CN1排线松动或损坏会造成变频器无法工作或报多种故障。如变频器可能会显示-LU-、继电器/接触器不吸合、报故障如E.oc1E.FALE.oH1E.oH2E.CurE.dL3等。

深圳市蓝海华腾技术有限公司

WWW.V-T.NET.CN

网友A(2009-01-04):
本贴主要收集了蓝海华腾变频器在应用中遇到一些常见问题,我相信所有变频器的故障都是差不多的,只是代码不同。处理的方法肯定是一样的,希望能帮到同行朋友们。

网友B(2010-09-04):
我公司用了蓝海华腾30KW的变频器已经是第三年了,早两年运行一切正常,今年的这个夏天特别不正常,有20多台变频器几乎每天每台不定时的跳“E.FAL”故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些天头都大了!看说明书是模块保护的意思,但又找不到故障原因,环境温度也不高约35度左右,变频器器散热风道也没有灰尘堵塞,换316J光耦,换驱动板电容,给模块加导热硅脂,再给变频器直接吹排风扇,反正什么招都用上了,但还是每天会给你跳个一两次,多时跳个五六次,每次都是跳的同样故障,这下真的是头大了,望知道该故障这么处理的朋友请赐教,该如何处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