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变频器维修案例--经验谈

楼主(2007-09-05):
通用变频器维修案例

以下实例是我们公司产品实际使用中出现的故障问题,并且有钟对性的论述了这些实例的故障分析、故障原因、故障处理、故障维修。由于变频器的结构原理基本上差不多,当然故障处理与维修也相差不到那里去,所以通过这些实例,希望上述实例对于同仁们在传统的电气传动设备维护与维修和推进高新技术产品的普及应用工作中能有所启示和借鉴。

备注:因为这是钟对我们公司产品的维修案例,有些参数或故障代码可能没有讲得很明白,有些人可能会看不太懂希望谅解!大家可以到我们公司网站下载变频器技术资料 ,从资料上应该更好的了解这些案例。
   在看案例这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些变频器维修用的检测仪器,最基本的仪器设备有:指针式万用表、电容表、示波器、频率表、信号发生器、直流电压源、驱动电路检测仪、电动机、代负载等

变频器无显示故障的维修

例一:一台11KW
故障现象:通电无显示故障
故障分析:变频器高压直流供电LED灯亮,说明高压直流供电正常。检测低压直流供电都没有直流电压,这正是开关电源电路不工作的现象。开关电源电路不工作实际上就是开关管(K1317)不工作,检测直流电压没有送过来。查出是连接高压直流电端与脉冲变压器初级端之间降压电阻损坏开路。
故障原因:降压电阻老化损坏开路,致使高压直流电未能加到脉冲变压器的初级绕组上。开关电源无法工作,整个变频器无低压直流供电,出现无显示故障。
故障处理:更换降压电阻。

例二:一台7。5KW
故障现象:没有任何显示,黑屏
故障分析:测量IGBT模块正常,拆开机器,发现电源电路有明显炸黑的痕迹,说明开关电源已经烧坏。测量开关管K1317损坏,Z1二极管IN4746开路,保护电阻R1,R8,1R/1/2W断路,LED灯也炸飞,只有UC3844正常。
故障原因:由于器件老化造成。
故障处理:更MOS管K1317,R1,R81R/1/2W,二极管IN4746,变频器恢复工作。

例三:一台1。5KW
故障现象:没有任何显示
故障分析:变频器高压直流供正常,面板无任何显示,而且变频器控制电路上都没有一点电压,属于开关电源电路不正常工作。
故障原因:变频器是由UC3844损坏后输出电流高电平,使开关管长期导通状态,长时间过流导致开关管损坏。
故障处理:检测开关管K1317漏极上电压正常,测得控制极上无脉冲信号,而只有一直流电压。这说明UC3844输出信号不正常,经检查UC3844已经损坏,同时开关管K1317也损坏。更换已坏的无器件即可正常工作。

例四:一台5。5KW
故障现象:无显示
故障分析:变频器通电后,面板无显示,但高压LED指示灯亮。检测变频器无低压直流供电,开关电源也正常,直流电路也没发现什么短路,开路,断路现象,那故障会出在那里,后来就用最笨的方法——替代法,把T1变压器替换一个新的变压器,上电测试还真的有直流电压了,这说明是T1变压器损坏。
故障原因:由于变频器使用几年了,变压器老化损坏造成。
故障处理:更换变压器即可

例五:一台30KW
故障现象:显示不正常。
故障分析:变频器高压LED指示灯亮,主控板上的LED指示灯也亮,这说是变频器开关电源正常。主板和主控板上的直流电压也都正常如(5V、10V、15V、24V)都有。后来用示波器检测主控板,发现有一个芯片HC245有输入电压和信号,而无输出信号,可能就是它损坏
故障原因:用户可能在使用变频器时,经常带电扒插操作面板,造成主控板上的芯片HC245损坏。
故障处理:更换芯片HC245即可。

变频器功率模块损坏的维修
例一:一台5。5KW
故障现象:静态测量逆变模块正常,整流模块损坏。
故障分析:整流器损坏通常是由于直流负载过载,短路和元件老化引起。测量PN之间的反向电阻值,(红表笔接P,黑表笔接N),可以反映直流负载是否有过载短路现象。测出PN间电阻值150R,正常值应大于几十KR,说明直流负载有过载现象。逆变模块是正常的可以排除,检查滤波大电容,均压电阻正常,测制动开关元件损坏短路,拆下制动开关元件测PN间电阻值正常。
故障原因:制动开关元器件的损坏可能是由于变频减速时间设定过短,制动过程中产生较大的制动电流而损坏。整流模块长期处于过载状况下工作而损坏。
故障处理:更换制动开关元器件和整流模块。

例二:一台11KW
故障现象:静态测量逆变模块正常,整流模块损坏。
故障分析:测量PN之间的反向电阻值正常。初步认定直流负载无过载、短路现象。在拆卸变频器时,发现主电路有过打火的痕迹,继而发现短接限流电阻的继电器触点打火后烧坏连接在一起,这可能就是整流器损坏的原因所在。
故障原因:变频器通电瞬间,充电电流经限流电阻限值后对滤波电容充电,当PN间电压升到接近额定值时,继电器动作,短接限流电阻(俗称软启电阻)。因继电器是常开触点,由于损坏而触点始终闭合,短接了限流电阻,导致整流器损坏。
故障处理:更换继电器,整流模块即可。

例三:一台22KW
故障现象:逆变模块正常,整流模块损坏,运行中报欠压故障。
故障分析:打开机器在主电路发现异常,整流模块的三相输入端的V 相有打火的痕迹;后来通电变频器在轻负载运行下正常,当负载加到满载时运行一会就报欠压。初步认为整流模块自然老化损坏,(已经用三年多)
故障原因:由于变频器不断的启动和停止,加之电网电压的不稳定或电压过高造成整流模块软击穿(就是处于半导通状态,没有完全坏,低电流下还可运行)。
故障处理:更换整流模块

例四:一台2。2KW
故障现象:整流模块正常,逆变模块损坏,报软件过流故障。
故障分析:拆下机器主板先测验驱动电路,在驱动电路上未发现异常。给直流信号,检测驱支信号,发现有一路驱动输出无负压值。测量波形幅真明显大于其它五路波形。检测负压上的滤波电容正常,检测稳压二极管Z2损坏。
故障原因:IGBT因驱动信号电压过高而损坏。
故障处理:更换稳压二极管。

例五:一台7。5KW
故障现象:整流模块正常,逆变模块损坏,报过流故障。
故障分析:打开变频器,变频器内部堆积了厚厚的灰尘,还有一些油污,变频器输出端不有明显的打火过的痕迹。清洗后检查没有什么异常。可以认定是变频器输入端打火产生电流所致(由于变频器的绝缘性降低了,所以通电就会打火拉弧)。
故障原因:变频器是电子产品需要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查维修,这对减少变频器故障和延长变频寿命是非常重要的。国内很多用户对这一点还做得不够,直到变频器出现故障到维修还是没有这个观念。
故障处理:清洗变频器内的灰尘,更换IGBT模块。

通过面板显示故障来维修变频器

例一:一台1。5KW
故障现象:显示OCU(过流)
故障分析:给变频器通入直流测试电源后,显示过流故障OCU,(这是我们公司变频器比较常见的故障),认为是电流检测保护电路有问题,对电流保护检测电路进行全面的测量,并没有发现任何不正常的现象。再次通电还是显示这样的故障,奇怪的是这个故障可以复位,这个现象提醒了我,根据经验分析,更换驱动电路内的滤波电容应该会有所收获。因为平时修理旧变频器时,都必须将驱动电路的滤波电容(一般是贴片电容)更换新电容,因为这些电容容易老化。把全部的电容更换下后,上电运行正常。
故障原因:这台机器主要是由于驱动电路的滤波电容器老化引起OCU故障。
故障处理:更换驱动电路的所有滤波电容,上电变频器恢复正常。

例二:15KW
故障现象:显示OCU1软件过流
故障分析:静态检测变频器整流模块和逆变模块正常。上直流电压测试,变频器显示OCU1过电流故障。检查电流检测保护电路没有问题,经过一些处理后还是显示那个故障。考虑到逆变频电路对电流的检测有关系。把逆变模块的三相输出端U 、V 、W断开,然后给变频器通电源,结果显示正常了,把逆变模块拆下来用电容表测量,发现模块由于老化穿透电流过大,这就是出现OCU1软件过流的原因。
故障原因:变频器为什么会在静态下用万用表测试各阻值正常呢?由于开关元件各极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只能反映开关元器件部分情况的正常与否,而不是全部。也就是说某开关元器件测出的正反向电阻值在正常范围内也未必就是好的。必须用到示波器,电容表来测量。
故障处理:更换逆变模块。

例三:37KW
故障现象:显示POFF(欠压故障)
故障分析:变频器接入电源,操作面板显示POFF(欠压故障)。测量电源电压三相电压真正常而且平衡,测高压直流供电PN之间电压有些偏低。变频器显示低电压保护确定是由于变频器的高压直流供电低于规定低压限值。检查整流模块正常,检查发现变频器电源三个电源输入接线端R、S、T与整流模块的R、S、T中T相端之间由于接触不良引起打火而使连接线烧断。相当于两相380电源输入,致使PN之间的直流电压偏低。
故障原因:由于电源电缆与变频器电源输入端松动,导致发热,打火,烧断线。造成一相没有电源输入,相当只有两直供电,所以会显示POFF(欠压故障)。
故障处理:把连线接好后,变频器就正常。

例四:7。5KW
故障现象:显示POFF(欠压故障)
故障分析:接入直流电源电压,面板上没有显示POFF(欠压故障),只有上交流测试了,测量三相相正常,直流母线电压也正常。这属于一种假欠压故障,问题可能出在板上的电压检测保护电路。首先检查电压取样电阻,测量三个电阻基本上未变化,查一个C46电容有较严重的漏电现象。
故障原因:变频器采用了电阻分压式,C46并联在R36上,电容在这里主要是起缓冲变化作用,由于电容老化有漏电现象,这就相当于给电阻再并联了一个电阻,使取样电压减小,出现了欠压故障。
故障处理:更换贴片电容就行了。

例五:55KW
故障现象:运行变频器报“OUS”软件过压
故障分析: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变频器整流电路和逆变电路没有问题,直流母线电压也正常,说明故障出在功率板上,把功率板拆下来,用小直流测试,运行就报“OUS”,说明我的认定没错。
故障原因:取下功率板目测到有一个驱动电阻R96(12R/1W)有被烧焦的痕迹,用万表测量这个电阻断路,然后检测快恢二极管“DV45VH10C”也有断路现象,进一步测量快恢二极管附近电路,发现一个贴片电容C208(0。01UF)有断路,取下贴电容,断路现象就没有了。说明是这个电容老化了,所以才会造成这种故障。
故障处理:更换贴片电容,机器运行正常。

例六:一台75KW的变频器
  故障现象:上电就报欠压“POFF”,上电测试时,发现接触器吸合后有“吱吱声”,供交流风扇的变压器无输出损坏,二个220V的风扇也不转。
  故障原因:经检查,故障是由于交流风扇老化短路,造成变频器压烧坏。拆下风扇发现有很多油渍和灰尘,造成风扇内部电路短路而损坏。
处理办法:更换变压器和风扇,OK!
建议:改善变频器的工作环境很重要!很多设备只要用心去保养就没那么多故障了.
例七:一台45KW变频器故障现象:上电无显示:   故障分析:打开变频器发现烧坏一只保险丝,IGBT模块还好保住了.原以为是雷击打坏,后更换一个保险丝,上电测试,听到接触器吸合后有吱吱声,变频器还是没有显示. 故障原因:就是因为接触器里面灰尘过多,造成触点接触不良。保险丝肯定也是由于接触器接触不良、接触面积不够而烧坏(保险丝是接在接触器输出的)。处理方法:拆开接触器,把线圈,接触点,磁芯的灰尘清理干净,用细沙纸打磨一下触点,做完这些步骤就OK!又是一个好的接触器。建议:很多技术员在修理时,就是直接更换接触器,这样多浪费呀! 例八:一台55KW的变频器故障现象:上电运行变频器不报故障,有频率显示,便无输出. 故障分析:用户拿我们的机器做实验给弄坏了,三个IGBT逆变管全部烧坏。用户从我们代理商那里买了一台55KW的变频器,拉回家后,用他们自己开发出来的软件替换我们公司的软件做实验。给变频器上电做测试,不带电机还可以,能运行起来。可接上电机带负载时,按运行键频率走动,就是没有输出,电机也不转,而且也不报故障保护。最后停电用万用表测量变频器主电路,三个IGBT静态阻值全部直通。驱到电路的7、5V稳压管也直通。就这样一台好好的机器给折腾完了。建议:变频器是比较容易损坏的,所以在没有足够把握时,不要轻易做实验. 今天就写到这里,本贴会继续更新。

网友A:
经验共享,很不错!

网友B:
好,多谢分享,收藏了
----------------------------------------
工控资料共享http://www.gkonghome.com

网友C:
 江湖浪人: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9-6 18:15:00
    好,多谢分享,收藏了
----------------------------------------

打广告呀!里面也没什么东西吗

网友D:
不错,写得真好

网友C:
例五:55KW
故障现象:运行变频器报“OUS”软件过压
故障分析: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变频器整流电路和逆变电路没有问题,直流母线电压也正常,说明故障出在功率板上,把功率板拆下来,用小直流测试,运行就报“OUS”,说明我的认定没错。
故障原因:取下功率板目测到有一个驱动电阻R96(12R/1W)[/b]有被烧焦的痕迹,用万表测量这个电阻断路,然后检测快恢二极管“DV45VH10C”也有断路现象,进一步测量快恢二极管附近电路,发现一个贴片电容C208(0。01UF)有断路,取下贴电容,断路现象就没有了。说明是这个电容老化了,所以才会造成这种故障。
故障处理:更换贴片电容,机器运行正常。

网友E:
新手上路啦!不错的贴子,收藏。怎么没有加精了,建议版主加精。

网友F:
不错的贴子,支持了。

网友C(2007-11-01):
给大家分享,共享一些变频器现场应用案例:(除第六点外,其它都是本人原创) 1.变频器在锅炉系统的节能改造方案 http://www.chuandong.com/publish/tech/application/2007/7/tech_3_16_5844.html http://www.gongkong.com/tech/example/include/7069.asp 2.变频器在中央空调系统的节能改造 http://www.gongkong.com/tech/example/include/7197.asp 3.变频器在空压机上的改造方案 http://www.zidonghua.com.cn/Apply/a3820.html 4.变频器在供水系统的改造方案 http://www.chuandong.com/publish/tech/project/2007/9/tech_3_15_6130.html http://www.gongkong.com/exhibit/lunwen/paper_detail.asp?id=6849 5。变频器在注塑机上的改造方案 http://www.cnbpq.com/detail/detail.asp?articleid=19837&from=article&writer= http://www.gongkong.com/exhibit/lunwen/paper_detail.asp?id=7026 6。科威PLC通过自由协议与深圳传动之星变频器通信说明 http://www.gongkong.com/tech/example/include/8102.asp

网友C(2008-02-16):
例六:一台75KW的变频器

  故障现象:上电就报欠压“POFF”,上电测试时,发现接触器吸合后有“吱吱声”,供交流风扇的变压器无输出损坏,二个220V的风扇也不转。
  故障原因:经检查,故障是由于交流风扇老化短路,造成变频器压烧坏。拆下风扇发现有很多油渍和灰尘,造成风扇内部电路短路而损坏。
    处理办法:更换变压器和风扇,OK!
    建议:改善变频器的工作环境很重要!很多设备只要用心去保养就没那么多故障了.
例七:一台45KW变频器 故障现象:上电无显示:    故障分析:打开变频器发现烧坏一只保险丝,IGBT模块还好保住了.原以为是雷击打坏,后更换一个保险丝,上电测试,听到接触器吸合后有吱吱声,变频器还是没有显示. 故障原因:就是因为接触器里面灰尘过多,造成触点接触不良。保险丝肯定也是由于接触器接触不良、接触面积不够而烧坏(保险丝是接在接触器输出的)。 处理方法:拆开接触器,把线圈,接触点,磁芯的灰尘清理干净,用细沙纸打磨一下触点,做完这些步骤就OK!又是一个好的接触器。 建议:很多技术员在修理时,就是直接更换接触器,这样多浪费呀! 例八:一台55KW的变频器 故障现象:上电运行变频器不报故障,有频率显示,便无输出. 故障分析:用户拿我们的机器做实验给弄坏了,三个IGBT逆变管全部烧坏。用户从我们代理商那里买了一台55KW的变频器,拉回家后,用他们自己开发出来的软件替换我们公司的软件做实验。给变频器上电做测试,不带电机还可以,能运行起来。可接上电机带负载时,按运行键频率走动,就是没有输出,电机也不转,而且也不报故障保护。最后停电用万用表测量变频器主电路,三个IGBT静态阻值全部直通。驱到电路的7、5V稳压管也直通。就这样一台好好的机器给折腾完了。 建议:变频器是比较容易损坏的,所以在没有足够把握时,不要轻易做实验.

网友C:
从事变频行业的朋友.我创建了一个群.43488463.欢迎加入.

网友G:
http://www.gzweixiu.com/

网友C(2008-07-06):
好久没有整理资料了。改天忙一忙。b

网友C(2008-09-23):
以下是本人发表的一些关于变频器应用与维修方面的贴子,朋友有空就去逛逛了.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4-BAB7-AE099CC85B42

新手入门--变频器电路原理分析(分享)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C-853A-65669E415713&page=2#replyea

新手入门二---变频器维修基础知识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C-BBE4-1A63C4F75E18

电力电源常见使用问题--(34\原创)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0-9D48-2BA69BB30EDC

原创--变频器现场调试与故障处理-经验谈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6-9F95-9393FFFC00FE

原创--浅析开关电源原理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D-B8BA-ED27AFE6D831

(原创)变频器维修案例--经验谈 (18)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82823054600001

各变频器厂家故障查询与处理——(大本营)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E-93D7-D948FA442827

原创-变频器使用不当引起的后果(27)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9D92-413D2F9CD3CE

变频器与传动常见使用问题集 (共50问)

网友H:
好啊,谢谢了,永远支持你!

网友I:
大有收获,谢了,永远支持你.

网友J(2008-11-15):
受益菲浅,感谢大家用!

网友K:
对:FF帆 关于从事变频行业的朋友.我创建了一个群.43488463.欢迎加入. 内容的回复:我也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以后请多指教。

网友L(2009-03-02):
谢谢楼主提供这么好的帖子与大家共享,本人在此不胜感激!!!

网友M:
谢谢楼主把这么好的东西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N(2009-06-07):
好帖子啊,楼主,严重支持啊啊

网友O(2009-08-11):
是否在星河电器工作过

网友P(2009-09-27):
不错 我顶一下 学习了

网友Q(2009-12-10):
挺好,谢谢楼主,好东西我也收藏了。

网友R:
需要维修变频器可以联系13830860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