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维修变频器的常用方法与步骤

楼主(2008-11-17):
第二讲 变频器常用维修方法与步骤

一、电动机、变频器的基本概念。

1、电动机的基本特性: 电动机是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的主要电气设备。

电动机的主要参数有:电流、转速、转矩;电压、功率。

电动机的转速方程是:N = 60 * f * (1-s) / p

N:电动机的转速; f:定子电源频率; P:极对数; S:转差率;

电动机的调速方案: 1、改变电源频率f; ——通过变频器实现。

2、改变极对数p; ——变极电动机。

3、改变转差率s; ——转子绕线电动机。

2、变频器的基本特性:

变频器是将固定频率、电压的电源,变成频率、电压可变的电源变换装置。

电动机调速时,如果仅改变频率而不改变电压,电动机的磁通将饱和,导致电动机电流增大,电动机发热严重,甚至烧毁。

变频器驱动电动机时,电压、频率要同时有规律的变化。

变频器是电力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控制技术高速发展的结果。

计算机技术:专用电动机控制芯片;DSP,单片机等;

控制技术:矢量控制、参数自适应、PWM技术、无传感器速度辨识等;

电力电子器件:晶闸管、功率场效应管(MOSFET)、IGBT、IPM、PIM等。

IGBT:绝缘栅双极晶体管;——大功率变频器使用;

IPM;智能功率模块;——中等功率变频器使用;

PIM:功率集成模块;——小功率变频器使用;

3、变频器的主回路构成(以下都简称为变频器) :

 【电源输入—整流桥—启动电阻(直流电感)—母线电容—制动单元 (制动电阻)】—逆变桥—电源输出。

4、变频器的控制回路构成: 控制回路的电路构成:

 键盘板——控制板——接口板——驱动板——电源板——保护板等。

二、变频器常见故障代码和故障类型。(以爱默生系列变频器为例)

故障代码    故障类型     故障代码    故障类型
POFF         输入欠压     E008           输入缺相
E001         加速过流      E009          输出缺相
E002         减速过流       E010         模块保护
E003         恒速过流      E011          逆变过热
E004        加速过压       E012          整流过热
E005        减速过压        E016          读写故障
E006        恒速过压        E018         接触器未吸合
E007        控制电源过压   E019      电流检测电路故障

三、变频器的常用维修方法。

1、十个通用维修方法:

●看:看故障现象,看故障原因点,看整块单板和整台机器;

●量:用万用表量怀凝的器件,虚焊点,连锡点;

●测:测波形,上工装测单板;

●听:继电器吸合的声音,电感 变压器 接触器有无啸叫声;

●摸:摸IC,MOS管,变压器是否过热;

●断:指断开信号连线(断开印制线或某些元器件的管脚);

●短:把某一控制信号短接到另一点;

●压:由于板件虚焊或连接件松动,用手压紧后故障可能会消失;

●敲:此办法对判断继电器是否动作有较好效果;

●放:在拆卸单板或量电阻阻值前要先把电容的电放掉;

2、常见故障原因:

●生产送修的单板:虚焊,连焊,器件装反,器件装错,器件损坏,器件漏装。 ●

生产送修的整机:器件碰掉,插头不到位,线接错,器件损坏。

 ●备件单板:器件损坏。

●备件整机:器件损坏。

3、维修经验说明

● 常言道: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知识诚可贵,经验价更高。若要技能好,二者皆可要。

 ●经验只代表过去,将来的故障现象和原因是层出不穷的,所以经验不能修好所有的机。

●当你无从下手时,经验可给你指指路。但不能只靠经验,路还是要自已走。

●当整机报故障时,先拿控制板到简易工装试一下好坏。或用更换板的办法确定哪块板坏了,或是模块坏了。

4、维修指南重点 ●备件整机维修。●生产单板维修。

四、变频器的常用维修经验。(以爱默生系列变频器为例)

1、维修前说明:

下文中提到的简称所代表的意思。“红”是指万用表的红表笔,“黑”是黑表笔,“二”是二极管档,“欧”是欧姆档,所有数据后单位是伏,“+”指正母排,“-”指负母排,L N或R S T指电源输入,U V W指电源输出。

2、通电前的重要步骤:

(一步)判断IPM的好坏。用二档,红接-,黑分别接RSTUVW,值为0.5左右是好的,黑接+,红分别接RSTUVW,值为0.5左右是好的。如不是0.5,IPM就坏了。如是0.5,只能说明IPM内的续流二极管是好的,此时再测与IPM耦合的光耦:用二档,红接5脚,黑接6脚,值为0.55左右是好的,然后红接7脚,黑接8脚,值为0.77左右是好的,这样可说明光耦和IPM是好的。如光耦坏了,说明IPM也坏了;如IPM坏了,一般光耦和相联的电阻与二极管也会坏。

(二步)判断开关电源MOS的好坏:看到门极电阻烧焦或测得门极电阻值有变,说明门极电阻和MOS及相联的2844坏了。如全部更换后通电还是无显示或有显示但风扇过速(说明电压高),可能PC9的四脚光耦坏。 如一二步均好的,变频器还是无显示,很有可能是开关电源的二极管坏了。 判断二极管好坏方法如下:红接二极管正极,黑接负,一种型号为0.4-0.5是好的,另一种为0.2-0.3是好的。如开关电源坏:上电风扇不转,电压低,测D3二极管正反向均为0.14--二极管坏。

 备注:具体故障处理与维修在第三讲里面将提到,朋友有兴趣可以点击下面的网址进入分享。

待续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110422141700002      第一讲 变频器主回路应用交流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111723211600006&page=1#login   第三讲  爱默生变频器的维修经验谈

网友A:
不错!!我对这个不熟!!希望下次多说点!!最好有更多的图解!!谢谢

网友B:
朋友太客气了。我的目的是分享。

网友C:
希望下次多说点!!最好有更多的图解!!谢谢

网友D(2008-12-19):
引用 网友A:
不错!!我对这个不熟!!希望下次多说点!!最好有更多的图解!!谢谢

网友B:
朋友可以进入我贴子下面的第一讲和第三讲里看更详细的内容。

网友E(2009-02-04):
变频器实际收到的频率值偏低,泵运行起来后,测量变频器输出端电流偏大

网友F:
樓主 是否可以用AB的變頻器舉例呢???

感謝!!!

网友E:
变频器实际收到的频率值偏低,泵运行起来后,测量变频器输出端电流偏大,请求楼主赐教,谢谢

网友G(2009-04-14):
希望下次多说点!!最好有更多的图解

网友H(2009-09-18):
好资料学习学习,楼主太伟大了。

网友I:
我刚接触变频器,对文章的内容似懂非懂,但我觉得这是篇好文章。我要仔细阅读,慢慢消化。感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J:
用过蓝海华腾的变频器,感觉功能挺强大。尤其是其输入端子可以接各种信号(有源、无源)。但小功率(当时用的是V5-H2,2kw)的的接地端子紧挨外壳,很难接线。所以安装时干脆不接地线了。

网友K:
挺好的,感谢楼主!!!!!!!!!

网友L(2010-01-12):
真不错,很有用的入门资料

网友M:
老师好   我好想学工控  可以跟你现场学学吗   可以付学费的   可以知道你的电话吗

网友N:
经验太宝贵了,谢谢楼主。

网友O:
太宝贵了,谢谢楼主。

网友P:
收藏了, 经验太宝贵,谢谢楼主。

网友Q:
楼主无私奉献,顶起来

网友R(2010-04-10):
如此强帖,需大顶特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