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变频器——故障处理与维修经验谈

楼主(2008-11-17):
第三讲  艾默生变频器的维修经验谈

 在维修艾默生系列变频器前,一定要对故障代码有所了解,不然就无从下手。本人收集整理这些资料,就是为了和大家一起分享,希望能帮助到大家日后的工作。

 故障代码     故障类型      故障代码      故障类型
  POFF            输入欠压       E008             输入缺相
  E001            加速过流        E009             输出缺相
  E002            减速过流        E010              模块保护
  E003            恒速过流        E011               逆变过热
  E004            加速过压        E012               整流过热
  E005            减速过压         E016              读写故障
  E006            恒速过压        E018              接触器未吸合
  E007     控制电源过压       E019             电流检测电路故障

1、电流检测故障 (如报E019,E001):

(1)控制板Q1(15050026)坏。

(2)7840坏:在变频器通电时,用直流档,黑接5脚,红分别接6,7,8脚,值为2.5,2.5,5为正常,否则7840坏。

(3)小板坏:在变频器通电时,用直流档,黑接7840的5脚,红分别接小板的脚从左到右应为2.5,2.5,2.5,3.4 1.5 ,0,1.6。

   如值不   对,小板坏:此时可更换小板坏中的三个小IC(39030024 LMV393),如还不好,更换小板。

  2、显示POFF:

    驱动板上电POFF,测CVD电压正常应为2.6-2.7,如测得1.9,可能R51,R52,C36,C37,排线中的某一个坏,

    其中的电解电容坏的最多。只在带电机运行时报POFF,驱动板变压器也有可能坏。

3、缓冲电阻坏:

缓冲电阻和滤波大电容是成对的。如果其一坏,另一个很可能也坏。缓冲电阻坏也有可能是继电器不吸合(继电器坏或控制板坏,或与二者相连的电路上元件坏)引起。单相输入(220V)的变频器,

特别要注意:如果无显示或炸机,很可能是用户接入了三相电(380V)引起的(可察控制板的故障记录:母线电压是否由310变为了540)。此时不断IPM的整流桥已坏,滤波大电容也坏(或炸裂或顶面凸起变硬)。如果只更换IPM后就上电,会听到“啪,啪”的响声(电容内的声音),应立即掉电,否则IPM的整流桥又会坏。发现一个大电容坏,最好都换新的。因电容是易坏易老化的器件。

  4、显示不稳:

先有显示,然后没有,风扇停下,电压只有12,此种现象一般是U1厚膜坏。 报故障E015:通电指示灯亮,键盘不亮,拨了风扇就好--风扇短路

  5、不制动:

       01180099,01180100,01180113,01180114 的制动管不在IPM内部,变频器炸机和不显示很可能就是在变频器停机制动时引起的,所以更换IPM后,一定要检测制动电路的好坏:制动光耦,制动管(MOS管不好测,可测其串联的续流二极管,正常应为0.37左右),门极电阻(也就是MOS管的门极电阻,正常应为100欧姆)。修好上电后,TD900 F093改为150,报E007,红接P(+),黑接PB,如电压在17-30跳动,制动正常。TD3200 F133=150 直流电压 270-350V 制动起作用。

  6、炸整流桥:

       如果测得部分整流桥损坏,而逆变桥全是好的,就有可能是正负母排之间打火引起。环境潮湿是主因,一般是有水滴在正负接线端子之间,或者是有水滴在正接线端子和散热器之间引起炸机的。此种坏机的接线端子绝缘性已变差,一定要更换,否则一上电又炸了。另一种原因就是滤波大电容短路(或炸裂或顶面凸起变硬),也要注意更换电容。

7、机器打嗝:

      即风扇时快时慢,无显示。一般是控制板短路了,去掉控制板再上电,如还打嗝,有可能就是厚膜周边的器件坏了,例如TD1000大体积R56电阻27欧的阻值变大了很多,即打嗝保护电路自身坏了。开关电源不工作,可量其中一个电阻的电压,如有点电压且在跳变,说明开关电源已起振,但后面电路短路了(变压器脚间连锡,滤波电容碰歪),打嗝保护电路在起作用。如一点电压也没有,说明开关电源没起振,一般是厚膜坏或2844及附近器件坏。

8、风扇无力,转速慢:

       EV1000的D6击穿。上电报8888:FECDF21U1板U8坏,有细小裂缝。EV1000如01180128,带载停机报8888:变压器电感量变差或PC9原副边绝缘不够。

9、按运行报8888:驱动光耦短路。

10、 EV1000大体积:原故障是炸机,修好后运行无输出或E019,常坏的是U9。无输出有时Q2也坏。

11、EV1000小体积:原故障是炸机,修好后运行无输出,常是R13坏。故修炸机时,要养成习贯量一下R13是不是10欧。

12、TD3000上电显示POFF:

1、驱动板CVD电压在2.5V~2.8V是否正常?

 2、驱动板IU、IV、IW电压是否正常?(电流检测电路)

3、控制板VREF基准电压是否正常?检查T1和2.5V的稳压管U24。

以上都正常的话,请重新烧写两个DSP程序。请注意擦除后要下电几秒再上电写入程序。否则,DSP坏。

整机修好上电显示正常后,要经过以下步骤才按运行,可减少炸机的可能性。

直流档红接“十”,黑分别接U V W: TD900,TD3200单相的都应为310v,TD900三相的都应为540v。 TD1000,TD3000,EV1000,EV2000都应为5-10V.

如不对,不能按运行,否则十有八九会炸机。此时应停机更换对应的光耦和二极管,再重复以上过程,直至电压对了才按运行。

13、显示E010:

上电显示E010,霍尔坏。运行显示E010,模块坏。

       当变频器一上电就显示E010,应是电流检测电路本身有故障了。即变频器还没有运行,没有电流输出,但电路已检测到有输出电流了。小功率机常是TL082C 坏,大功率机常是霍尔坏。到底 U V W 哪相电流有问题?可用如下方法判断:

用表的mv档红接IU,IV,IW的测试点,正常应为0,如果哪个点偏高(例如 +10)或偏低(例如-10),就是对应相电流有问题。

例IV=1000mv,V相霍尔坏。当变频器上电显示正常,一按运行就显示E010,模块坏的可能性最大。哪相模块坏,可用如下方法判断:上电,直流档红接“十”,黑分别接U V W,正常都应为5-10V,如其中一相偏高很多,此相模块坏。

14、输出不平衡:

如测IPM和光耦,电阻都是好的,一般是光耦的性能变差了,对应更换即好。当然,控制板,IPM也有坏的。判断IPM是上桥坏还是下桥坏,可用如下方法判断:上电并按运行,直流档红接“十”,黑分别接U V W,正常都应为210V,如其中一相为0,下桥坏。直流档黑接“-”,红分别接U V W,正常都应210V,如其中一相为0,上桥坏。

15、绝缘或耐压不过 :

 (1)散热器不平,顶坏IGBT。 (2)硅脂中有硬的异物(如锡渣),顶坏IGBT。 (3)制动管下绝缘膜破或陶瓷片裂。 (4)大功率机绝缘柱不良。 (5)单板上接地电容不良。

     一次对二次耐压不过:驱动板光耦不良。

 16、EV2000健盘:显示4个8和全部灯亮(较暗):插座CN1第二排左至右第二脚虚焊。

17、控制板无显示维修四步曲:

(1)量电压。(2)量晶振。(3)量复位信号。(4)重写软件。

18、控制板无显示但继电器吸合:

继电器吸合说明控制板工作正常,只是显示信号没有到键盘而已。常见是与键盘插座CN3相连的L1或电阻虚焊,也有外协厂装错电阻的。

19、 TD2100控制板故障处理:

 E001,E019测OC电压只有0V,正常为5V:U24 LMV393 坏。 风扇不转:U5坏。 E016:EEPROM错误 U3坏。变频器输入侧空开跳闸合不上:Q1坏。上电POFF或4个8:5V短路,U2烧焦:把U2拆下,测5V是否短路?如不短路了,CPLD U2坏;如还有部分短路,但阻值由10多欧变到了400多欧,再把U24拆下,阻值变到了0.7K到0.9K为正常。如还短路,报废。 缺水1.2(FOR)测不过:与WL相关的Q4,Q5坏。

 20、EV2000控制板故障处理:

上电POFF:测U1的76,77脚或C19,C18的电压正常为1.6V,如正常,DSP坏;如电压低(如3.8V,0.5v),U19,U20坏。

无显示:测3.3V Q10的3脚与GND电阻小,正常0.6K.DSP坏。 无显示:测U24的8脚只有1.5V,正常为2.5V.测L3不通,L3坏。否则DSP坏。

无显示:测U17-LM324的4和11脚(+-15V)短路 .上电摸LM324,发现U17和U18有点热,拆下后不短路了。U17和U18坏。

无显示:5V短路。U6坏。显示E004: 测U1的76,77脚或C19,C18的电压为3.8V. 正常为1.6V, U19,U20坏。

一按运行炸机:U5,U9坏。 VRF无10V: U42,C107,C108坏。

报E010:上工装测试U-灯常亮:U9坏。 BRAKE灯常亮,继电器K1响(即故障继电器吸合): U6坏。

报E019: 分别测IU,IV,IW对应的IC U19,U20,U21的第8脚电 压为0.34,0.40,6.46。故U21坏。

 21、EV2000上电键盘4个8加5个灯闪烁故障:控制板U8坏。

EV1000小体积控制板03025856:无显示:测CN3的6脚(SPISIMO-OUT)电压为0V, 正常为5V.此脚对应U4的16脚,4脚对DSP的21脚,正常为3.3V,实测为0V。故U1-DSP坏。 EV1000大小体积控制板频率无法下调(50HZ不变):L8虚焊或碰坏。

TD900小体积频率调不到50HZ,只有49.80左右,控制板D10基准飘移,即5.1V稳压管不良

TD1000小体积控制板03023847:报E001:U7坏。

TD3000控制板:上电后操作方式改变:在更改操作方式时有时出现E016,U13EEPROM 坏。

TD3200控制板:更改机型号时出现POFF,恢复出厂参数时报E028:生产老化前送修,DSP的93脚RS1信号经R19,U11变为RSEEPROM信号到U4,用表量R19不通,手拔R19裂开(表面一点也看不出来),即EEPROM不能复位。

所有控制板写软件:

(1)不上电(出现110):(A )短路 。( B) 晶振不起振(正常上电测电压:电源3.3V,频率输出端1.6V,如电压不对,晶振坏)。

(2)写不进软件(出现113,114):一般是DSP坏。

22、EV2000驱动板F14B2GM1(03022682):S,T相频率测不过(偏大10多倍):

COM与GND短路,原因是变压器下连锡。

多种驱动板:前面电压测过,后面就测不过且电脑程序也死了:小黑电感10010131的电感量变小。

电源板F1A4M3GR1(03025544):U,V,W 过流测试偏小一点:U6 TL082C运算放大有偏差。

多种整机报多种故障:当生产整机送修时,首先检查有无人为错误,然后检查板与板之间的连接处,板与IGBT的连接处。因单板是测过的, IGBT本身坏的很少。很故障原因都是与软排线相连的插座内有一根或多根针未弹起。

23、FECDF21U1控制板故障处理:

此板最为复杂,最为难修。

上电E039,只有故障灯D10亮:多为生产板故障,一般是U25,U6虚焊。

上电E039,故障灯D10,D331都亮:生产板多为U323,U324及其附近IC虚焊。备件多为U323,U324同时坏。

0519,0525批次有问题要全部更换。 CAN通讯测不过:量R400阻值小于10K,或电压小于5V,U320坏。

备件报38故障:K301有时接触不良,更换K301。

无外召显示(所有楼层如是)LED显示故障码为74 78 94:CAN通讯测试不过,更换U320(68376)后OK。不走梯,

报75 94故障码:脉冲变压器1测试不过,更换TR300后OK。

E010或输出不平衡:备件返修的FECD整机故障描述为E010或输出不平衡,但上电测试和老化正常,要带负载才可试出来,IPM坏。

24、FECD控制板输入口与光耦的对应关系:

输入口测试 1:AAAA(U345-U340) AAAA(U354-U348) 2:AAAA(U362-U356) 3:5555 5555 4:5555

1和3成对应关系,2和4成对应关系。常坏是输入口3,比如5355 5555量对应 10K电阻变为5K或8K,与之相连的ACT244坏。5555 1555对应光耦8脚相连的10K 电阻开路。5-7:本身光耦坏了,5-D:输入口1的光耦坏了引起的,5-4:对应电阻虚焊。输入口测试2不过:AAA2 对应电阻虚焊。输出量测试1:5555; 输出量测试3:2AAA 对应光耦关系如下:

 5 -- 5 -- -- 5 -- -- 5 -- I / \ / \ / \ 6 D 7 D 7 D 7 I I I I I I I U378U377U376U375U374U373U372U371U370U369U368U367U366 U365 U364 I I I I I I I I 6 3 E B E B E B \ / \ / \ / \ / ---2--- ---A--- ---A--- ---A--- \--7--拆U388

25、报POFF或E019故障处理:

生产FECD整机老化后PQC测试报POFF或E019,用手摸U1有点热,更换U1后OK。

写不进软件:FECD控制板U1 U2 U16 U301都写不进软件,在测试工装上电发现5V短路,但用万用表量5V到地之间的电阻值又正常。拆过很多器件,分析了很久才了现U329装反。修生产送修的单板,首先不要急着去测量,去换器件维修。要先全面观察:正面,反面,故障点近距离,远距离等有无连锡,虚焊,装反,装错。

26 、EV2000控制板故障处理:

上电POFF:测U1的76,77脚或C19,C18的电压正常为1.6V,如正常,DSP坏;如电压低(如3.8V,0.5v),U19,U20坏。

无显示:测3.3V Q10的3脚与GND电阻小,正常0.6K.DSP坏。 无显示:测U24的8脚只有1.5V,正常为2.5V.测L3不通,L3坏。否则DSP坏。

无显示:测U17-LM324的4和11脚(+-15V)短路 .上电摸LM324,发现U17和U18有点热,拆下后不短路了。U17和U18坏。

无显示:5V短路。U6坏。显示E004: 测U1的76,77脚或C19,C18的电压为3.8V. 正常为1.6V, U19,U20坏。

一按运行炸机:U5,U9坏。 VRF无10V: U42,C107,C108坏。

报E010:上工装测试U-灯常亮:U9坏。 BRAKE灯常亮,继电器K1响(即故障继电器吸合): U6坏。

报E019: 分别测IU,IV,IW对应的IC U19,U20,U21的第8脚电 压为0.34,0.40,6.46。故U21坏。

27、EV2000上电键盘4个8加5个灯闪亮:控制板U8坏。

 EV1000小体积控制板03025856:无显示:测CN3的6脚(SPISIMO-OUT)电压为0V, 正常为5V.此脚对应U4的16脚,4脚对DSP的21脚,正常为3.3V,实测为0V。故U1-DSP坏。 EV1000大小体积控制板频率无法下调(50HZ不变):L8虚焊或碰坏。

TD900小体积频率调不到50HZ,只有49.80左右,控制板D10基准飘移,即5.1V稳压管不良

TD1000小体积控制板03023847:报E001:U7坏。

TD3000控制板:上电后操作方式改变:在更改操作方式时有时出现E016,U13EEPROM 坏。

TD3200控制板:更改机型号时出现POFF,恢复出厂参数时报E028:生产老化前送修,DSP的93脚RS1信号经R19,U11变为RSEEPROM信号到U4,用表量R19不通,手拔R19裂开(表面一点也看不出来),即EEPROM不能复位。

所有控制板写软件:

(1)不上电(出现110):(A )短路 。( B) 晶振不起振(正常上电测电压:电源3.3V,频率输出端1.6V,如电压不对,晶振坏)。

(2)写不进软件(出现113,114):一般是DSP坏。

待续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111722565700003   第二讲 变频器常用维修方法与步骤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110422141700002   第一讲 变频器主回路应用交流

网友A:
太好了.希望有更多的像楼主一样的好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太好了.希望有更多的像楼主一样的好人.

朋友太客气了。我的目的是分享。

网友B:
EV2000控制板故障处理:

上电POFF:测U1的76,77脚或C19,C18的电压正常为1.6V,如正常,DSP坏;如电压低(如3.8V,0.5v),U19,U20坏。

无显示:测3.3V Q10的3脚与GND电阻小,正常0.6K.DSP坏。 无显示:测U24的8脚只有1.5V,正常为2.5V.测L3不通,L3坏。否则DSP坏。

无显示:测U17-LM324的4和11脚(+-15V)短路 .上电摸LM324,发现U17和U18有点热,拆下后不短路了。U17和U18坏。

无显示:5V短路。U6坏。显示E004: 测U1的76,77脚或C19,C18的电压为3.8V. 正常为1.6V, U19,U20坏。

一按运行炸机:U5,U9坏。 VRF无10V: U42,C107,C108坏。

报E010:上工装测试U-灯常亮:U9坏。 BRAKE灯常亮,继电器K1响(即故障继电器吸合): U6坏。

报E019: 分别测IU,IV,IW对应的IC U19,U20,U21的第8脚电 压为0.34,0.40,6.46。故U21坏。

网友B:
EV2000上电键盘4个8加5个灯闪亮:控制板U8坏。

 EV1000小体积控制板03025856:无显示:测CN3的6脚(SPISIMO-OUT)电压为0V, 正常为5V.此脚对应U4的16脚,4脚对DSP的21脚,正常为3.3V,实测为0V。故U1-DSP坏。 EV1000大小体积控制板频率无法下调(50HZ不变):L8虚焊或碰坏。

TD900小体积频率调不到50HZ,只有49.80左右,控制板D10基准飘移,即5.1V稳压管不良

TD1000小体积控制板03023847:报E001:U7坏。

TD3000控制板:上电后操作方式改变:在更改操作方式时有时出现E016,U13EEPROM 坏。

TD3200控制板:更改机型号时出现POFF,恢复出厂参数时报E028:生产老化前送修,DSP的93脚RS1信号经R19,U11变为RSEEPROM信号到U4,用表量R19不通,手拔R19裂开(表面一点也看不出来),即EEPROM不能复位。

所有控制板写软件:

(1)不上电(出现110):(A )短路 。( B) 晶振不起振(正常上电测电压:电源3.3V,频率输出端1.6V,如电压不对,晶振坏)。

(2)写不进软件(出现113,114):一般是DSP坏。

网友D:
TD2100主板跟EV2000显示8888,哪个东西坏了

网友E:
好,写的真好,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F:
请教楼主:EV2000-45KW的变频器开关电源振荡,UC3844的7脚电压在11V-14V之间振荡,UC3844.LM358换了不行,周围电路也没发现毛病,请教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

网友G:
华而不实的东西,取了艾默生的当自己的,有的误导人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TD2100主板跟EV2000显示8888,哪个东西坏了

艾默生变频器如果显示8888,一个是面板插头没有接触好,二个是变频器开关电源电压不稳,三个是变频器主板的DSP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请教楼主:EV2000-45KW的变频器开关电源振荡,UC3844的7脚电压在11V-14V之间振荡,UC3844.LM358换了不行,周围电路也没发现毛病,请教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

开关电源振荡,如果开关电源附边电路没有问题,那你可以检查一下变压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H:
请教楼主,按键按不了是怎么回事?怎么解除?我要修改功能改不了啊!急盼回复,谢谢

网友I:
我现在手头有一台机器,就是不装模块的时候,运行是可以的,可是装了模块,一上电还是显示正常的,可是一运行就报E010,之后断电再次送电就是一直显示E010,可是拿掉模块后还是可以运行的,模块的主回路测量都没问题,现在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否可以证实我这个模块已经是坏了,我初步知道报E010,是模块的14脚输出的一个信号转到主板的,希望能得到楼主的答复。

网友I:
模块的信号是PM75CVA120的

网友J:
请教楼主:我的TD3000参数无法显示,不是锁拉,机器可运行.怎样才能让参数可查看和修改,先谢谢拉

网友F:
谢谢楼主提示!有一台EV2000 45/55KW的变频器,修完后带15KW的电机,启动后在频率15-30HZ左右时电机抖动厉害,随之检测的电流也变为25以上,我恢复出厂设置,把电机的功率.电流都调整了也不行.用指针表监测输出电压,在100v左右时晃动两下在增加到400V,三相电压均衡.请教楼主是参数设置问题?还是别的原因?谢谢!

网友:
好帖!图文并茂,讲解仔细,学习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太好了.希望有更多的像楼主一样的好人.

网友B:
对:雪之狼 关于

请教楼主,按键按不了是怎么回事?怎么解除?我要修改功能改不了啊!急盼回复,谢谢

内容的回复:

按键按不了,有如下情况,一是键盘锁定了,二是按键老化了。三是键盘出现故障了。

网友H:
楼主:谢谢,但是我的键盘没有坏,如果是锁定的话如何解锁?谢谢

网友L(2008-12-17):
如果直接把键盘拿下来,通5V的电,会显示什么?有人试过吗?

网友H:
楼主:没有上网吗?我还等你的回复。

网友M:
真正的好东西.收藏了.

网友N:
楼主 好    很好 好哦

网友O:
爱默生1000和2000都行得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提示!有一台EV2000 45/55KW的变频器,修完后带15KW的电机,启动后在频率15-30HZ左右时电机抖动厉害,随之检测的电流也变为25以上,我恢复出厂设置,把电机的功率.电流都调整了也不行.用指针表监测输出电压,在100v左右时晃动两下在增加到400V,三相电压均衡.请教楼主是参数设置问题?还是别的原因?谢谢!

不好意思朋友,现在才回答你。

我刚看了你的问题,我分析几点原因:

1、变频器可能没有修好,建议再检查一下驱动电路。

2、变频器三相输出的电流检测电路可能不良。

3、检查一下变频器的直流回路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楼主:谢谢,但是我的键盘没有坏,如果是锁定的话如何解锁?谢谢

艾默生变频器的技术手册上有如何教你解锁,你可以查一下说明书。

网友B:
引用 网友J:
请教楼主:我的TD3000参数无法显示,不是锁拉,机器可运行.怎样才能让参数可查看和修改,先谢谢拉

朋友你说TD3000参数无法显示,我想问一下,键盘参数是一个都不能显示,还是只能显示几个参数,因为TD3000变频器有一个功能码设置好后,只能显示用户设定好的参数,如果要看全部的参数,就要把那个参数复原。

网友E:
挺好的,希望这样的帖子多点。感谢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我现在手头有一台机器,就是不装模块的时候,运行是可以的,可是装了模块,一上电还是显示正常的,可是一运行就报E010,之后断电再次送电就是一直显示E010,可是拿掉模块后还是可以运行的,模块的主回路测量都没问题,现在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否可以证实我这个模块已经是坏了,我初步知道报E010,是模块的14脚输出的一个信号转到主板的,希望能得到楼主的答复。

朋友可能检查一下驱动板的驱动电路是否存在不良,如果驱动电路正常;

你可以证实模块是不是坏了,测量办法是,用一个电容表测量模块触发脚之间的容值。测量六对触发脚的容值应该是一样大。如果发现那一路偏小或偏大或无穷大,都是不正常的。

网友P:
不错,受益了。谢谢!

请教楼主: 一台EV2000-4T0055G在负载卡死时变频器显示电流19.5A,变频器没报故障。切断FWD与COM,变频器停不下来,电机仍带电,不知是怎么回事?

网友Q:
请教楼主,TD3000运转显示正常,但是没有输出,驱动板是正常的,问题出在cpu板上。请问是那个IC坏了,

网友J:
只能显示F0.00和FE41,其他都无法显示

网友J:
只能显示F0.00和FE00,其他都无法显示

网友R:
希望这样的帖子多点。感谢楼主。收藏了

网友S:
真正的好东西.收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T:

不错,受益了。谢谢!

请教楼主: 一台EV2000-4T0055G在负载卡死时变频器显示电流19.5A,变频器没报故障。切断FWD与COM,变频器停不下来,电机仍带电,不知是怎么回事?

想问一下楼主,你的变频器是不是与PLC通讯了,EV2000-4T0055G运行到19.5A不报故障应该是正常的。因为EV2000的过载率可以达到达200%;

至于停不下来,可是与干扰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Q:

请教楼主,TD3000运转显示正常,但是没有输出,驱动板是正常的,问题出在cpu板上。请问是那个IC坏了,

看了楼主的分析,楼主好像对TD3000变频器很了解,分析得这么清楚。楼主应该在考我吧!

不过没关系了,楼主可以去查下查CPU板上,发送PWM波脉冲的IC,应该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U:
蓝海华腾你好:麻烦请教一个问题,我维修TD1000 3.7KW变频器的时候,在没有安装IGBT的时候通电,启动,就报E019,我怎样做在没有装IGBT的时候能够上电启动,能够测量它的触发电压和波形,

网友V:
请教楼主,我有一台TD3000下载参数是报E023,换CPU板后正常,请问楼主是哪边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V:
请教楼主,我有一台TD3000下载参数是报E023,换CPU板后正常,请问楼主是哪边坏了。

楼主这人故障问题我分析有两个原因供参考:

1、变频器设置了参数上传,下载禁止功能,你要设置允许才能下载。

2、变频器CPU板可能有故障。

网友V:
我没有设置参数上传,下载禁止功能啊。还有一个问题请教楼主。我有一台EV2000 7.5的机器启动正常,运行也正常,就是停机时报警减速过电流(减速时间20S),请教是哪方面出了问题?这台接了制动电阻的。谢谢!

网友V:
还有上一台那块CPU板,楼主能指导一下具体故障位置吗?十分感谢!

网友W(2009-01-20):
楼主好,我正在修一台TD3000的机,空载上电时,频率40HZ或再低些,频率会从高到低不断的眺动,稳不住,带载小电机,启动就显示欠电压,帮指点一下。

网友X:
我这有台EV2000的变频器没有频率输出反馈,请大家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M:
楼主你好!我这有二台TD1000A-4T0022的变频嚣上电就报8888招指示灯全亮,查一台电压偏低5V只有4.1V.24V只有20V.另一台电压正常请教是那坏了.谢谢!

网友M:
电压正常的那台是主板坏.楼主说的dsp是什么?另一台还没有查出.请教楼主.

网友Y:
 按运行报 E009 请问使那里坏了

网友Z(2009-03-11):
请问楼主,TD1000,2.2KW,面板无显示,风扇能转,接触器吸合,应怎么办

网友AA:
我有几块TD3000和EV2000的CPU板,全新,如有需要欢迎和我联系。QQ:1044770850

网友AB:
hao 太好了.希望有更多的像楼主一样的好人.

网友AC(2009-04-13):
请问楼主我有一块EV2000的控制板,上电显示E011,更换驱动板后还是一样。是那里坏了?

网友AD:
TD2000,55KW的,驱动模块的芯片LS07各路输出电压是多少,不启动时怎么有一路是2.6V,别的都是4,7V,正常吗

网友(2009-05-19):
求助:EV20004T220G 220KW 变频器上电正常,启动即报E010,同时电源板亮起一只LED指示灯,故障原因及处理方法。谢谢

网友AE:
有TD1000的主板(cpu) 誰要请联系QQ 714906552

网友AF(2009-06-19):
请问楼主EV2000  22KW用的整流桥是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AG:
EV2000,面板不显示,现确认是主板问题,换了一张主板用了不到1个月又不显示了,请教是什么原因。楼主留个联系方式,交流方便的多。

网友AH:
最具性价比--三晶SAJ高品质变频器www.sajbp.com诚招优质代理商

网友AI:
请教下楼主,我这儿有台45KW的EV2000,带负载时面板显示电流值在四五十和一百多不停的跳,不一会儿便会报过载。之后带了个小电机试电流也不乱跳,一直比较稳定的。原来的负载肯定是好的,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啊?谢谢!

网友AJ:
请问楼主TD2000的机器如何屏蔽E008故障,我们维修用的是单相380V电源

网友AK:
楼主你太棒了,支持你

网友AL(2009-07-20):
请问: Unidrive 中的控制端子的0 v 端口如3号端对地线间有9v(DC)的电压值,该现象是否正常?多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L:

请问: Unidrive 中的控制端子的0 v 端口如3号端对地线间有9v(DC)的电压值,该现象是否正常?多谢。

如果不影响变频器正常工作,可以用的/

网友AM:
E010故障也可能是电机线圈接地引起的,我上次就碰到过,当时一台TD-3000 160KW变频器一运行就报E010,谁明书上说是模块坏了,也就没多大考虑,就确定变频器坏了,等到明天过来,换了变频器后一运行还是报E010,就发现上当了,再检查电机发现电机已搭外壳了。

网友(2009-08-19):
要购买艾默生变频器配件请和我联系,价格最低。13482333395

网友AN:
EV1000-在变频器通电时,用直流档,黑接5脚,红分别接6,7,8脚,值为3.6,1.2,5为正常,是否7840坏?

网友AN:
现在7840那边电压都正常?还是报E019 ???

网友AO:
很好!我要收藏起来!

网友AP:
我有一台TD3000-5.5的艾默生变频器,运行中忽然显示全无,再次上电后同样显示全无。面板无信息,数控系统也无报警显示,请教各位,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AQ:
我有一台TD3000 5.5的机器启动正常,运行不久就停机,无显示,无驱动,风扇停下。楼主能指导一下具体故障吗?谢谢!

网友:
请问楼主:EV2000,不接互感器,会不会出现低频电机抖动,偏电流的情况啊?

网友AR:
谢谢楼主.你可知道汇川变频器没电输出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S:
我有艾默生EV2000 45KW变频器 上电就跳闸 请问是什么故障呢?

网友AS(2009-10-05):
引用 网友AS:
关于我有艾默生EV2000 45KW变频器 上电就跳闸 请问是什么故障呢?

是整流桥坏了、 耐压不够、

网友AT:
感谢楼主!顶顶,现在像楼主有这样开放胸襟的人士可谓捉襟见肘。楼主伟大。

网友AU:
我在 维修一台EV2000  200KW的上电报E010模块测量是 好的,触发电压分别是:8.46 8.46 8.77 8.78 7.35 7.35     7.22  7.22 7.22  7.25  7.18   7.18这个驱动电压对吗?

网友AV(2009-11-11):
楼主你好,我有一台TD2000-250KW的变频器,有时带电机运行很正常,但运行一会就显示E010,我检查了模块的触发端,是好的,估计是霍尔出问题了,但没看到霍尔在哪啊

网友AV:
我看了,这台机器的保护回路集成在模块里了。请问你有没有二手的模块SKIIP1242GB120-407/06有请来电13908061163何

网友AW:
加负载显示E009该怎么修?

网友AX:
真是好,我也收藏了。谢谢楼主。

网友AY:
谢谢楼主,我正需要这方面的资料,收藏了。

网友AZ:
好贴,搜藏谢楼主了,咋的没说明书

网友BA(2009-12-16):
艾默生变频器驱动电机时出现闷车现象。电机停转,变频器无报警,显示频率降低6-7,输出电压110v。哪位师傅帮助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BB:
楼主,我用的EV2000,110Kw变频器,带动水泵运行5分钟就跳停,然后面板显示E010,找了本地爱默生售后,来换逆变模块、霍尔、主驱动板、电源板、控制板后,还是一开就跳。售后说是电机有问题,于是换了一台同型号电机,还是跳,于是把电机与水泵脱开,电机空转,还是不行,请问是为什么啊

网友BC(2010-03-18):
请问TD1000-4T0007G上R9的阻值是多少,谢谢!

网友U:
蓝海华腾你好;请教TD1000显示正常无输出怎样检查?谢谢

网友BD:
好,学习了,bucuo,dabufenbianpinqidou

网友BE(2010-04-22):
楼主你好

问一下艾默生变频器   断电时 报E016是怎么回事 ?

谢谢!

网友BE:
艾默生变频器断电时报E016 ,运行是正常。

请指教 谢谢

网友BF(2010-05-27):
请问EV2000/37KW上电无显示UC2844振荡电压忽高忽低12V-14V变化怎么回事呀

网友BG:
带做各类项目开发 AVR STM32 STR9等MCU程序开发
4年4层PCBLAYOUT经验
4年工控行业采集 输出类模拟电路设计经验(高精度高可靠性模拟采集 模拟输出设计)
多年EMC整改经验 可帮其产品解决EFT ESD 传导骚扰等各类EMC问题 价格优惠

服务范围:
1、产品开发
2、驱动开发
3、PCB LAYOUT
4、EMC整改

有意者请将设计需求发送至本邮箱

Email:xiangmukaifa2010@gmail.com

网友BH:
谢谢提供,已经下载学习啦!

网友BI:
那位高手知道艾默生电梯专用变频器Ev-Ecd01-4t0150屏幕显示E003   是什么地方坏了

网友BJ:
免费提供老款的变频器说明书及电路板维修资料 HTTP://WWW.GAOJIJIE.COM

网友BK(2010-06-27):
EV2000变频器运行几分钟便显示E009(输出缺相),检查变频器输出至马达线路没问题,马达也没问题。后将变频器换了一台机故障一样,怎样检修变频器?谢谢帮助!

网友BL:
楼主还在么?我的ES2404变频器送电就跳闸,代码是E088,不知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2010-08-04):
学习,绝对支持!

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