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维修方法

楼主(2009-04-28):
先说驱动板, 驱动板与变频器的结构基本一样. 由开关电源, 保护电路,PWM波隔离驱动, 三相逆变桥组成.

其维修原理方法可参考变频器. 先从故障入手, 排查逆变器故障, 启动电路故障, 驱动故意障,开关电源故障.

再说控制板. 此板较为复杂,一般由DSP与CPLD两主控制芯片构成. 包含电流采样, A/D, 编码器信号处理.

DSP电源系统.I/O系统.相对说该板故障率低. 主要搞清楚的是主要参数的意义,这对维修很有帮助.维修要好好利\

用参数这个工具.

第三块就是显示板了,这个多数就是电阻与数码管组成的,  很少坏.

再者是电机 对于增量式容易些, 手转电机转子,用示波器测码盘输出信号即可. 绝对式的, 可以用逻辑分析仪读出

绝对数字. 正反转, 数字能加减即可!

http://www.hzberda.com/index.asp 杭州百达工控维修中心

专业维修各品牌变频器、伺服驱动器、PLC、数控系统、工业电路板

网友A:
伺服电机线圈烧了,你们修不?

楼主:
电机线圈烧了不修, 呵, 我们专注电路板芯片级维修与电机的编码器维修.

网友B:
有谁会修伺服电机线圈?

楼主:
国外的伺服难修点,在于参数太多, 设置不当会出很多问题的,  还有就是编码器的通迅协议.    编码器调零度

楼主:
各位进来的留点脚印啊,  有什么问题在此处讨论讨论也OK啊

网友C:
一台安川的伺服,加电后无任何显示,测整流没问题怀疑光耦有问题,但是看不出型号就是那个PC16

楼主:
 电路板维修你好!

上电无显示与光藕无关吧? 应该找开关电源的问题.  你是不是说开关电源反馈光藕?

是的话, 你换成PC817就行了, 这个位置只要是线性光藕就差不多了..

网友D:
谁有酷马变频器(Q-7000-EL)的说明书?请与我联系QQ499516574 电话9769-22455878 彭先生

网友C:
谢谢了,我说的就是在开关电源部分的光耦,型号看不清楚

楼主(2009-06-22):
现开始贴上维修记录, 欢迎各位交流讨论.

富士伺服RYC202C3-VVT2. 故障现象. 电机不转, 数码管无显示.

维修过程:  开盖检查电路板, 重点功率驱动板电源部分. 及风扇.  没发现有明烧坏的痕迹. 但电路板铜线有些腐蚀.估计该伺服使用环境恶劣.

上电, 检测5V输出只有0.6V , 检查反馈电路无问题.  整流管,开关管也没问题. 但发现TVS管已损坏. 换上. 开机.  故障依旧.

继续找原因.  由于该电源为多组输出. 怀疑其它组负载有短路. 于是断开所有负载. 故障依旧.

最后断定为开关变压器问题. 将变压器焊下, 拆开线圈, 发现最里层, 初级绕组有短路..  重新绕变压器换上OK.

分析: 由于初级有短路, 破坏了振荡条件, 所以, 5V输出电压很低.

总结: 开关电源按步骤检查. 一般能找出问题. 次序为: 开关管. 整流管.整流桥.负载电路. 开关变压器.

网友E:
楼主 三洋伺服驱动板型号 RBD2A-202, 输入电压DC24V / DC5V (SANYO DENKI)

通电后出现ALM灯长亮,不知是什么问题,请教故障出在哪里。能修吗?

楼主:
显示器显示什么报警? 或者找到报警历史看一下.   任何一种报警都会引起ALM灯亮啊....

网友E:
显示器显示马达伺服警告

楼主:
伺服警告分很多种啊, 应该有具体的代号,及意义

网友E:
今天到广州买了一个二手的装上去运转正常那个坏的不修了,二手好的也不贵

楼主:
今接修四台进口伺服, 德国某牌子。 是90年代中期模拟伺服驱动器。用在数控车床上的。

客户称: 伺服报警。

开箱检查, 30A保险烧断。测量发现W相IGBT模块短路。 于是检查对应的驱动电路。 发现两驱动功率管对管已短路。电阻短路。 整个驱动电路零件烧掉一半了。

于是挨个检查更换。 再换上IGBT模块。 最后再检查另二相驱动电路, 及相关部位。装好, 上车床。 试机。 OK

网友F:
楼主很有实力,不知在哪里?很想跟你学习

楼主:
我在杭州. 多多交流..............

楼主:
松下伺服. 制动报警.  查线路.发现制动IGBT已经短路.电阻正常 换好, 试机OK.

网友:
埃斯顿伺服驱动器(EDB-05PH-B04)做位置控制。在设置好电子齿轮B/A:250/9 即1度/Plus后,以1Hz的脉冲频率运转大概过了10多20秒左右伺服驱动器冒白烟并显示A15(泄放电阻损坏)报警。检查伺服驱动器发现刹车电阻(50欧姆,60W)奇热无比,以及一只控制刹车的场效应管IRFP460损坏1脚和3脚短路。后来更换了IRFP460,及刹车电阻故障依旧,请问还有哪些问题点?

网友G:
大扬科技13729933919,0769-22189816,王小姐,专业销售维修松下、三菱、安川伺服电机、驱动器,STOLL触摸屏,维修STOLL针织设备电路板,维修836,929,814,914,IPC,电源板,伺服板,以及伺服马达,瑶床马达,罗拉马达等等,专业维修STOLL针织设备,维修时间短,价格优惠,保修时间长。销售STOLL触摸屏。即插即用,非常方便。WWW.DAYANGER.COM

网友G:
现有全新原装MDDA103A1A伺服驱动器一台,现已停产,绝版货,特价出售,预购从速。东莞大扬科技13729933919,0769-22189816,王小姐

网友H:
松下伺服驱动器MSD043A1XX,14过电流报警,怎么维修?

网友I: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润物无声 X润物无声
积分:1059
帖子:393注册时间:2008-11-7 10:36:53 3楼 回复时间:2009-4-29 8:44:16 有谁会修伺服电机线圈? 我可以修啊。QQ430056186

网友J:
慧博时代,电路板维修专家 010-88459350/1/2/5 021-54257837/67 瞿工

网友K:
电机线圈坏了找我,我可以做线圈,我专门维修伺服电机的,13162615949

网友G:
东莞大扬科技13729933919,0769-22189816,王小姐,专业销售维修松下、三菱、安川伺服电机、驱动器,STOLL触摸屏,维修STOLL针织设备电路板,维修836,929,814,914,IPC,电源板,伺服板,以及伺服马达,瑶床马达,罗拉马达等等,专业维修STOLL针织设备,维修时间短,价格优惠,保修时间长。销售STOLL触摸屏。即插即用,非常方便。WWW.DAYANGER.COM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关于电机线圈坏了找我,我可以做线圈,我专门维修伺服电机的,13162615949

师傅是那里的?维修详细的联系地址,我是深圳13699855359钟先生。

网友M:
                                                                           北京南洋旭日科技有限公司---芯片级电路板维修专家

                                                                                       欢迎您来我公司考查与维修!

维修热线:010-52631019        13811376457(工程部)关小姐                  QQ:1105499350                     网址:www.nanyang99.com

网友:
伺服驱动的输出缺相,应该从哪里下手排除故障?

网友N(2009-07-22):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你那些深奥知识我知道一时半刻难以学会,我当前火急的是伺服电机换了编码器不知怎么对零度,我的编码除了电源还有7根线,都是信号线吗?用示波器怎样测测码盘输出信号?什么样的信号是下常的?能进一步用通俗的方式教我一下吗?

QQ97447177电话13763393922

网友O:
有谁知道伺服控制有显示但没内容?电话别3761041245

网友O:
请教伺服控制器有显示但没内容,电话13761041245

网友P:
楼主你好,请问我有台三菱伺服MR-SJ2-A-10通电数码管只显示一个8,车床显示器显示警示“伺服器未实装”。开盖检查机内很多油和灰尘,清洗干净,检测发现在主控板边上有个小电容爆掉(连接5伏电压负脚跟机外壳的),(不明爆炸电容原因)。我想这个不用也可以,检查其他没问题,通电5伏电压也正常,但数码管只显示一个“8”,正常应该是“AL”,请楼主赐教,万分感激。

网友Q:
楼主您好,伺服电机转速超过额定值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呀,我有一台伺服电机在运行中经常出现转速(电机额定转速是2000转但有时会突然达到2500转左右,系统不能正常运行)超过额定转速,请指教,谢谢!

楼主:
最近比较忙, 很少过来这里, 现在探讨一下楼上朋友们的问题:

TO: rhq(35楼):  伺服出现缺相, 重点检测功率驱动及功率模块。同时伺服应该会报警。 估计会是电流类的, 因为任一相电流没能正确采样, 其它两相电流也是乱的。

TO: ncttq (36楼)编码器调零确实是伺服中的难点。 你可以先找些绝对式编码器的资料看看, 找卖编码器的要, 呵呵,我们再讨论。

TO:yangjianjun(38楼 )不知你说的伺服有显示但没内容是什么意思?国内外伺服都以数码管显示为主, 有段码亮就有内容。又不是液晶有亮但没文字。。??

楼主:
TO: 灵感在线(39楼)      三菱伺服MR-SJ2-A-10显示8, 估计是控制板上控制电压异常(如: 5V  3。3V  。。。)或控制板上主芯片,有短路损坏,造成伺服有报警, 所以数控系统显示“伺服器未实装”。还要查一下显示相关的IC。

TO:小南南 ( 40楼):超速一般的由指令过大与编码器异常引起, 从你描述的现象看, 多半是编码器问题。 如:电缆接触电不好, 编码器光片有裂纹等。。

网友R(2009-08-21):
感谢各位师傅的无私奉献,多多学习

网友S:
我需要伺服驱动器的原理图纸,哪为高手有的话请给些,谢谢!

网友T:
请教,谁有松下MSD023A1XXV驱动器的电路图,如果有的 话请与我联系,QQ150496219,电话13482715583,一定重金答谢

网友U(2009-09-21):
请问各位朋友,哪里有比较专业的培训伺服驱动器维修的地方!请各位指条明路.谢谢!!

网友U:
servotan,你好,我想入这行做维修,能不能留个电话给我,以后碰到有问题时好向你请教!可以吗?

网友:
大家好!有关安川变频器外部控制端子无法正常启动,应当从哪个方向上去打问题?谢谢

网友:
变频器外部控制回路无法正常启动,查找问题的方向在哪里?

网友V:
你好楼主,我公司有几台HC-KE73电机、HF-SE102电机,都是电机屁股上的编码器损坏,请问能修吗?价格是多少?另外我想问问该系列的电机是不是停产了?市场上好像很难找到哟!

楼主:
TO: SOVADWMTDH 49楼:   估计是参数不对,   参数没问题的话, 查输入光藕.

TO:  zjw6 50楼   : 编码器坏分两种: 一是光盘坏了, 二是电路板坏了, 前种无法修复,后种可以修复. 但光盘坏的比例大些, 主要由于敲击碎裂造成.

网友P(2009-10-22):
楼主你好,三菱伺服MR-J2S-10上电报S02-0017,现故障确定在驱动板上,换了两个“7806”,故障依旧,外围电阻检测都没问题,请楼主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W:
本公司专业维修各种进口伺服电机,控制器。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哦!定子,线圈,编码器,磁钢,都可以维修的,联系电话,15067399263.也可以跟各位大侠共同探讨的。打扰楼主了。

楼主:
TO: 灵感在线     AL17是电路板故障.

多数是驱动电路不良, 看看模块有没问题!

网友X:
你好,台湾盟立伺服驱动器通电报er-16是什么意思,请大家指点

楼主:
 Xxuhui01
你好,台湾盟立伺服驱动器通电报er-16是什么意思,请大家指点

查书啊........ 每个厂家的报警号都不一样..

网友Y(2009-11-27):
HC-KE73电机、HF-SE102电机编码器损坏,我们可以修的,我们部份有备品13185060366

网友Z:
东莞市新东方工控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工业自动化设备和数控机床软硬件改造升级,工控线路板、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变频器、PLC、工业电源、触摸屏、操作面板、UPS电源、机床配件、维修、销售等服务企业。 东莞智东公司维修人员都有多年以上的工业设备电气控制线路与电路板维修经验积累,不受行业限制,无需电路图。维修涉及到的行业如电子制造设备、电力设备、医疗设备、印刷机设备、注塑机设备、食品机设备、医疗器械设备、电梯设备、CNC数控加工设备、化工设备、橡胎设备、造纸设备、CB制造设备、制药设备、纺织设备、通信设备等。 公司现有数十位资深电子工程师,电气工程师技术团队并存备200多种进口配件,结合先进的仪器电路板在线检测仪器,BGA返修台,各种示波器等维修,二十四小时上门服务,为客户提供最快捷、最优质的服务。 公司客户已遍布珠江三角洲及国内部分城市。秉承“至真至诚,一切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为客户提供周到而全面的服务。电话:0769-28196789  手机:13556628766

楼主:
上两个案例:

迈信EP100-3A / 凯恩帝SD100伺服驱动器
【故障现象】上电显示E9报警。
【故障分析】通过查说明书, 得知伺服报E9为编码器故障。分析认为出现此故障由于码盘线有断裂,码盘有裂纹, 还有伺服驱动码盘处理电路损坏所致。 逐个排除确定故障在伺服驱动。 详细检测码盘处理电路, 发现U相定位信号一直输出高电平。确定为码盘信号差动放大芯片损坏。 由于此芯片为接口芯片,在实际应用中,由于插拔或端子接触不良,造成此芯片损坏也较为常见。
【故障处理】: 更换码盘信号差动放大芯片。 故障排除。

楼主:
广州数控DA98A伺服驱动器
【故障现象】显示器不亮, 电机不能转动。
【故障分析】显示器不亮, 说明开关电源电路有问题, 电源有问题, 电机自然无法控制。开盖查开关电源。 其电源由两个分立的功率管与变频器等构成反激式电源。 查5V负载及反馈回路均无问题。重点放在其它输出负载回路。 最后发现IPM下桥电源供应整流管已短路。此二极管已短路, 致便负荷过大, 电路停振。整个开关电源都没输出。
【故障处理】: 更换快速整流二极管。 故障排除。

网友AA:
请问ct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是stegmann的。有卖吗,急求。

楼主:
编码器一般就国外海德汉,多摩川,内密控,国内瑞普, 长春一光,这几个牌子...

网友AB(2010-03-30):
楼主你好,我有一台MDDA103A1A伺服报过流,我检查过模块是好的,驱也没什么异常,一开机马达抖动一下就跳过流

网友AC:
伺服驱动器故障为电机咯噔咯噔响,想知道哪部分有问题?
有朋友告诉我说应该是缺相。不过查遍了驱动部分和模块,都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不知道编码器输入部分出问题,会不会也会导致电机也咯噔咯噔响?
希望碰到过此类情况的同行能给个思路,多谢。

网友AD:
楼主你好!我有台安川私服SGDM15ADA  的  第一次出现A41(欠压)故障,维修好后送电出现A.F6查说明书无此故障,但其他系列故障意思为电机断线,更换电流检测光耦后,送电不报故障。但是运行时报A.F6   ,更换新私服驱动运行正常(排除接线问题)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问题!希望能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AE:
回复内容:专业维修,QQ791116111

联系电话15861558829
本人在无锡
引用 网友V:
关于你好楼主,我公司有几台HC-KE73电机、HF-SE102电机,都是电机屁股上的编码器损坏,请问能修吗?价格是多少?另外我想问问该系列的电机是不是停产了?市场上好像很难找到哟!

网友AE:
引用 网友AB:
关于楼主你好,我有一台MDDA103A1A伺服报过流,我检查过模块是好的,驱也没什么异常,一开机马达抖动一下就跳过流

专业维修,QQ791116111

联系电话15861558829
本人在无锡

网友AE:
引用 网友H:
关于松下伺服驱动器MSD043A1XX,14过电流报警,怎么维修?

专业维修,QQ791116111

联系电话15861558829
本人在无锡

楼主:
你们可以用我们全新的伺服代替...

多数场合我们完全可以替代外国伺服, 性价比与维修相比,肯定更好高!

若有兴趣,可以来电, 我们将同你一起完成替换方案, 恢复机器的性能, 更方便以后的维护.

网友AF:
伺服电机线圈比较容易修,但是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因为很多进口电机都是自动绕线,一体化定子,处理起来比较麻烦,当然最关键的就是编码器的校正

网友AG:
互相学习了

宁波今日工控维修

www.today698.com

网友AH:
请问楼主英国SEM伺服电机型号是HR92G-88S,电机上的传感器是什么传感器,带有定子和转子,定子上有好多线由航插头输出,转子上没有输出线但是有多组绕组,它是起什么作用的。 位置调整不当的话伺服电机旋转不正常而且驱动器报警5.

网友AI:
我公司是数控系统生产商,主要产品有:GSK系列车床、钻铣床、加工中心数控系统,DA98系列全数字式交流伺服驱动装置,DAP01交流异步主轴伺服驱动装置,ZJY系列主轴伺服电动机,DY3系列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装置,DF3系列反应式步进电机驱动装置,GSKSJT系列交流伺服电动机,CT-L系列数控滑台等控制设备。如需要更详细的了解相关产品参数或技术支持可致电咨询。
联系人:许工
手机: 13318800290
电话: 020-81983651

网友AJ(2010-06-27):
松下MSDA023A1A200W驱动器报14是什么坏了

网友AK(2010-08-08):
请问各位好师傅,东方FBLD40C驱动器主板上的晶振已腐烂看不见频率多大,不知是4M, 40M还是40KHZ,请各位师傅告知,谢谢

楼主(2014-12-23):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的捧场,09年到现在2014年,整整5年了,这5年一直在做伺服的研发,生产,销售。为现在公司付出了全部的时间精力。所幸公司发展良好,目前公司已有10多种规格伺服,已成为国内伺服种类最齐全的公司之一。

网友AL(2017-08-12):
专业生产销售高低频变压器电感 有需求可以联系 13537731024  网站www.sztoki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