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20变频器故障大家修

楼主(2003-05-05):
各位高手,大家好! 西门子MM420变频器故障为:通电后变频器操作面板无任何显示,将之拔下后发现黄色指示灯闪烁,绿色指示灯无任何显示.测进线三相电压正常. 咋会事?!!请赐教.

网友A:
你人在哪里,这个故障在西门子该系列产品上经常碰到,我们修了很多这种故障。

网友B:
帮你免费修,但以后要收费。三精变频器维修中心联系人:陈先生、电话:0573-8090063、13905836943

网友C:
先谢谢浙江三精变频维修中心的陈先生了!!!! 是否能指点一下造成该问题的原因或故障点在哪里?!另外请您不吝赐教该变频器的参数设置办法!!!!

网友D:
先检查控制电源正不正常,比如5伏,10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