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行业如何选择变频器?

楼主(2004-09-21):
现准备卸船机的电控部分和一次元件的选择,由于卸船机属于起重设备对于变频器有没有特殊要求?如何选择?什么品牌的比较好?请各位大师指教!

网友A:
变频器要能够四象限运行,低频的力矩特性要好,达到150%。ZLL824@hotmail.com

网友B:
变频器运用到天车上的有关资料

网友C:
最好有专门的起重软件,可以联系我们,youlook@sohu.com,msn:you21182003@hotmail.com

网友D:
可以选用VACON变频器

楼主:
谢谢各位给我的资料.不知道有没有卸船机和堆取料机的专业人士,能不能提供一下以前工程的经验

网友A:
有请把电子邮箱给我,我发给你!

网友B:
变频天车电机的转子电阻是直接封上无级调速,还是用传统方法用接触器进行电阻切换来达到调速目的?那种比较牢靠,知道者能否告之?!

楼主:
现在已经不用绕线试电机了,你直接用变频电机就行了,不用讨论电阻调速的问题

楼主:
冷月老兄: 我的邮箱地址是:zx0000_00@sina.com ,谢谢

网友E:
我公司的变频器应该特别适合,我们在煤矿提升机,运行几十台四象限原装澳大利亚吉纳变频器。而且过载能力可选。欢迎咨询青岛吉纳电机有限公司 荘济洁 05328701774--221 13356893107可以留个电话方便联系

网友B:
各位大师:有谁用过SIEMENS的T300工艺板?从PC机用“DRIVERMONITOR”或“SIMOVIS”软件能否DOWNLOAD T300工艺板的参数?知道者尽快告之,谢谢!

网友B:
各位大师:有谁用过SIEMENS的T300工艺板?从PC机用“DRIVERMONITOR”或“SIMOVIS”软件能否DOWNLOAD T300工艺板的参数?知道者尽快告之,谢谢!E-mail:fengdaqing@sina.com//fengdaqing@suntouch.com.cn//fengdaqing2000@yahoo.com.cn

网友F:
用回馈单元的四象限失量变频。如ABB ,瓦控,科比。 也可用普通失量变频加回馈单元。如科比F5+R4;MM440+回馈:瓦控和ABB都有自身回馈的四象限失量变频;西门子也有相应的工程型变频。 关键的是输入电压的适应能力要好,要加输入输出电抗器。制动的控制要和变频内的参数如何配合,是关键。

网友G:
起重机用变频器的要求教高,象siemens mm440 不太好,工程形的可以,而且调试的要求也很高,否则可能出现危险。

网友H:
闭环矢量控制。零速高转距。

网友I:
冷月老大: 小弟也想要一份此资料,望给。先谢谢了。邮箱是yonggang3000@sina.com

网友J(2006-03-22):
楼主你好,你要的资料找到了吗?我这里有堆取料机的工程,可以发给你,你找到卸船机的工程跟程序了吗,能发给我一份吗.谢谢
fzt3312@yahoo.com.cn

网友K:
看你是有在那个部分:主钩还是旋转,如果是主钩,那变频器就要比电机大至少一档,并且加上制动单元;或选择能量回馈型的变频器!可与我联系0755-82898146

网友L:
我们改造过好多起重机变频,我们觉得安川的还可以或西门子的(安川G7,西门子MM440)都为矢量控制,开环闭环都可以,精密度不高的可以开环控制,调速比大,你如果想减少成本用绕线试电机也可以,特性也很好!邮箱8888caxa@163.com    13518686867

网友L:
变频天车电机的转子电阻是直接封上无级调速调速比大很可靠!用传统方法用接触器进行电阻切换来达到调速也可以但精度不高!

网友M:
可以用安邦信AMB-G11系列的变频器,和安川616G5的一样,安川用在起重行业是最多的,功能很丰富,只需选用相匹配的制动单元和电阻就可以了。
代俊峰 13510865670  0755-89438352  djf1978@163.com

网友N:
你们不要瞎吹  变频器还是abb的最好 要是软启动还是施耐德的最好

网友O:
Rockwell-AB的变频器也可以四象限。有直流供电型700S及700,是工程型。

网友P:
FENG GUANG BIAN PIN QI YE NENG YONG

网友L:
安川现在用616G7了!我们改造的起重机效果可以!

网友Q:
楼主问题问的是选品牌还是选哪个特定品牌的系列吗?
我认为很多品牌都可以,看你的要求了比如精度调速范围以及你的成本要求,安川,ABB,东芝,SIEI,进口品牌大都可以用的,
具我所知,有一家很知名的德国起重机制造商选用的变频器是ABB给他们贴牌的
如果楼主要求的不高或是小功率的用通用性的变频器也可以的,关键看整个系统设计。甚至国产品牌我不妨也可以用一下。

网友R(2007-06-23):
我的一太小天车,大车电机1.5KW,绕线式电机。转子电流是8.5A,电压130V。现原来的启动电阻丢了。我想加电阻,减少启动转速。我不知道算。请问谁能告诉我吗。我急用。

网友:
起重群29871644

网友S:
Rockwell-AB\安川\西门子\VACON都行

网友(2008-11-02):
四象限变频器技术,在提升机、起重机上的应用,请致电青岛矽能电气有限公司  0532-87067813   手机:13589340323  武先生

网友T(2010-03-07):
庄济洁,1979年8月9日生。毕业于青岛大学机电工程学院。身份证号码:37028119790809601X 。 就职于北京科恩众和工控技术有限公司。电话号码:13356893107,15953259077 胶州市牛沟二村人。现此人派出所正在找。抛妻,弃子,不负责任。偷钱。请大家帮忙查找下,谢谢。 此人曾用名黔驴技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