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楼主(2005-05-09):
请教:变频器可以摇绝缘吗?有什么注意事项能讲一下

网友A:
没有这个必要,看说明书的注意事项....

网友B:
可以摇。不过通常的变频器(或者一般的工业电器)都有电气方面的绝缘标准,所以在出厂时都经过了耐压等测试。可以放心使用。如果一定要摇,建议咨询变频器生产厂家。

网友C:
一定要咨询相关厂家的技术人员才可以!变频器的电子级成度比较高!

网友D:
什么叫“摇绝缘”?????????????

网友E: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摇绝缘”~~麻烦不吝赐教:)

网友F:
用摇表测量绝缘程度

网友G:
可以的。只是摇表的电压不能超过变频器的耐压!!!

网友H:
一般摇表摇出的是500V电压,所以要确认变频器的模块耐压能力后才能摇!

网友I:
最好不要摇

网友J:
绝大多数变频器的说明书上都禁止这样。

网友:
可以,一般可以用500V的摇表进行,摇的时候和做低压绝缘差不多,时间不能够太长,不然会对变频器的绝缘击穿,

网友K:
可以摇,你钱够多的话 小心哦

网友L:
最好不要摇,一般默变频器的绝缘够,要摇的话摇电机。

网友M:
可以摇,把输出端uvw线拆了,是因为逆变模块不能反相通电,通电烧坏。其它电子原器件厂家做了,如果实在要做,短接很多线路一下说不清。

网友N:
可以摇要用500V兆欧表,变频器要将R S T P1 P+ DB N U V W全部短接摇短接线和PE接地端子之间。但是一般厂家不允许这样做

网友O:
可以的 ,但是必须断开与变频器的所有外部连接线,然后用公用线连接主电路的所有端子,用摇表测试主电路公用线和地(PE)之间的绝缘就可以了。

网友P:
同意ZGSUJGR的 可以的,但要注意的是:变频器的绝缘测试是指对主电路进行测试,切勿对控制电路进行。在对外部电路进行时,一定要拆除主电路的全部端子上的引线。待加到变频器端子上的测试电压稳定后,再读出绝缘电阻值,其阻值应大于1MΩ。

网友Q:
你要变频起的绝缘有什么用

网友R:
好象没这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