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安变频器

楼主(2005-06-26):
台安变频器在运过程中经常出现过载但是负载没有问题 ,请问是啥原因!

网友A:
请说具体点,什么负载?运行工况?

网友B:
台安变频器接地不良,受到干扰会出现OC-A。OC-S

网友C:
请问一下台安变频器,N2系列老是烧CPU板是什么原因,现像是测得模块是好的,CPU板上的5伏电源的两个电感烧掉,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是电源电压升高还是?????//请指点一下小弟,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