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肯变频器输出缺相!

楼主(2005-06-07):
变频器运行显示oPEn,要怎样处理,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检查模块,检查驱动部分(重点)......

网友B:
还有开关电源

网友C:
首先检查负载是否缺相 如果负载没问题 三垦变频器 有个检测输入输出的参数 把它设为无效 如果 还是不行 有可能是输出模块的问题 或驱动光藕

网友D:
三垦变频器这种故障碰到的满多,主要是在电流检测回路上。。。。。。,我就不指明了。自己去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