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2-05):
DAFOSS5000系列变频器的电源电压是多少?有人知道吗

网友A:
补充一下,就是此类丹佛丝变频器的电源电压工作范围为多少?是不是要求非常高,电压波动范围很小。我想请教一下。因为我们发现在电源360伏电压的时候,变频器就无法正常工作,只有在380伏的时候工作正常。

网友B:
电压为380-440V 变频器要求电压标准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