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入缺相是否可以使用?

楼主(2010-10-16):
变频器输入缺相是否可以连续使用?经常见到有三相220V的4KW以下的变频器,在输入单相220V电源使用,不知单相与三相使用对变频器有什么影响?为什么其他电压情况下没有见到这种情况?

网友A:
缺相是不能使用的,这样会烧毁电机

网友B:
输入缺相小功率一般没有问题,大功率如果负载50%左右也没有问题,负载再大因滤波电容容量小,母线电压低且波纹高

整流桥也容易坏

网友C:
电机还能在缺相的情况下使用???三相220的电机在单相220输入,是经过变频器的内部转换来完成的。交流220v整流直流再经过了逆变,转换成三相220v可调的频率控制

网友D:
三相380缺一相就是单相380v,变频器电源进入变频器首先是桥式整流成直流,所以三相和单相的区别只有整流模块的二极管减少两只即功率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二,电压比三相低点,可以不理会它,只要变频器电流在它本身允许的电流三分之二以下就可以使用

网友E:
在接电机时不能使用的,其它就不清楚了,

也有如上楼所述

网友D:
回楼上,楼主说的是变频器输入缺相,不是说输出缺相,因为变频器输出是直流逆变成三相交流的,而直流又不存在(相)

网友F(2011-10-12):
楼主说的是日本本土使用的变频器吧,三相220V的输入单相220V,直流母线电压变化不大,可以使用。但三相380V变频器接单相220V不行,变频器报警,输入缺相,直流母线电压低

网友G:
其实这是很简单的问题,,  只要短接一个地方就不会出现这种现像了。。。 要想知道详细情况就加我QQ吧407616434

网友H:
220V变380V变频电源逆变器

本公司生产以下产品
1 单相逆变三相交流电源: 该电源在输入单相AC180V~AC260V电压时,输出三相可根据用户要求而设定的电压AC100V~AC440V。当输入电压和负载变动时可将输出电压稳定在一个固定的值上。输出频率可选:范围0Hz~400Hz。 功率为: 0.4~11KW 。该电源体积小重量轻(无升压工频变压器)谐波小稳定可靠。三相输出相位互差120°±0.5°,输出频率变化﹤0.1Hz/24h,效率﹥95%,
简要说明:
HS-MYL100-2R2系列 采用电机控制专用芯片DSP数字信号处理器和先进的磁场定向矢量控制算法,完成电机的完全解耦控制,实现真正的电流矢量控制,具有低频高启动转矩、精准控制和高速动态响应能力。VSI200系列变频器提供V/F控制、无PG矢量控制(SVC)、有PG矢量控制(VC),并根据不同的行业需求,提供对应功能的多种专业扩展卡实现各种行业专业解决方案,可广泛应用于要求低成本、高性能、高专业化程度等的各种行业专业场合。

联系电话:18993112627 13919827366

网友I:
  要看什么变频器,有的可以,有的不行,

网友J:
深圳变频器维修告诉您输入缺相已是可以使用的 但是只有小功率的才行 大功率的 会报欠压的

网友K:
小功率三相220变频器输入电源可以用单相或两相220V电源输入 但输出不能缺相电机功率要小于变频器输出功率

网友H(2011-12-09):
本公司生产以下产品
单相逆变三相交流电源: 该电源在输入单相AC180VAC260V电压时,输出三相可根据用户要求而设定的电压AC100VAC440V。当输入电压和负载变动时可将输出电压稳定在一个固定的值上。输出频率可选:范围0Hz400Hz 功率为: 0.411KW 。该电源体积小重量轻(无升压工频变压器)谐波小稳定可靠。三相输出相位互差120°±0.5°,输出频率变化﹤0.1Hz/2

联系电话18993112627

网友L:
只要没有出现缺相保护,那就可以运行。只是功率要降低使用。

网友H:
本公司生产以下产品
1 单相逆变三相交流电源: 该电源在输入单相AC180V~AC260V电压时,输出三相可根据用户要求而设定的电压AC100V~AC440V。当输入电压和负载变动时可将输出电压稳定在一个固定的值上。输出频率可选:范围0Hz~400Hz。 功率为: 0.4~11KW 。该电源体积小重量轻(无升压工频变压器)谐波小稳定可靠。三相输出相位互差120°±0.5°,输出频率变化﹤0.1Hz/24h,效率﹥95%,
联系电话:18993112627

网友M:
变频器方框图   交流输入  ----   整流  ----  交流输出

所以  缺相输入时 可小功率输出  不会有不良后果  但大材小用不经济

网友N:
有部分变频器不带输入缺相检测的,带的也可以很容易改掉,三相电用单相的,负载能力会减小

网友E(2012-01-08):
变频器方框图   交流输入  ----   整流  ----  交流输出

所以  缺相输入时 可小功率输出  不会有不良后果  但大材小用不经济

那就是说输入缺相是可以用的只不过是大才小用

网友O:
同意2楼涨师傅的观点,我遇到过这个问题,一台30KW的电机,轻载低转速,偶然发现的。

我想问一下:那变频器厂家为什么不把进线的缺相保护做进去,这个在变频器里面应该很容易做吧。

网友P:
变频器应该会报警,支持19楼的说法!

网友Q:
看看   学习  学习   变频器输入缺相  留下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