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高手 :变频器输出电压不平衡怎么回事?

楼主(2005-11-10):
修了一台变频器,低压测试的时候,发现输出电压不平衡,在交流输入电压10伏的时候,输出电压为5伏,13伏,10伏,控制器更换后,现象一样,怀疑驱动板和IGBT,但是不能确定,高手给个理论上的意见

网友A:
请问你的是什么的变频器呢

网友B:
深圳一家的,据说是普传得N代了,因为同时有两台,所以有扳子更换。

网友B:
驱动板是西门康的23板

网友C:
兄弟,有可能是IGBT驱动的问题,但我不敢确定

网友D:
驱动板的可能性大一些~查查驱动上的器件。

网友A:
可能模块有问题啊
我可问你是代理商吗

网友E:
一般都是igbt的驱动问题 ,可能是驱动部分元件老化

网友F:
你还是先查驱动板吧!普字辈的产品好象真的不行哦!

网友G:
你查一下驱动上的光偶呢!

网友H:
驱动板上的光耦以及电容你查过了吗??????

网友I:
我也遇到过,是有波动

网友J:
大功率的器件导通压降会有差异,将电压再提高一点试试。

网友C:
有可能是驱动板上的光偶有问题,你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