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驱动同步伺服电机的通用变频器

楼主(2004-12-27):
求助:有没有驱动同步伺服电机的通用变频器 就是用变频器拖动同步伺服电机,请提供具体品牌和型号,谢谢!

网友A:
不懂您的意思,用了伺服电机,用伺服驱动器不就得了;用变频干吗?

网友:
大哥:那叫“伺服控制器”,不是变频器控制同步伺服电机

网友:
CT的UNIDRIVE SP,LENZE的9300,SIEMENS的6SE70都可以带同步机伺服电机,EMERSON的TD3000也可以非标定制。

网友B:
你有伺服电机是吧,我有这样的变频器,可以和我联系0755-26996715

网友B:
你的伺服电机的电源是不是要求正弦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