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不平衡,电机振动

楼主(2005-07-12):
维修变频器过程中经常遇到变频器的输出不平衡(不缺相,不缺脉冲),被拖的电机振动的很厉害.哪位有这方面的维修经验,顶一下.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在某频率段出现,检查驱动电路

网友B:
检查电压检测回路.检查驱动电路,还有检测电阻等

网友C:
重点检查驱动,比如光耦.....

网友D:
可以先查检测电阻,从以往多次维修中经常碰到因该类电阻阻值变大引起故障

网友E:
检查驱动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