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普传变频器面板按键无效的问题

楼主(2005-07-13):
有两台普传小功率变频器一送电就显示"10 4",按任何按键都没反应,就象死机一样,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短接点动如能运行。就是CPU板坏

网友B:
如果常时间使用可能面板上微动开关接触不良。。。

网友C:
面板微动开关损坏,连接电缆断线或电路故障

网友D(2005-09-03):
恢复一下出厂设定。或改变一下控制方式10 0

网友(2007-01-06):
75千瓦变频器出现故障代码是DATE(超过使用期限),怎样处理

网友E:
用过普传的都知道,下次再也不用了,打死也不用了

网友F:
有同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