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变频器
小生有礼了!

楼主(2004-12-29):
安川G5系列15KW变频器三相输出电压一样.输出电流不一样.电机抖动. 是什么坏了?

网友A:
应该是模块烧毁缺相,或驱动电路有问题

小生有礼了!

网友:
感谢黑猫2004的回复。 模块应该没有坏的,没带电机时三相输出都是380V。 IGBT 的控制端六个电压也是正常的啊。 我怀疑可能是霍而传感器坏了,现在手上没有好的可以替换,不知那位大侠有可以替换的霍而传感器?

网友B:
上海际成传动技术有限公司(专业维修变频器) 地址:上海石泉路201号 邮编:200061 电话: 021-62057796 62240523 传真:021-62141466 24小时服务热线:021-62141466×805 E - mail: jicheng@shjccd.com 网址:http://www.shjccd.com

网友C:
电机有问题

网友A:
你有示波器吗?看看三相输出前后的波形,并检查驱动电路中的电容。

网友D:
应该是驱动电路有问题,检查PC923、PC929是否老化

网友E:
PC923、PC929是什么啊

网友F:
PC923、PC929是光耦

小生有礼了!

网友:
是驱动电路的PC923、PC929老化了,上一次没有认真检察。 谢谢大家的热情帮助!已经快修好了!

网友F:
PC923、PC929是光耦

网友G:
没带电机时三相输出都是380V。是驱动电路的PC923、PC929老化了,上一次没有认真检察 好象有矛盾??????

网友H:
驱动电容老化! 带电机,给定频率较低的时候也振么?

网友I:
是控制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