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大功率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5-04-04):
不知大家使用了ABB大功率变频器性能怎样?我处用了几台200KW以上的ACS800都出现SHORT CICR故障,电机性能很正常,但不知什么原因变频器会坏?请同行帮忙

网友A:
如果几台同时故障.可能是负载有问题.你在哪里?可以帮你去厂里解决.另专业维修ABB变频器.13625837915

楼主:
不是同一电网,不是在同一场所,也不是同一功率的变频器,换了AGDR板暂时能用,但不知会不会再坏?

网友B:
SHORT CICR故障:电机电缆或电机短路。检查电机电缆上有无功率因子校正电容器或电涌吸收装置。直接与你所在地区供应商或ABB传动公司联系。 详情请资询ABB授权华南区售后服务中心。 电话:020-85270048-21 冼工

网友C:
短路是常见故障,多是板坏引起的,板的价格又太高。

网友D:
灰尘导电引起,水泥。煤厂厂最容易出此类问题

网友E:
SHORT CICR故障,能否将工矿讲详细些吗?

网友F:
ACS800短路检测原理比较复杂。可能是通过比较输出U,V,W和IGBT驱动波形来实现的。真正是负载短路的很少。维修比较困难。 ACS800有缺陷,经常出现FF81和烧内部1A保险的故障。我这里一年不到已经有8台了。

楼主:
我这坏的变频器都是风机应用,也是变频器的基本应用,刀熔开关进电,变频器出线直接到电机,工作电流是变频器额定值的80%,坏的AGDR板是U相或V相,使用单位有电厂、化纤厂、钢厂等。

网友C:
此板的价格较高,我们通常是对此板进行修复,以节约维修费用

网友F(2006-06-19):
    ACS800-01-0020报短路,查电压反馈板,电流反馈变送器,驱动供电系统元件,驱动回路元件,功率模块都没问题,就是一启动马上报警。量驱动光偶没有供电电压,再查供电驱动脉冲是从CPU脚通过一个电阻直接发出。不知道是有警报后无脉冲还是无脉冲导致警报?
    ACS800的短路报警是何原理?请知道的帮助解答一下。

网友G(2006-11-04):
如果检查外围正常IGBT正常是检测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