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维修

楼主(2005-10-26):
请求帮助,我维修安川G57.5KW变频器时遇到触发端三个二极管坏,看不到型号,不知以何种二极管代替,请求大虾指教,谢谢!

网友A:
是玻璃二极管吗?它是10V稳压管。

网友B:
触发端应有六个同型号的二极管,你可以拆下一个好的检测一下。一般稳压二极管比普通二极管的阻值,还有一种方法:把拆下的二极管正极串一10K以上的电阻,电阻另一端接0—25V左右的直流可调电源的正极。二极管的负极接此电源的负极,调节电源电压测二极管两端电压。

网友B:
触发端应有六个同型号的二极管,你可以拆下一个好的检测一下。一般稳压二极管比普通二极管的阻值大,还有一种方法:把拆下的二极管正极串一10K以上的电阻,电阻另一端接0—25V左右的直流可调电源的正极。二极管的负极接此电源的负极,调节电源电压测二极管两端电压。有无锡的同行吗?技术交流电话:13921190141

网友C:
不知你讲的是10V稳压管还是检测IGBT(压降)过流的三只二极管,后者可用1N4007代替.杭州萧山变频专业维修13064750345

网友C:
不知你讲的是10V稳压管(带点红色)还是检测IGBT(压降)过流的三只二极管,后者可用1N4007代替.杭州萧山变频专业维修13064750345

网友D:
用在线测试仪一测就知道什么东东,电脑能自动显示其内部vi曲线和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