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T变频器

楼主(2005-12-07):
请教各位高手,有没有人对CT的产品比较熟悉的?介绍一下他的优缺点?谢谢!!!

网友A:
CT变频器虽然功能强大,性能完善。但是出现问题后,维修费用很高(国内办事处通常是更换损坏的电路板),使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一般自己无法解决,有的问题还很奇怪,摸不着头脑,有的问题,办事处也无能为力。我举几个例子:1)COMMAND GP 3405使用中出现问题,操作员用气泵吹过后,居然可以正常使用2个月左右,当再次出现同样的问题后,也用同样的办法,只能10天。再后来,吹就不管用了!2)把上面的有故障的变频器换到其他同样的设备上,不必改变任何参数,又好了!并且可以使用很长时间。3)我们帮客户修了2台COMMAND GP 3405,用了30天没有问题,本以为修好了,谁知,第31天,客户来电话说,又停机了,并且,显示和以前出故障时同样的故障码。这样的问题,以前没遇见过。很蹊跷!

网友B:
我很同情你,我也有同感,刚遇到一个类似的问题。从直流端或输入端加540V直流电压工作正常,但一加上三相380V却连显示也没有,我感到无奈。

网友C:
美猴王:
你的变频器有整流不?有些没整流的。
或整流好的不?

网友B:
有整流,半桥控,整流模块没问题

网友D(2006-01-26):
很多还是我们自己使用的不是很规范吧。有什么问题请详细说明一下我们可以探讨一下。QQ:35415560

网友C:
哦,现在修好了吧。其中有一路不同,那一路的一个充电电阻坏了。

网友E(2006-11-13):
大家对CT变频器好象讨论的不多

网友F:
太贵了,2403 的11KW要4WRMB,维修费更贵,2W!

网友E:
不会吧,价格两万左右吧.维修费么主要是要看故障大小,你说坏个整流模块都这么贵不可能吧?

网友A:
后来我们又修理了一台COMMAND GP 3405,是随设备自带的,设备是捷克制造的梳棉机,终于彻底解决了看起来很奇怪的问题.当时我们没有找到故障根源.维修后才出现时好时坏的情况.不过,我们感到:CT变频器维修起来真的不容易!现在,听说CT又出了新款的变频,价格比以前低很多.

网友G:
我接触过多次uni3401等,板子质量很好。更换一些小的硬件即可。蛮好修。

网友E:
你们知道以前CT老型号UNIDRIVE上的风扇多少钱一把吗,说出来吓死你们。

网友H(2006-12-15):
我单位也用CT-UNI驱动器,故障现象是,电机空转正常,带载提速时报过压(OU),如果电机空转一段时间后,再带载运转就正常了。
不知什么原因
希望交流
dljjs@163.com
QQ;445315316

网友I:
我也碰着变频器有问题,领导说变频器一般不容易坏,以为我判断失误

网友J:
彩云之滇东北:你好!你是曲靖的吗?我也是曲靖的,我在搞变频器修理,但是在曲靖很少有这方面的同行,你如果有这方面的兴趣,我们可以交个朋友,我的QQ:422090981,也可以电话联系,手机:13408760387.

网友J:
   虚心徒弟讲:CT变频器虽然功能强大,性能完善。但是出现问题后,维修费用很高(国内办事处通常是更换损坏的电路板),使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一般自己无法解决,有的问题还很奇怪,摸不着头脑,有的问题,办事处也无能为力。我举几个例子:1)COMMAND GP 3405使用中出现问题,操作员用气泵吹过后,居然可以正常使用2个月左右,当再次出现同样的问题后,也用同样的办法,只能10天。再后来,吹就不管用了!2)把上面的有故障的变频器换到其他同样的设备上,不必改变任何参数,又好了!并且可以使用很长时间。我们帮客户修了2台COMMAND GP 3405,用了30天没有问题,本以为修好了,谁知,第31天,客户来电话说,又停机了,并且,显示和以前出故障时同样的故障码。这样的问题,以前没遇见过。很蹊跷!这类故障很可能是变频器在灰尘较大的地方运行,控制板上的集成快的各脚因灰尘导电造成短路,我在很多的仪器仪表电路板上遇到类似故障.短期内不至于损坏集成电路,但是多次有类似问题就会损坏集成电路,所以防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I:
模具老兵:你好,我非常愿意与你交朋友,不过,我只是使用变频器的,也希望我们能多交流,我虽不是曲靖的,但在曲靖有很多搞电气维护的朋友,希望以后多交流,我的qq是:406832251

网友K:
买东西贵维修就贵

网友L(2009-04-27):
    CT变频器虽然功能强大,性能完善。但是出现问题后,维修费用很高(国内办事处通常是更换损坏的电路板),特别是现在有些停产的型号,如我们公司用的UNI系列现在就不敢买了,想要升级到SP系列啦

     有CT的UNI,SP系列的使用经验大家一想学习,QQ:471373001

网友M:
你们有UIN变频器说明书吗?

网友N(2010-04-02):
专业维修CT变频器,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加QQ:12701500,或电:13423113721.大家一起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