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7200端口维修

楼主(2006-03-16):
各位高手:我单位有两个S7200PLC,都是显示与主机不能联系,但两个口都能用编程电缆连接,不知是什么原因,望各位多指教。有能修理的请发信至QIZHEN08@SOHU。COM

网友:
降低波特率

楼主:
山东有能修理的请联系QIZHEN08@SOHU。COM

网友A(2011-02-08):
看看你的PLC的设置参数

网友B:
和主机联系不是同一根编程电缆吗?

网友B:
是不是指使用编程环境就能与PLC相连,但使用其他软件就连不上?

网友C:
编程电缆的波特率不够,程序里设的波特率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