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变频器参数单元

楼主(2002-12-17):
求助:我有三台98年的TE变频器,型号为ATV66-30KW,现在三台的参数输入单元都坏了,即插上去有荧屏灯,但没有内容显示(已确认是参数单元故障)。请问参数单元可以维修吗?我共有6个都是类似故障。这种参数单元谁手头上有现货?(附近代理商说订货周期要八个星期)Email:chenhuixiao@21cn.com

网友A:
TE的配件就这么难找?唉。。。

网友B:
你怎么确认是参数单元的故障?(什么是参数单元的故障???) 是不是屏幕上只显示一条条的线. ATV66早就停产了.

网友A:
我用一个好的参数单元装上去,正常。所以确认是参数单元的故障 故障是有屏幕灯,但没显示 我也知ATV66早就停产了.但作为一间大公司,对配件供应做得这样,似乎有点。。。不大好说

网友C:
找施耐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