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930数据修改问题

楼主(2005-06-19):
我用F930人机,一个屏幕上放了6个数值键,每2个一排用来修改PLC里的寄存器.最上一排和最下一排在触摸时都能自动弹出键盘.就是中间的一排不能弹出.请各位高手多指教!!!!!多谢

网友A:
要查看按键的属性,定义成数值输入就行了

楼主:
按键是定义成数值输入呀!不然上下2排又怎么能输入呢?

网友B:
你的设置没问题哪就惨了,很可能是触摸板坏了

网友C:
按键是定义成数值输入

网友D:
把数值输入对象拖大一点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以OK

网友E(2012-04-09):
电路板维修请选择上海彩亚电路板维修——专业工控类电路板维修企业。

http://www.caiyadianzi.com,电话13024178619    QQ87404871

PCB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