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616-G5

楼主(2005-07-09):
安川616-G5变频器运行一段时间后显示GF故障,重新送电后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如此反复。 请高手解答,是否时功率模块有问题?还是控制模块的问题?

网友A:
“GF”表示“接地”故障;也就是说变频器输出侧的接地电流超过了变频器额定电流的50%。原因可能是电机烧毁、绝缘劣化、电缆破损而引起的接触、接地等现象,造成变频器输出侧发生接地短路。

网友B:
大家好!我有一台安川变频器616-G5的内部一路IGBT坏,制动单元坏,但是我把驱动电路修好后,在加电变频器显示:变频器输出短路,请问是啥原因谢谢

网友C:
检测电路故障!!!!!!!!!!!

网友D:
你好:大头宝宝 你看看电容是否副食 我的QQ443588097

网友E:
安川G5,G7变频器经常报CPF06-21故障但停电后能复位,而且有一台G5变频器自己没报欠压故障但PLC偶尔报欠压故障,不知是什么原因哪位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F:
TO星系,更换驱动板试一下,一般IGBT损坏时,驱动板也会有问题。

网友F:
to,余知量,CPF是硬件故障,参照说明书可解决,至于欠压故障,请问PLC是哪个厂家的,是否安川?

网友G(2006-03-19):
哪们高人有616G5(400V,15KW,CIMR-G5A4015)的操作手册,给我一份,不胜感激!nixihuanburu@sina.com

网友H:
你这样使用早晚会坏的,一般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I:
  TO:     安川616-G5变频器运行一段时间后显示GF故障,重新送电后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如此反复。
  请高手解答,是否时功率模块有问题?还是控制模块的问题?

    请检查外围电路有无对地,如没有对地,则是变频器内部的检测回路有误动作,最好更换变频器,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

网友J:
先把霍尔传感线拔再试试,若不报警则是霍尔问题,换吧.有疑问请致电025-84697054.变频器维修专业公司

网友K:
616G5的操作手册 我有

网友H:
 xiaominghai搞好了没

网友L:
需要616G5操作手册,请万先生发至MOWANG007@163.com,谢谢!

网友M:
616G5和F7系列说明书一样的
上网去下载一个就行了

网友H:
安邦信AMB-G11系列,你能保证有安川的稳定吗,低转距有安川做的好吗

网友N:
除了驱动不好以外,也有可能是模块性能不好了,有条件把模块换了再试.

网友O:
如果模块坏的话最优先的报警应该是SC,像这种故障多数是驱动检测回路出现故障.
杭州信达13064750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