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垦维修高手

楼主(2005-11-06):
我有一台三垦SPF7.5KW机器,输入电源回路有问题,总是烧坏R11和R13电阻,周围厂效应管、HICI电路板没问题,请高手帮助指点。在此谢谢了。

网友A:
R11和R13电阻是充电电阻吗?没有机在身边。

网友B:
不是充电电阻

网友C:
R11,R13是时常碰到损坏,它是分压电阻,功率偏小

网友B:
R11何R13总是一上电就损坏

网友B:
请问场效应管K2225能用K1317替换吗?

网友B:
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D:
k2225-- TRANSISTOR | MOSFET | N-CHANNEL | 1.5KV V(BR)DSS | 2A I(D) | TO-247VAR

k1317-- TRANSISTOR | MOSFET | N-CHANNEL | 1.5KV V(BR)DSS | 2.5A I(D) | TO-247VAR

可以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