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的恒温控制

楼主(2003-06-23):
我单位有数个大型干燥器,,主要结构是电磁调速风机前加蒸汽发热片来起到干燥左右,温度控制是通过温度传感器的信号自动调节蒸汽的压力大小来实现的,可实际情况是温度控制不灵敏和不精确。所以想试试通过调整风机转速来实现温度自动控制,所以想问问怎么样改造才最合理,成本也最低,

网友A:
TO: 用一套(奥地利的温度传感器)+西门子MM430或富士的变频器 直接接到变频器,变频器外加一般的电控制柜即可; 我公司专业做从事中央空调变频节能技改项目 TEL:010-63336909,63336910

网友B:
简单有意的话找我 0531-6427900

网友C:
TO: 可用热电阻或热电偶+自整定PID温控仪表+VVVF实现。

网友D(2008-07-28):
没什么建议啊,没说明白啊

网友E(2011-01-18):
你是想通过温度变送器输出信号来调整风机转速,以达到控制温度的效果.

其实你可以换一个精度高,稳定性好的温变.

如果用第二套方案,

建议你可以去参考鹭宫的调速器.

并且你如果对控温精度要求高的话,需要根据你所需温度来定风机转速以达到合适的风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