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通过修改注册表隐藏windows系统的帮助

楼主(2003-12-10):
我想工控机启动后直接进入特定的软件,而隐藏其他一切别人可以操作的部分,如桌面,开始菜单等。 各位都是工控高手,望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A:
你可以看看有关于注册表的修改啊,里面的修改可以屏蔽掉你说的这些,然后你可以在RUN下添加一个键值,其数据部分可以写上你想要系统启动时候自动运行的程序的路径和程序名字就可以了; 具体的看看修改注册表的书或资料吧,这很简单的

楼主:
谢谢!我看过注册表的修改,可以隐藏桌面上的图标,开始菜单中的大部分内容。要命的是不知道如何隐藏开始菜单中的“帮助”,而通过“帮助”可以进行Windows的所有操作。非常苦恼

网友A:
如果你用组态软件的话,可以锁定键盘的啊,没有密码是回不到桌面的,很简单的,试试吧,当然如果不是的话,你还的从注册表着手

楼主:
我用的不是组态软件,应用的是LabView。我看到过组态软件做的,就想达到那种效果。

网友B:
熟悉vb/vc/delphi中任何一种编程语言吗?可以采用控件自己写个小程序,锁住所有键盘操作,还可以设置密码解锁。将程序编译为exe格式,设置在系统启动时候自动运行,就ok啦。我以前就这么处理,效果还不错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