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600问题

楼主(2005-09-27):
近有变频ABB ACS600 故障:用外部端子时,出现OVERCURRENT;改用面板,可以启动,不故障;将加速时间15S改为30S,现象依旧!已经测电机绝缘良好!请高手指点,如何检测变频是否过流,如何排除故障,谢谢!急 ——————!技术在于交流!——————

网友A:
因面板启动正常,足以证明变频器主电路及检测电路工作正常。如你使用的是电压端口则可将电压端口改为电流端口试一下, 如果试后正常,则为电压端口损坏。如果还不正常,你可恢复一下工厂设置,再试一下。

网友B:
可能为干扰所致!

网友C:
谢谢同行意见

网友C:
问:若我想将频率控制在20-50HZ之间,且用EXT1的D1启停,用AI2输入(4-20MA),该如何设定?现在我的现在是20.01为837rpm,20.02为2930rpm; 用模拟信号源测定为: 20mA-50Hz-2930; 16mA-40.36Hz-2405.6; 12mA-31.46Hz-1877.4; 8mA-22.89Hz-1367.5; 4mA-14.03Hz-839; (电机:2930额定转速,28.8A,15KW,ACS600);请高手指点我想达到4mA-20HZ;20mA-50HZ,这样的调节效果,该如何设定相应参数?

网友D:
呵呵,楼上刚上手ABB的,呵呵, 它参数设置里信号给定除了输入模拟量的范围,还有对应的最大最小,还有个百分比,你看一下,自己琢磨琢磨

网友C:
不是很了解,要是理解了,我就不会在网上找高手的!呵呵

网友E:
把最低频率设为20HZ就OK了

网友F(2005-11-14):
把11.07改为20Hz即可

网友G:
看书吧,书上有详细的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