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616G7-75KW变频器的一次修理

楼主(2005-05-22):
昨天,我单位一台安川616G7-75KW变频器故障,故障起因是制动单元烧毁(制动单元定购时要求为安川产品,但发来的货肯定是国产替代品,用了不到一年)变频器也坏了,连显示屏都不亮了!(变频器与制动单元同时安装使用,也不到一年)变频器打开后,发现保险都不损坏。加电测量发现直流母线无电压,看主回路是三相交流电经整流后串入一电阻,(2.2欧150瓦,应是充电限流电阻)电阻上并联着主接触器。分析:直流母线无电压应是该电阻断路,测量后发现果真如此。制动单元是并联在直流母线上的,制动单元烧毁短路时,变频器保护,主接触器打开,短路电流将限流电阻烧毁开路。当时我分析,由于限流电阻烧毁开路,起了保护作用,变频器主电路的整流桥不致过流损坏,而直流母线不过压,又保护了线路板,变频器除该限流电阻损坏外,其他应无损坏。换限流电阻后,上电一切正常。 看G7的主回路,与G5的主回路不同,G5在这个限流电阻位置上是一个电抗器,线圈很粗。我想,要是G5系列变频器遇到这种情况会如何?如外电路开关没有及时动作,那就坏了!至少要烧整流桥。

网友A:
哇,又学到东西了!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同时向楼主请教个问题!(不好意思,我是新手) 我这儿有一台松下DV700T400B1的机子,通电后显示正常,但是一按运行键马上就报OC过流,请问楼主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应该怎样查修!谢谢!

网友B:
是带了负载后报还是没带负载就报呢,有变频器方面的问题可以大家交流,电话013575315985

网友A:
楼上的朋友你好,谢谢你的关心! 这台机子是没有带负载一按运行就报OC了!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C:
查查驱动板及IGBT模块

网友A:
呵呵,好的,谢谢楼主的朋友!

网友D:
安川变频器不论是G5还是G7主回路是一样,那个大功率小阻值的电阻每个变频器都有.而直流电抗器只有18.5KW以上才内置.

网友E:
松下DV700T400B1的机子,通电后显示正常,但是一按运行键马上就报OC过流, 很简单的,查一下,有个限流电阻,坏了,就是那个水泥电阻,

网友A:
好的,谢谢楼上的朋友!前两天出差也,还没有来得急来修呢(嘿嘿,我是新手啦)以后得多向各位学习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