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616G5-22KW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5-04-30):
安川616G5-22KW变频器故障,显示报直流母线电压低,但查直流母线电压正常,530V左右,可能是什么原因?谁能帮帮我!

网友A:
如果直流母线电压正常的话,一般有以下几点: 1:主接触器没有吸合,检查相关控制线路。 2:电压检测回路上的分压电阻或检测运放有问题。

网友B:
9成新的安川616G5-22KW变频器6500元要吗? 请联系JIYU12345@JX163.COM

网友A:
ZZ88: 有没有安川616G5 15KW变频器的主板吗

网友C:
你好。何工。我的616G5与IrI所讲的发生的故章一样。主接触器与相关控制线路都查过了。而且换了主接触器。还是解决不了故章。那么照你讲的会是第2种有可能。那么电压检测回路上的分压电阻或检测运放是否在左面的线路扳上。你有原理图吗?谢谢!

网友B:
TO: 何勇 有!

网友D:
我看电压检测回路上的分压电阻应该在右边的电源推动板上,检测运放是否在左面的线路扳就不知道了,望何工解答,不知道有原理图吗?

网友E:
各位大侠谁能给在下来一份量616pc5的说明书啊?先谢了,我也有一部分资料可以共享啊! eric0423@sohu.com

网友D:
输入侧不缺相,如此低级错误不会犯的!

网友F:
更换主板或者驱动板,故障是否依旧? 再判断其他。

网友G:
电压检测分压电阻在右边的电源推动板上,检测回路在主板上,在 7CN的41脚(不过我忘了顺着数还是逆着数),顺着查下去就可以了。

网友H:
你可以先应用用变频器的检测回路,来测试以下直流母线的支流电压,来判断是否是电压检测回路的故障??? 一般是主接触器吸合不好,所置!好好看看吧!

网友D(2005-08-04):
我这个贴子沉得很深了,其实这个变频器已修好一段时间了。变频器从现场拆回后,通电显示直流电压低,接触器不吸合,同时发现主散热风扇不转,但变频器里的一个小风扇在转。看616g5说明书主接线图,22kw变频器的主散热风扇是经380/220变压器工作的,与控制线路无关!也就是说,只要通上电源,该风扇就应该工作。拆下风扇,是220ac40w的单相交流风扇,测量通电发现风扇已坏;拆出变压器,测量,也是坏的;该回路的2a熔丝也断。查接触器良好!换变压器、风扇、熔丝,通电,工作正常! 分析:该变频器由于使用日久,(98年投入使用)环境也不太好(在桥吊上),风扇负荷重,(拆开风扇发现一轴承已死),引起变压器及熔丝坏。虽然没有图,但我看线路走向,该变频器在ac220v回路可能有检测电路,同时在ac220v有一个控制接触器的电路,当ac220v消失后,报uv直流电压低。 体会:业余条件下,手头备件基本没有,不指望有详图,但有较细致的框图也不错了!

网友I(2005-09-25):
维修驱动板后不用假负载试机也可以的,当板修好后把与驱动块pc929八脚相连的一光耦断开一脚。这时给驱动板通直流电测6路驱动的动态电压,用指针万用表10直流电压档。上三路电压在3V左右抖动,下三路在7-9V之间抖动。如上下三路动态都正常,这时装机上电一切OK!有无锡的朋友吗?如遇问题可与我联系。手机13921190141

网友I(2005-11-23):
维修驱动板后不用假负载试机也可以的,当板修好后把与驱动块pc929八脚相连的一光耦断开一脚。这时给驱动板通直流电测6路驱动的动态电压,用指针万用表10直流电压档。上三路电压在3V左右抖动,下三路在7-9V之间抖动。如上下三路动态都正常,这时装机上电一切OK!

网友J:
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有问题!

网友K:
可能是滤波电容老化所致,仔细看看

网友L:
防浪涌接触器检测。把两根黄线短接

网友M:
你可以检查一下参数U1-07直流电压监视是否电压正常,如果正常的话可能是CPU板故障!

网友N(2006-03-20):
如有备件,可以帮你检测一下,修不好不收费用,免费检测;价格合理。
如有意向请联系:13054532493

网友O:
是主板的问题,你那里的,那来我帮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