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艾默生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5-02-15):
小弟有一台艾默生TD2000变频器,上电后无任何显示。

网友A:
检查一下输入端有没有电源,面板显示有没有接触良好,直流端有无直流电压530V如果没有整流桥坏了,还有开关电源坏也会无显示

楼主:
输入端电压正常,面板没有拔掉过

网友B:
开关电源的振荡片坏了!

网友C:
我是艾默生变频器代理商,可以跟我联系13355786892

网友D:
应是开关电源损坏,且常是开关电源的厚膜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