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变频干扰求助

楼主(2005-07-13):
紧急求助:最左侧为仪表柜(1号),仪表的220由一个仪表箱供电,中间为ABB的ACS600-160KWABB原厂变频柜(2号),最右侧为继电-接触器控制柜(3号),变频器选PID恒液位控制,液位信号采1号柜仪表变送出来的信号进3号柜的显示仪表,3号的仪表再变送至变频器AI口,现在的故障为再变频器动后仪表液位下降5%,采取接地,加电容,信号隔离,滤波均无效,问:还有其他方法吗,如需加滤波器与电抗器,型号和抱价

网友A:
高频幅射没有太好的办法。

网友B:
仪表电源加隔离变压器试过吗?

网友C:
改变变频载波频率试过吗?

网友D:
到电机的线选用双绞线,应该有效果

楼主:
我想在信号上加无源隔离器效果会好,各位意见如何

网友E:
信号类型是电压(0-10v)还是电流(4-20mA),如果是电压类型加1:1电压隔离器应该是有效果的;如果是电流类型就比较麻烦了,距离不远的话,可以对信号电缆采用穿金属管敷设的方式,信号电缆最好采用双绞屏蔽电缆并应单点接仪表地。采用其他方法效果都不太明显。我曾用上述办法处理过类似干扰问题,效果较好。

网友F:
非常同意楼上的说法,要区分是那种信号的.

楼主:
信号类型4-20毫安,距离不远,我想加隔离器,应该有效果,各位大侠认为呢

网友G:
你试试,应该可以. 如不行,你可以考虑电机的干扰

网友H:
先把1号柜中的信号给变频器,然后让变频器输出信号给3号柜,可能就解决了,高频干扰,没什么好办法,下次选变频器一定选EMC好的,如丹佛斯高品质的,我在调二七车辆厂锅炉房引风机鼓风机时,其它品种变频器也有类似问题,磁、电屏蔽都不行。最后用了丹佛斯,效果不错。

网友I:
液位变送器信号用配电器隔离!试一下!

网友J:
仪表电源于变频电源隔离? 变频载波可以适当调低?屏蔽仪表? 仪表采集线路加以屏蔽,信号变送加隔离器? 变频输出电缆、仪表线路最好分开或铺设专用管道。 问题解决,请告诉大家,让大家一起分享!

楼主(2005-11-01):
我前两天试了一下,1用隔离器(百特)不好使2隔离器用开关电源供电也不行3用UPS给仪表供电还不行4我自己做了一个地极也不行。
我这套装置带两个泵90kw的没事160kw的不行,而且此装置运行一直很好,直到前一阵遭雷击后不正常,检查就发现数显表烧了,别的就没了,给我愁坏了

网友K:
比较简单的办法有:

1,降低变频器载波频率
2,变频器输出电机线,和控制线,最好分开两侧不同方向走线

网友L:
很可能是160KW变频器A/D口出问题,监控液位输入的值对应ACS600显示%或组态为另一个AD口

网友M(2007-04-29):
1、加信号隔离器。2、可软件滤一下波。3、换线性电源。4、加隔离变压器与电网隔离开。5、换高品质变送器。

网友N:
其实还有省事省钱的办法,变频器加金属外罩,传输线用金属管穿线,最重要的是外表屏蔽后:1,所有金属外罩屏蔽用电线联接连结可靠;2,有可靠的接地线,对地电阻越小越好.此发抗干扰效果显著.

网友O:
请楼主看看http://www.jqq888.com.cn中"购选变频器指南"你便是准例案。输入谐波串入220v电源干扰,输出谐波幅射干扰而造成。建议你咨询一下028-85021990的变频专家咨询,找吴加强老师,可获得有效的解决措施。若分析方向错了,结果都会错。

网友P(2009-04-03):
  我在调试空调的时候遇到温度传感器受变频器的干扰,不知有没有好的办法,我用了屏蔽线没什么用。

网友Q(2010-10-20):
把去变频的信号和返回的信号加隔离端子,再者对控制柜进行屏蔽处理,把屏蔽线、信号线接地与电源柜的接地分开。

网友R:
在调整水池液位压力传感器时也遇到类似情况:一旦抽水泵用变频器接入,液位信号即刻为9999,当时通过将传感器信号线改用屏蔽电缆后解决。建议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