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个直流电机有关的问题?

楼主(2009-04-12):
他励直流电机带动负载,如果有两个条件:1、负载不变;2、电机的励磁电流固定。电机的电枢电流是否也是固定的呢?

如果负载和给电机的励磁电流都没有变化,但是出现电枢电流明显过高的情况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网友A:
电子过电流继电器接线图

网友A:
电子过电流继电器外型照片

网友B:
东西不错,头一次见呢?多谢分享

网友C:
这是什么呀!!!!!!我也是第一次见

网友D: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控制电机,我用的是西门子6RA70,在电机上有标定的励磁电压和电流,电机励磁电压电流时恒定的,一般的直流电机励磁电压是220伏或者380伏,要视电机而定的;而电机的电枢电压电流是要看电机的负载大小以及电机本身的质量等等。电枢的电压电流是随着电机的负载以及电机转速而不断变化的,但是不能超出他的限压限流,长时间的过流会导致电机过热,从而大大降低电机的寿命

网友B(2009-05-14):
用的是上海电机厂,ZZJ912P,电枢电流是不断变化,比如以前正常的时候,变化范围为 80---100A,但是现在就升高到150---200A,负载时同样的负载。励磁电流也是同样的,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E:
wo lai kan kan , jiu shi bu shuo hua.

网友F(2012-12-24):
学习为上进,上进就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