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招天下英雄贴

楼主(2005-05-30):
各位高手: 你们好! 本人维修了两台西门子420变频器,故障原因是P、N极由于导电粉尘短路以至整流模块及IGBT模块损坏。后换上模块后报F0002及A9010,用万用表测P、N两端电压为800-900伏。 特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可能万用表没电了 ! 电压不可能那么高!!!

网友B:
谢谢你的回贴!但是我的万用表没问题呀,其中有一台420上电不到20分钟先是电容发热然后就是电容炸毁。请指点!!

网友C:
用万用表测变频器 可能频率不够

网友:
可能对数字式的有干扰,用指针万用表试试!

网友:
你只是对P N极短路的地方处理了一下对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劝你还要查查其它的地方,譬如板子夹层中有打火或者短路的地方也不一定啊,再仔细查查,有西门子变频器维修方面的问题可以大家讨论,我的电话013575315985

网友B:
谢谢各位回复! 各位所说的可能存在的问题我都一一排除了,是否还有其它P、N打火存在的通病?请指点!

网友:
你换一块指针式万用表再测一把,我敢断定PN两端电压不可能到那高,最多不超过570V,因PN间理论计算电压514V,如果到那么高变频肯定报过压,至于电容爆裂,那是电容质量问题,不必怀疑,你要仔细查一查,有问题再联系.

网友B:
谢谢你的回贴! 我用的是指针表,而且用过两个表,结果都是一样,按常理是不应该这么高,但是现在是三台P、N打火的变频都是同一故障。 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D:
滤波电容坏了啊!!最好连其它电容都换掉吧..

网友E:
可能你的接线有问题,电容爆应该是过压引起! 能否告知以下,变频的功率!

网友B:
是西门子420和440都是5.5千瓦的。 电容经检查没有损坏!

网友E:
PN-电容极性是否正确

网友E:
如果电源电压不高,直流母线电压不会这么高。我很疑惑?

网友B:
P、N极性没错!至于直流母线电压过高也是困惑我的原因! 还请高手多多指点!

网友:
检查一下电阻是否断了.

网友E:
你可以用调压器将电源电压降低,调到直流母线电压为530V,在查一下问题所在,这样的高压对你的电容回造成不良的影响…… 如果没办法调压,就直接加接220单相!

网友F:
换块好一点的指针表,直流电压不可能太高。用直流档。

网友G:
肯定是你检测出问题了,你查一下主回路

网友H:
可能是万用表的问题,换其它型号的试试,或测一台好变频器试试

网友I:
如果输入电压没问题,检查整流桥,应该是斩波升压了。

网友B:
谢谢各位回帖! 小弟把输入电源调到170V时直流回路电压正常。 报警也解除!

网友E(2005-06-29):
说明白点……你是更改参数,还是调节输入电源的电压……把成功的喜悦拿来给大家分享!

网友B:
大哥,报警是解除了,但是不能用了呀! 我是直接调的输入电压,大概是170V左右!

网友J:
你是否用的是工厂的电网?

网友B:
我用的是通过220V 的电,通过一个变频器变成三相220,然后再经变压器升成380V的。 请问你有何高见?

网友K:
你用标准直流直接加在P,N两端,如果正常了,那就是交变直的问题,不就简单了!

网友B:
哥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问题解决了,是干扰问题!

网友L:
连指针表都能干扰得这么厉害,你这个消息一点都不好!

网友M:
我也觉得这个消息不好,能告诉我是什么干扰了它吗?

网友N:
你没看他的三相电是怎么来的吗/是变频来的,不800V才怪呢

网友B:
还是杨兄说得对,本人用的是单相220V通过变频器变成三相220V再经变压器升压。造成P、N电压过高和供电变频器的载波频率以及变压器的质量都有关系。通过调节供电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可以解决! 注意:部分牌子的变频器才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时代”“西门子”等。 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O:
有这样用变频器的吗????? 还有这样用变频器的:调压器--变频器--电压从0开始,结果变频器跳低压,这样的人:有病

网友P:
我晕,刘兄,你的升压方法真的太复杂了,我服了.其实就一个220V变380的变压器就可以了,一般机器都没有缺相保护,都可以运行的.你的问题不是问题,把大家都弄糊涂了,

网友B:
不好意思! 我们公司的维修部门搬到了一个没有380V电源的小区里,没办法才出此下策. 不过变频之子说的方法我倒没试过,也许是个好方法! 哥们谢了!我试试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