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传感器
普传pi2000变频器在恒压供水上传感器的接法以及调试参数

楼主(2011-01-19):
请教普传pi2000变频器在恒压供水上传感器的接法以及调试参数,我用的是昆仑海岸两线式的压力变送器

网友A:
两种方法,如果你用它的内置24V电源,那你要把V3和COM口短接,然后把变送器串入24V与IF,如果你用的是电流信号,那就直接接IF和V3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