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难题

楼主(2005-11-18):
求教大侠:有块西门子变频器上6SE5928B板子最下面一个报红灯,另外边上两个灯也亮红灯.上面RUN和STOP两个灯不亮,请问哪位大侠知道要查哪块集成块......多谢拔刀相助!!!!!

网友A:
[b]呼唤大侠.....

网友B:
是不是CPU板问题啊!!!

网友A:
下面的BASP亮红灯,边上S/1和S/2也亮红灯,请问乐大侠是哪块集成块有问题?多谢指教!!!!!

网友C:
这里有西门子的维修工程师。
www.sd001.net/bbs

网友D(2006-01-05):
看一下IGBT是否还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