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 CHE100-4接线问题

楼主(2012-03-01):
   设备改装调试,买的一个英威腾CHE 100 系列的变频器,控制是 S5-PLC的晶体管输出+24VDC 电压来控制变频器的正反转及点动,但是看到变频器 S1-S4 输入的四个内部端子却是与外面用COM端口的 +24VDC 相连,这样我 PLC模块输出的 +24 与其连接的说就不起作用了,这个怎么办,不想加4个继电器

点击查看原图

网友A:
换变频器,英威腾好像不支持外部24V

网友A:
错了,把短接线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