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键盘都失灵

楼主(2012-03-19):
      公司一台 SIEMENS PG840 的工控机这几天出现故障,显示器和下面的 101 两个键盘全失灵,按下没有任何反应,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老化了还是接口处问题了。

网友B:
接口松动了吧,要不然就是键盘坏了。

楼主:
  不太清楚是哪个问题,都拨下来重新插也是这样的故障,但是电脑重新启动会正常几个小时后就又所有按键失灵

网友C:
可能程序跑飞了

网友D:
楼主如果考虑维修,希望我公司能为您提供服务,青岛鹏飞自动化有限公司0532-87765285

网友E(2013-04-10):
应该是程序故障

网友F(2014-07-25):
首先得判断是软件故障还是硬件故障,如果是硬件故障怀疑你这个是南桥损坏

网友G(2017-05-19):
如果所有按键亮则是程序故障,如果有部分亮则是通讯线问题

欢迎致电武汉维林宇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