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传感器故障

楼主(2012-04-02):
  公司测量物品高度的 PEPPERL+FUCHS 的超声波传感器测量值时常闪烁,是为什么?有时又正常的说?

型号: UC500-30GM-IUR2-V15

      传感器进行过重新标定输入数据,并启用了温度补尝的 T 档值还是闪

网友A:
我们公司也是研发生产声超波传感器的,这种故障应该是,有回波干扰,如果接有通信,看通信采样的频频是不是偏高。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交流QQ1521005121

网友B:
我公司是一家专业的电路板维修企业,专注为客户提供芯片级的进口设备维修服务。

公司技术团队擅长:变频器维修、伺服驱动器维修、UPS电源维修、触摸屏维修、智能模块维修、工控维修等。

http://www.caiyadianzi.com

电话:021-62842272   QQ:87404871

上海彩亚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

楼主:
这种传感器有维修的可能性不?

网友C:
这款是模拟量,请问闪烁时,距离检测物体的距离是多少?有值输出吗?输出值是什么?

网友D(2012-05-26):
买传感器 选品牌   九纯健品牌 主营温湿度变送器,数字温度传感器,温度探头,压力变送器,仪器仪表,温度测量仪,温湿度测控仪,无纸记录仪,短信报警器,照度变送器温湿度变送器,数字温度传感器,温度探头,压力变送器,仪器仪表,温度测量仪,温湿度测控仪,无纸记录仪,短信报警器,照度变送器 欢迎选购   15810948051  010-57422588 qq786765663

网友E:
有回波干扰,通信采样的频率是不是偏高

网友F(2013-01-06):
可能跟调试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