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气缸上接近传感器

楼主(2012-08-13):
求价格实惠,质量好点的,如下类型的 FESTO 气缸用的接近开关

点击查看原图

      一头是卡在气缸臂上的的,一头是 M12 外螺纹接头

网友A(2012-10-25):
用SMC的吧,一样的好用,我有,D-Z73 30一条,质保期一年

网友B(2012-12-03):
用上海新益的磁性开关,

网友C:
考虑德国申克的话,可以用我的产品

德国申克振动监测表系统 振动传感器

网友D(2013-04-28):
看客户的要求跟你自己的成本问题,没必要用这么好的就买台湾的。

网友E(2014-02-26):
应该是霍尔传感器!!!!

网友E(2014-05-22):
国产的磁性开关也可以

网友E:
上海蓝宝,上海索能

网友(2014-10-09):
要好一点的话,可以选择图尔克的。

网友F(2017-02-15):
这种传感器一般的也可以用吧?干嘛非要FESTO

网友G(2018-07-04):
各种接头联系 QQ3004476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