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防进油

楼主(2009-09-09):
          公司里用的全是TR IE58A系列的编码器,一般一年时间有时不到,因有油进入而出现问题,工控机有时找不以准确角度,要拆下强行清洗就行了,有的油太多,洗不好了,请问大家有没有在这方面好点的防进油的方法,

          编码器是垂直安装在主测量轴上的, 主轴因有喷溅油润滑系统有油滴漏, 从主轴慢慢往下浸入编码器内.

网友A:
请问楼主你的编码器是机床上的吗

网友B:
不是机床,是较车车轮动平衡机用的主轴角度定位用的设备.  如下图那个测量主体(主体是可高速旋转的,所以它有一个热传导油的润滑系统在喷油,这样有些油就会顺着浸入到编码器的里面)的下面,用同步皮带通过CT的伺服系统控制的.

网友C:
这个可能不好解决.

网友D(2009-12-04):
编码器哪个地方油水多。顺着轴头进入的吗?编码器上如果有油封会好些。www.simre.com.cn

网友E:
顺着轴头进入的吗?如果是,在编码器轴上装个甩水圈(剪个圆圈套紧在轴上)

-----------------------------------------------
长期回收(好坏) PLC 屏 变频器 光电接近传感器 等

QQ304867181注明二手电气

网友B:
     现在我们用的编码器轴上都有一个离心力的甩油垫圈呀,但是还是有少量的油进入呀

网友F(2012-04-26):
请问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请问您使用的是绝对值还是增量式的?

网友F:
如果选用防油污的编码器就不用担心油污了,最好是选用磁性的!

网友F:
磁性的,非接触式,耐污。 非接触式,耐污!

网友G:
这个好解决啊!你在轴头上加个塑料的盘大于编码器直径就可以了,切记塑料盘的内孔一定要紧紧的套在编码器轴上。你试试吧!

网友G:
在编码器轴上加个尼龙的盘大于编码器直径,要紧紧的套在轴上,你试试吧应该好用个人经验供参考。

网友H:
专业维修名种变频器、显示器、驱动器、伺服控制器、电源板、通讯板、CPU板、放大器、I/O板、触摸屏、交-直流驱动器、PLC程序控制器以及各种主板、控制板等。希望有需要的联系我。QQ:323221191   电话:13264437511    联系人:田女士